pt100 铂电阻 怎么焊接?

楼主(2024-07-12):
买了个温控器,需要用到PT100铂热电阻。
成品pt100太贵,果断买了内核铂电阻芯片回来自己加上延长线和外壳就成。
到货这个铂电阻是真小,贴片三极管大小样,拖着2根引脚也是极细。
听说这玩意主打精准,不知如何和延长线连接,是直接焊锡焊上 还是 diy个铜端子冷压,或者点焊机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没事找事!空调上本来就有自己的温控系统,控制精度也不会比你自己设计的差,况且变频的都有pmv ...

可能并不是用在空调上的。
而且是要批量生产的。你看他在一楼说的:

(成品pt100太贵, 果断  买了内核铂电阻芯片回来自己加上延长线和外壳就成。)

贵多少呢?看16楼。是4块钱的几倍。
也就是说十几块最多二十多块吧。

所以我认为批量应该在四位数以上。不然没必要是吧?何况还不知道要怎么接线。

那是用在哪里呢?很可能是帮胡晒武装生产的,打航母的东东。听说已经打死两艘航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扯点英语 ,搞技术就需要像这种,并不是什么英语!也不是非得什么高端前沿,其实高端前沿领跑者他们 ...

您说的对,搞技术的人,思维方式很重要,能解决问题的人,一般都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论,这是核心,英语什么的只是工具。

但就目前的行业现状,英语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有太多资料是英文写的,大部分芯片器件的资料也是英文的,除非你全用国产,但说实话国产厂商提供的资料,不管是严谨性还是完备性,和国外厂商远远不能比,这也是产品设计中工程师会优先选用国外器件的原因之一,技术支持力度是产品能否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我们公司最近一个项目,就因为当初头铁选了一个国产处理器,结果后来原厂的技术支持跟不上,导致遇到一些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最后项目流产,赔了客户不少钱。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商提供中文资料了,但这些资料原始版本就是用英文写的,而工程师不可能去搞这些翻译,所以那些中文版就是您说的专门搞英语的人翻的,很多地方翻译的词不达意太正常了。

所以英语不需要多么精通,至少要能懂,看的慢也没事儿,比如我一般是用AI把文档翻译了,因为全篇英文看着很容易累,看一会儿就不想看了,翻译一下看着省心,但AI有时候很傻,有的地方翻译了反倒看的迷糊,所以需要回去对照,看英文原意要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锡焊了以后,不同金属之间会产生电动势,微弱影响测量精度。要求不高就忽略不计。Pt100引线较长的时候需 ...

老哥,你的意思是用紫铜端子冷压是否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焊就是了,要搞清楚温控器接Pt100是3线还是4线。

pt100好像是2线和3线,无4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线制里,两根电流引线的电阻值是相互抵消的。

还请老哥展开讲讲,三线制,两根引线电流互相抵消,有点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100电阻很贵?能有多贵^_^

我买的淘宝国产品牌A级精度的铂电阻芯片,4块一个。
做成成品的话,这个精度的起码翻几倍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碰焊机或者点焊机,用纯鎳丝做为延长线,三线接法,其中一个脚碰焊一根,另一个脚碰焊两根(先把两根镍丝 ...

纯镍丝的阻值好像比纯铜丝的高出好多?!
岂不增加了线阻?

网友D:
烙铁焊就是了,要搞清楚温控器接Pt100是3线还是4线。

网友:
LZ意思是精密电阻的引脚怎么焊是吧?
我拆解过,焊锡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t100好像是2线和3线,无4线吧?

4线是开尔文正经接法,3线要3线一致自动测了线阻减掉,2线除非线很短否则是辜负Pt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的意思是用紫铜端子冷压是否更合适?

这都要误入歧途了。温控器自己的压线端子都没到这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测量系统里,测量误差是每一个环节的叠加。

主要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网友F:
用碰焊机或者点焊机,用纯鎳丝做为延长线,三线接法,其中一个脚碰焊一根,另一个脚碰焊两根(先把两根镍丝碰焊一起,再去碰焊PT100)

网友:
说用途。
要求不高随便接。

网友E:
Pt100电阻很贵?能有多贵^_^

网友:
需要加长的线不是普通线,带有温度补偿功能,一句话说不清,请百度

网友:
买了个pt100竟然纠结用紫铜线……纠结线阻……

怎么不考虑买pt1000、设计恒流源四线电路……呢

走上了邪路无药可救

网友:
正经厂家是用点焊机焊接的,类似电池点焊机那种。这个也看你的测量要求,比如温度超不超过200度,不超100度的话用焊锡焊接也没大问题。另外就是看测量精度,你都用电阻芯了估计对精度要求也不高吧。线也比较关键,超过300度要用纯银线。 PT100是适合高精度大温度范围测量的,如果仅仅测量室温(-20-120度),NTC更有性价比

网友:
我捡的这个探头,为啥是6根线?

网友:
难到里面是两组PT100?就像下图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pt100好像是2线和3线,无4线吧?

PT100 用三线或四线,因为阻值低,线的影响很大,一般不用两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老哥展开讲讲,三线制,两根引线电流互相抵消,有点理解不了。。。。。

这里有本德仪的应用指南,可以看看。

RTD 测量基本指南.part1.rar

RTD 测量基本指南.part2.rar

网友G:
只用于测温控温多数买厂家固定搭配铠装的 用法有说明。

自己diy按控温仪说明 连接,  最简单直接打电话问控温仪厂家。

pt100 有100欧 短铜线问题不大 主要是防干扰要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不成楼主想自己设计电路?用成品仪表就按照说明书接线,三根线不能互换的,或者说互换就不能抵消引线电阻 ...

谢谢老哥赐教,上了一课。
我就是买了温控器,给空调配合个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用于测温控温多数买厂家固定搭配铠装的 用法有说明。

自己diy按控温仪说明 连接,  最简单直接打电话问 ...

老哥,三线制,负极的那2条线必须一模一样长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t100好像是2线和3线,无4线吧?

都有,其中4线的是标准开尔文接法,精度最高,3线精度次之兼顾了方便性,2线精度最差但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