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220V电机油寖电容可以现在的电机启动电容替代吗

楼主(2024-07-12):
老式220V电机油寖电容坏了,有个接线柱松动了,可以使用220V电扇上的那种同样容量的代替吗
这个是长江16-4电影机电机上的电容

网友:
当然可以用,但修旧如旧最好买一个,某宝某鱼上非常便宜。不行你出快递费我送你2个

网友:
这个还用问?!肯定能啊,太能了。

网友:
可以用,CZM的电容代用,它们的外观是一样的,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耐压够,容量一样就行

网友:
可以使用220V电扇上的同样容量的代替,但这种电容是630V,220V电扇上的是450V,耐压略微低了点。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