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5万用表的主板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4-07-12):
因为mf35的任何档位都没有反应,贴吧有兄弟建议我拆下表头测试下,但是mf35线路板我不会拆,拆下固定线路板的几个螺丝后线路板还是纹丝不动

网友A:
测试表头不需要拆线路板。

网友:
不要拆PCB板,线都露着呢,看清楚就可以测量了。

楼主:
大家帮忙找找表头两根线在图片的哪里吗

网友:
发给我给你测试好再拍成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表头不需要拆线路板。

那测试表头的话,1.5v电池需要串联一个47k电阻吗

网友B:
拆正面旋钮,就可以拿下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正面旋钮,就可以拿下线路板。。。。。

拆过还是拿不下

网友B:
正面有钮,钮下有一长条结构件,固定在轴上,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有钮,钮下有一长条结构件,固定在轴上,拆了吗?

已经拆下来了,原来是表头的红线脱焊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