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耳机使用有啥讲究

楼主(2024-07-12):
买了两次如下图所示的日本压电耳机,看起来是全新的,但是都是没有任何声音,并了10k电阻,并了电感,或者接在变压器上都没卵用,坛里有大神碰到过同样的情况么?

网友A:
会不会压电晶体已经受潮分解了

网友B:
用电池试一下,好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压电晶体已经受潮分解了

不知道是否可逆,晒一下能否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试一下,好耳机。

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可逆,晒一下能否恢复

先查线吧,如果分解了不可逆的,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去想它,原来日本很多收录机高音就是压电陶瓷喇叭,很平常的用法

网友C:
我的同款(但台湾产,日本买的)从透明海马嘴向里看,明显看到黄铜色的背面,应该是普通蜂鸣片那样的陶瓷片,如果是,我想没有那么容易坏的,我80年代接触过很多,现在还有在纸盒里散乱在零件堆里,最多镀银膜变色,但没有坏,我的住处环境很潮湿。

但若是后期产的这类黄色(氧化处理)金属片,一是完全可能假焊;二是陶瓷表面镀银膜在焊接引线处容易因外力而脱落(由于外部耳机线是被螺丝塑料齿片压住的,所以外力只可能是跌落造成的冲击力);楼主的估计是这两个原因之一。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塑料颜色及印字,应该是早期日本原产的,经历的环节场景较多,掉落造成引线处镀银膜脱落的可能性比假焊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塑料颜色及印字,应该是早期日本原产的,经历的环节场景较多,掉落造成引线处镀银膜脱落的可能性 ...

可惜是全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同款(但台湾产,日本买的)从透明海马嘴向里看,明显看到黄铜色的背面,应该是普通蜂鸣片那样的陶瓷片 ...

我大致高清楚了,晶体耳机分为两种一种是锆钛酸铅压电陶瓷蜂鸣片的,这里分钢基和铜基两种,国产压电陶瓷基本都是这种,性能很稳定,您的应该也是这种,还有一种是酒石酸锌钠,容易潮解,我的耳机估计是这种,潮解就失效了

网友D:
铜片和钢片的区别不大。但是酒石酸甲钠的压电耳机的效率可能更高些,我没见过这种耳机,但是看过图片,这种耳机有类似舌簧耳机的喇叭。不过酒石酸甲钠在梅雨天气会潮解。
锆钛酸铅压电陶瓷蜂鸣片是直接装在耳机里的,借用耳机外壳当助声腔,对于微弱信号确实好,但是没有大的声音,最于耳朵不灵敏的人来说,可能听不见。
这种耳机呈电容性,绝对不能通直流电,而且阻抗呈几千欧甚至更大。
用在矿石收音机时需要并联一个几千欧的低频扼流圈效果最好,如果没有,就并联一个33k左右的电阻。
如果是代替800Ω高阻抗耳机接在单管机里时,因为这个电路里,耳机里的漆包线是代替1k电阻给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供电的,所以需要耳机先串联一个0.1微法的电容然后再串联一个1k的电阻就可以使用了。
分辨是不是酒石酸耳机时,反正都不响了,拆了,里面有个铝箔做的喇叭筒,那就肯定是了。但是拆之前,我想说一下,酒石酸的耳机是可以调节灵敏度的,后面有一颗螺丝就是调节灵敏度的,你先调一下,如果真的就坏的,那就直接装个压电片得了,压电片耳机是不能调灵敏度的。

网友E:
这耳机是容性的.测电容.没容量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片和钢片的区别不大。但是酒石酸甲钠的压电耳机的效率可能更高些,我没见过这种耳机,但是看过图片,这种 ...

可以拆一个,只不过要砸开,恢复不了了,螺丝看起来不像是调灵敏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耳机是容性的.测电容.没容量就是坏了

嗯,我试试

网友:
这种海马嘴晶体耳机很难得!用在矿石机里很漂亮,也很洋气,只是推动它的电路与传统高祖耳机不一样,记得好像耳机前段不能接电容,而是接一个电阻。图我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