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比较电感或测电感,做法:将电感两端接半波

楼主(2024-07-13):
将电感通入脉冲信号,将电感两端接半波或桥式整流输出并接0.1微法电容,看电容上电压…通过电容两端电压来比较电感大小,另想在电感两端先串联电容(隔直),电容串电阻,在电阻两端再整流滤波取样测电压是否有必要串电容隔直?

网友:
电感串无感电阻通交流信号,测电阻两端电压。电感量大,电阻两端电压低,反之电压高。有个电脑上的软件,叫虚拟示波器,好像软件只有几百k,里面集成了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等功能,好像也有电感测量的功能。台式机声卡有输出输出接口的,自己做个线就能直接测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