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节约的16位FPGA CPU,具有栈与中断

楼主(2024-07-13):
在FPGA上做了一个实用的16位CPU,只消耗了440多个LUT4,即便是上古型号的FPGA也能轻松运行。指令设计追求精简、实用,利用堆栈弥补寄存器数量的不足。
以下是README的内容
一个简单的16位CPU,指令数量少、消耗资源少,拥有堆栈栈与中断,可寻址64KB,无乘法和逻辑移位指令
开发板:STEP-FPGA(中文名小脚丫FPGA),MOX2版本
开发软件:Diamond

----------------------------------------------------------------------------------------------------------------------------------------
资源消耗:
51核:>1000LUT(LUT4)
picoRV32:>500LUT(LUT6)
该CPU:<450LUT(LUT4)

----------------------------------------------------------------------------------------------------------------------------------------
使用方法:
1、在ASSEMBLY.txt中输入汇编代码,2、运行py脚本Assembler.py,3、打开工程,更新ram  ip核,4、仿真确认(仿真文件存放在CPU4/wave.do中)
另:若不使用中断功能,可以将`define    IRQ     1'b1这一语句删除,节约资源

----------------------------------------------------------------------------------------------------------------------------------------
汇编语言说明:
1)汇编器有以下作用:计算标签对应地址,将二进制数、十六进制数转化为12位二进制数,将操作码转换为二进制数,识别一些语法错误
2)汇编器语法注意:①标签必须以:结尾;②注释以//开头,不能有空格;③标签第一次出现时必须独立成段注释里不能有空格;④汇编语言必须以JMP  NUM指令开头(NUM为12位二进制数),NUM是中断后跳转到的地址,程序入口地址是0X002

----------------------------------------------------------------------------------------------------------------------------------------
CPU寄存器:
通用寄存器(可读写):A   B
堆栈指针(只能写):SP
程序计数器与计数器暂存器(只能写):PC与PC_temp
输出寄存器(只能写):OUT
标志寄存器(由命令控制,不能直接读写):flag
中断允许(只能写):IRQ_EN

CPU指令表:
10000000_00000000:JMP,无条件跳转
00000000_00000001:JTA,跳转到A寄存器对应的位置
10000000_00000010:JB,寄存器A > 寄存器B,跳转到立即数对应的位置
10000000_00000011:JS,寄存器A < 寄存器B,跳转到立即数对应的位置
10000000_00000100:JE,寄存器A == 寄存器B,跳转到立即数对应的位置
10000000_00000101:MOVA,寄存器A = 立即数
00000000_00000110:保留
10000000_00000111:保留
00000000_00001000:保留
10000000_00001001:保留
10000000_00001010:保留
00000000_00001011:PUSHB,寄存器B入栈
00000000_00001100:POPB,出栈,保存到寄存器B
00000000_00001101:OUT,寄存器OUT = 寄存器A
10000000_00001110:READA,读取内存数据到A寄存器,内存地址为立即数
10000000_00001111:SAVEA,保存A寄存器数据到内存,内存地址为立即数
00000000_00010000:READFB,读取内存数据到A寄存器,内存地址为寄存器B的值
00000000_00010001:SAVETB,保存A寄存器数据到内存,内存地址为寄存器B的值
00000000_00010010:PUSHA,寄存器A入栈
00000000_00010011:POPA,出栈,保存到寄存器A
00000000_00010100:SP,寄存器SP = 寄存器A
00000000_00010101:ADD,寄存器A = 寄存器A + 寄存器B
00000000_00010110:ADDB,寄存器B = 寄存器A + 寄存器B
00000000_00010111:AND,寄存器A = 寄存器A AND 寄存器B
00000000_00011000:OR,寄存器A = 寄存器A OR 寄存器B
00000000_00011001:NOT,寄存器A = NOT 寄存器A
00000000_00011010:ADDF,寄存器A = 寄存器A + 寄存器B + FLAG
00000000_00011011:RET,结束中断程序,跳转回之前的位置
00000000_00011100:IEN,允许中断,中断由模块输入key的下降沿触发
00000000_00011101:保留
00000000_00011110:保留
00000000_00011110:保留

网友:
985大学微机原理的课程设计,动手认真做一下,收获是很大的。 据说清华是要求做100多条指令的,前后得花一个多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