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3054B拆修

楼主(2024-07-13):
我这次也当回垃圾佬。
想给自己物色一台GHz+的示波器,但是希望搞个旧的,甚至坏的都行,只要自己能修好就行,原因无他,省钱就happy啊。
但是正式开干前,还是先练练手。在某鱼上闲逛到了一台TDS3054,卖家声明一通道坏了。
机器长这样:
坏成了这个样:
我一看,这修起来有戏,感觉是某个地方松动了,但是透过一些微弱的电容耦合,信号还是过去了一点。
价格勉强还算便宜。一时冲动就买下来,当炮灰机练手。
打开的过程不难,关键的是这个地方,既当把手的枢轴,又当壳子的固定销。需要把一个销钉拔出5mm,然后把这个大塑料销撬下来,壳子就能打开了。
一拆就明白了。这玩意我十多年前用过啊。当年用过的示波器太多,只记住了两三个型号:TDS220,CSA8000。
待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买新的好。我修完这个,感觉要省钱就得付出别的代价。首先是担惊受怕,修中间心情上上下下,怕坏在没 ...

修机器有乐趣,修好了有成就感啊!

俺手里五十多台台式仪表,大部分买来时是故障机,目前运气敲好,还没遇到过修不好的!

楼主:
继电器到了,焊上去效果完美。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00mV和1Vpp,分别比较1,2通道,好看,比我的赛捷伦SDS2000X Plus好看。都有点舍不得给人了。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B:
多谢scoopydoo和量子两位大神回复,再请教下,我的3012没有通讯卡,是不是一定要配一个才能升级带宽?降级 ...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拆开示波器接一个串口出来,也就是三根线的事情,这个帖子有详细的信息可供参考: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ries-oscilloscop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量子大神,你们这个上升时间测量是用什么设备提供的信号?或者自己能做个简单的吗?我也想测试看看 ...

简单说一下升级带宽,你需要先安装低版本 (V3.39) 的固件,升级成功后再刷回 V3.41 版本。

楼主(2024-07-13):
整机是这样,液晶驱动,电源,面板输入部分和主板是分开的。
去掉电源通信部分,主板这样:
主控是XPC860。它的兄弟型号MPC860我用过,那是在二十年前。
4个输入通道这样:
有点出乎意料,这地方地管脚居然如此稀疏,距离信号如此遥远,
阻抗应该会挺高,2,3百ohm肯定有的,串扰也应该有的。既然是Tek名厂这么做,想必是经过验证,对500M信号影响不大。

楼主:
一看模拟前端信号调理部分,感觉要坏事。目视没见到坏的地方。信号调理集中在一片小芯片里,要是它坏了就完蛋了。
好在有三个好通道可以对比。给1,2通道馈入相同的信号,相互对比,发觉问题出在这个继电器上。是个磁保持继电器,看起来是开关永远保持在一边,不切换了。
把继电器拆除,用铜丝短路到应该去的那边:
果然work了,幸运幸运,没坏到ASIC上。

网友C:
边沿没问题,持续的信号不能通过,要不再找一个示波器用来测这个示波器

楼主:
好吧,飞线先放着,看看带宽:
边沿差不多600ps,比我的赛捷伦SDS2000X好像快了一丢丢。还不错。前端屏蔽盒未上盖,干扰噪音较大。
再看看模拟通道。底下信号进来后,是三个继电器。
左下角那个负责AC/DC耦合切换。
右下角负责1Mohm/50ohm切换。50ohm电阻在它的底下,是个大个的薄膜电阻。
上边的负责100mV以上和50mV以下切换。被我焊死在100mV以上了。
模拟板是个陶瓷板,散热贼快,拆继电器费死个劲。但是好处也是大大的,无源器件很难被电冲击所损坏。
继电器是B3GB4.5Z,等待到货中。。。
全集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沿没问题,持续的信号不能通过,要不再找一个示波器用来测这个示波器

哈哈,我就是这么操作的:
用500M的赛捷伦看500M的Tek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就是这么操作的:

用500M的赛捷伦看500M的Tek

高端的示波器、高端的维护!祝贺版主!

网友A:
你试试把它“升级成” TDS3064B 看看有没有啥变化。

之前在别的帖子提到过,俺的 TDS3064B 有故障一直没修呢,因为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它“升级成” TDS3064B 看看有没有啥变化。

之前在别的帖子提到过,俺的 TDS3064B 有故障一直没 ...

我这个有人预定,打算要走了。如果他不需要升级,我就不升级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A:
俺这个上升沿有没有略胜你那个一丢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有人预定,打算要走了。如果他不需要升级,我就不升级了,不想折腾了

你这台成色不错,俺那台好几个旋钮都开裂了,俺在假货宝买了仿制品换了上去。

---

也许大概有可能没准儿说不定保不齐有人还不知道怎么升级 TDS 系列示波器的带宽,借楼主宝地把链接发出来: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2000-3000-bw-h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这个上升沿有没有略胜你那个一丢丢?

你的TDS3064B看起来没啥太大的故障啊。
这么说,把3054升级成3064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TDS3064B看起来没啥太大的故障啊。
这么说,把3054升级成3064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

故障就是如果拔掉电源丢在那里时间久了无法开机,要插电“预热”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

还有一个不算故障的故障,是这个系列的通病,就是插电但是关机的状态下,并没有断电的电源模块因为设计缺陷会发热,而此时因为风扇没有工作,会造成严重积热,夏天时俺用热成像看内部高达70+ 摄氏度!

俺买了一个新的电源模块,看指标比原厂的效率还略高一些,估计也没有设计缺陷,一直偷懒没有换上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成色不错,俺那台好几个旋钮都开裂了,俺在假货宝买了仿制品换了上去。

---

我这个我摆弄时发现也裂了个钮,不严重,我没管它。
另一个更严重的故障是垂直钮编码器乱跳。我把编码器拆开收拾了一通好了。看起来是脏污导致的,没啥严重问题。这个编码器是和PCB一体的(A/B相位金属条是PCB铜箔),现在应该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我摆弄时发现也裂了个钮,不严重,我没管它。
另一个更严重的故障是垂直钮编码器乱跳。我把编码器 ...

俺的编码器都还好好的,这个估计主要看使用次数和环境,而旋钮开裂估计只要到了年纪就会发生,以至于专门有人生产了替代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就是这么操作的:

用500M的赛捷伦看500M的Tek

俺前两天刚刚下单了 SIglent SDS804X HD,正式加入赛杰伦用户大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前两天刚刚下单了 SIglent SDS804X HD,正式加入赛杰伦用户大军!

还是买新的好。我修完这个,感觉要省钱就得付出别的代价。首先是担惊受怕,修中间心情上上下下,怕坏在没法修的地方。开盖鼓捣还吃了不少灰。修中间手还被不知哪个地方的电压电了一下,酥酥的,可能还有生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有乐趣,修好了有成就感啊!

俺手里五十多台台式仪表,大部分买来时是故障机,目前运气敲好,还 ...

大湿真是令人景仰
这不止是运气,还得功夫好!

网友D:
楼主,多少银子入手。谈点感受,泰克3000系列示波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前面板极易老化变脆;按键导电膜也不耐用(换新价格高);电池(时间)隐藏于芯片中,一旦失效,只能更换芯片;信号频率测量需重新设置档位(20M、150M、500M),在测量很低的频率时不方便;500M示波器在测量10MHZ方波时就无法分辨出谐波了,即显示正弦波;正弦波在300MHZ测量还行,但到了测量350MHZ后其波形极不稳定了。不过该示波器在1MHZ及以下方波测量较好,使用得心用手。

网友A:
俺手头能做出来的最高频率方波就是 48MHz 了,波形看起来还凑合啊,何来 10MHz 显示正弦波一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少银子入手。谈点感受,泰克3000系列示波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前面板极易老化变脆;按键导电膜也不耐 ...

what?10M方波用500M测试不行?这不应该,是不是设置了带宽限制功能了?
价格不好明确说,反正差不多是列在咸鱼里的3054B里差不多最便宜那档吧,比很多3052还便宜。考虑到它的外观品相,我觉得挺值(尤其是修好了后 )。
我为了修理它的旋转编码器,拆开看了前面板,我觉得还行,没发现脆裂的现象。
旋钮倒是裂了一个。我怀疑这个裂旋钮的通病,可能和设计有关(旋钮注塑模具设计有问题,塑料有内应力),否则不至于成为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手头能做出来的最高频率方波就是 48MHz 了,波形看起来还凑合啊,何来 10MHz 显示正弦波一说啊?

你的示波器测量方波性能好,我的泰克500M到10就不能分辨谐波了,不知何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what?10M方波用500M测试不行?这不应该,是不是设置了带宽限制功能了?
价格不好明确说,反正差不多是 ...

泰克500M,已设置了全带宽,但还是不行。你说旋纽也很容易损坏,是这样子。我两年前购买时没有什么问题,但两年后发现前面板几处有损坏,旋纽也损坏了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俺手头能做出来的最高频率方波就是 48MHz 了,波形看起来还凑合啊,何来 10MHz 显示正弦波一说啊?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MHZ的,什么品牌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泰克500M,已设置了全带宽,但还是不行。你说旋纽也很容易损坏,是这样子。我两年前购买时没有什么问题, ...

刚刚用它测了我的赛泰克SDS2000X+发出的10M方波。SDS2000发出10M方波已经是上限了,方波会变成梯形波,这是已知的实时。但是测出来仍然是有棱有角的,不是正弦波。
是不是你没有设置50ohm输入匹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MHZ的,什么品牌产品?

俺的示波器就是泰克 TDS3014B,破解升级到了 TDS3064B,实测下来 -3dB 带宽刚好是 600MHz 多一点儿。

楼主:
来个10M方波,多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用它测了我的赛泰克SDS2000X+发出的10M方波。SDS2000发出10M方波已经是上限了,方波会变成梯形波, ...

你的这款示波器是多少MHZ的。这样子的波形和我的泰克5200测量方波信号的情况差不多。不过当测量方波时,示波器的带宽要大于被测频率的9倍,但我的还是不行,不知是否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10M方波,多方啊

你的这个方波测量基本标准,我的只能在2MHZ时才差不多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