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故障怎样解决

楼主(2024-07-13):
像这样的故障怎样解决?图像上部正常,下部无法展开,进总线也无法调整。场电路是LA78040。

网友:
与之相关的电解电容器看一下,

网友:
场线性失真, 旁边的电解电容, 或者这个场块更换 就行了

网友:
遥控器上有一孔,用牙签按压一下即可进入总线。

网友:
这是硬件故障,调整无效。

网友:
帧线性不良。
帧输出有单独的电源供电,首先检查26v左右的帧电源是否偏低,重点检查滤波电容容量是否下降?LA78040故障的可能不大。

网友A:
个人认为:屏幕下边场幅只是轻微的变化,你可顺着场输出至场偏转线圈板上(从电路板上走线看)应当有可调电阻,看该电阻是否可能在偏转线板上。该可调电阻时间长了有发生变质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屏幕下边场幅只是轻微的变化,你可顺着场输出至场偏转线圈板上(从电路板上走线看)应当有可调电 ...[/quo
场块换过!偏转线圈上没有可调电阻,倒是有电感,显像管是松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屏幕下边场幅只是轻微的变化,你可顺着场输出至场偏转 ...

应当有可调电阻,这是CRT机基本上都有,但具体在什么位置你得根据其直线慢慢查。

网友:
  靠近场扫描集成块的电解电容器拆下测量一下,没有测量电容器的仪表就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的板子基本没有可调电阻了,都是进总线调整。调整不过来那就是锯齿波形成电路或者输出部分硬件有问题了 ...

楼主这就是LA78040引脚功能及电压:①、 反相输入:2.5V;②、 供电击:27V;③、外接自举升压电容 1~2V;④、地 :0;⑤、 场输出:12~17V⑥、泵电源:27.5V;⑦、正相输入 :2.5V。这个是早期21英寸以下电视用的场块。我就不明白,你称由总线调整,请问场块的总线接口在哪,即从MCU(SCL、SDA)至到场块(SCL、SDA)接口的数据传送。否则你怎么调节。你是否把型号搞错了,还是什么其它情况。建议根据上面的参考电压大至量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着眼于场输出部分,前面呢?大规模集成块包括行场振荡甚至电脑部分都在一起,至少在那里可以进入总 ...

该故障现象为下半场幅不足(场线性差),涉及到三种电路,即场锯齿波形成电路,场输出电路,场负反馈电路。这三种电路任何一种出现问题均可能导致出现上述问题。现在你能确认场线性问题吗?再说即使场线性有问题,但MCU至场锯齿波形成电路设置了总线控制。另楼主在故障描述中,称已进入总线,但无法调整。不管什么新电路,其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