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比较过1KHz方波和正弦波,听感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4-07-13):
方波到了喇叭纸盘,还是方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们播放一段方波声音,然后把它录下来,结果还是方波吗?

1、不是,方波只能在数学上存在,物理世界无法存在方波,首先无法产生,然后无法放大到电声转换器(扬声器),最后无法被拾音器(话筒)还原,再然后也无法被记录到媒体。任何一个涉及到物理世界的环节都无法让一个方波通过,只有数学世界可以存在方波这种不科学的玩意。

记住,方波它不科学

2、听感上,(基波频率相同但)高次谐波更多的波形听起来更尖一些。因此,相比于 1kHZ 正弦波,一个 1kHZ 的“方波”(接近于方波的)听起来声音会更尖。

btw. 同理,物理世界也不存在正弦波,因为不可能有简谐振动,你只能无限接近简谐振动但绝不可能简谐振动:高品质的正弦波振荡器可做到 -120dB 或更低的失真,但做不到绝对没有失真

楼主:
发电厂出来的交流电算不算正选波?

网友:
人耳的分辨率低,拿狗做一下试验看反应如何?

网友:
不捏鼻子哼哼是正弦波,捏住鼻子就是方波啦~

网友:
不用费事,舒服和不舒服非常明显

网友:
这么费劲吗? 我用 Goldwave 生成下自己听吧。

公式如下,设定 f=1000 频率,sgn是符号函数,sin是正弦函数,限幅 0.7 避免爆音:

sqw:        0.7*sgn(sin(2*pi*f*t))

sin:        0.7*sin(2*pi*f*t)

补个波形预览图:

网友:
       用3楼坛友提供的二个波形文件播放一下就知听感上区别。不过这方波输出的质量较差,二头都有过冲现象,不能与信号发生器相比。

网友:
就像锅碗瓢盆和打击乐的区别。
不是任何波形都可以分解为基波和多次谐波的组合吗?

楼主:
音乐录音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出现方波信号?

楼主:
就是说,我们播放一段方波声音,然后把它录下来,结果还是方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们播放一段方波声音,然后把它录下来,结果还是方波吗?

大部分高次谐波都会被声卡滤掉的,所以进喇叭的信号就已经不方了
其实可以焊个NE555单稳电路试试

网友:
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几乎是垂直的(即所需时间可近似看成0)。无论多高级的喇叭,振动系统零件及纸盆质量不可能为零,由于惯性作用方波信号加在喇叭上它的响应时间也不可能是零,所以其声音波形不可能是方波,最多也就是近似梯形波或三角波。

网友:
拿个晶体管功放加油推到信号切顶就是那种感觉,简直酸爽惨了

网友:
没有听过方波和正铉波的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