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的整流滤波电路不是传统常见的电路吗?

楼主(2024-07-13):
音响里面的功放板上的电源整流滤波电路,变压器是双10伏的,4个二极管,原本以为是桥式整流,但是仔细一看电路有点不同,测直流电压是29.8伏(等于30伏),滤波电容是两个25伏2200微法的,居然是串联,难道这种音响的放大电路都是使用的高电压?我原本以为是整流滤波后大约十几伏的电压。

网友:
居然是串联------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正负双电源!比如一个 +15V , 一个 -15V 。

网友:
这不就是最普通的双电源吗?楼主说的30V就是15+15啊。

网友:
双电源 +15V ,  -15V 和单电源 30V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网友:
功放集成电路是双电源供电的,电源变压器就用这种带中心抽头的。

网友:
很正常的双电源啊

网友A:
双绕组变压器用全桥(“全桥”指的是器件)整流后输出正负电源,音响电路里很常见的整流方式:

实际上是两组双绕组全波整流的“叠加”:
别理解成常见的单绕组全桥整流(“全桥整流”指的是整流方式),稍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绕组变压器用全桥(“全桥”指的是器件)整流后输出正负电源,音响电路里很常见的整流方式:

哦,原来是这样呀,怪不得各种牌子的音箱功放都是使用双交流输出的,或者说是中心抽头的。功放集成块也是正负电压供电的吗?是不是类似电脑电源的正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绕组变压器用全桥(“全桥”指的是器件)整流后输出正负电源,音响电路里很常见的整流方式:

如果我想借用这个电路板的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只接地与其中的一个输出端,是不是功率只有变压器的一半呢?要想利用变压器的全部功率,是不是应该另外自己焊一个2图或者3图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借用这个电路板的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只接地与其中的一个输出端,是不是功率只有变压器的一半呢 ...

简单来说,不需要,7楼的图2图3很明白的指出了,无论你取正-地还是负-地,电流都流过变压器所有绕组,唯一休息的是整流二极管,相信这点余量还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呀,怪不得各种牌子的音箱功放都是使用双交流输出的,或者说是中心抽头的。功放集成块也是 ...

使用正负双电源给功放电路供电,可以省掉单电源时影响音质指标的输出大电容,这对高保真电路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借用这个电路板的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只接地与其中的一个输出端,是不是功率只有变压器的一半呢 ...

只使用其中一路输出,理论上最大输出功率仍然与正、负输出相同,请看变压器标签标注,它可以单绕组输出2A或者双绕组输出1A,也就是最大输出功率20W,背着抱着一般沉?不过,有源音箱里面这种功放板用料很抠门,整流二极管(桥)大多只是额定电流1A的,滤波电容也是按输出1A配置,如果要电源输出单路2A,须更换电流更大的整流二极管,电容容量也要成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正负双电源给功放电路供电,可以省掉单电源时影响音质指标的输出大电容,这对高保真电路来说是很重要 ...

明白了这层原因,但是为什么大电容会影响音质,又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使用其中一路输出,理论上最大输出功率仍然与正、负输出相同,请看变压器标签标注,它可以单绕组输出2A ...

把二极管换成5408,把电容换成两个2200并联或者两个3300并联可以吗?前几天,我用交流16伏输出的变压器经过两个10A10的二极管串联后再串联两个5408,用一个25伏3300微法电容滤波给12伏12A的铅酸蓄电池充电,刚接上电容就炸了,充电电流大约0.8A,为什么呢?是过载了还是电容不达标了?

网友:
看变压器是双10V,二极管用了四只,应该是正负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