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看看怎么样测试

楼主(2024-07-13):
车上的收音机在,用测试好不好用?谢谢

网友A:
不打开机壳的情况下,需要连接插头和连接线吧?活动线太容易短路而引起更大的故障。

网友B:
  先把8条喇叭线区分出来,前置音箱是FR,FL,后置音箱是RR,RL。BACK UP蓄电池正极,ACC 电门控制,试机时与BACK UP 直接即可。ILLUMI 应该是显示屏的背光灯。搜索一下网络应该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8条喇叭线区分出来,前置音箱是FR,FL,后置音箱是RR,RL。BACK UP蓄电池正极,ACC 电门控制,试机时与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该车型的插头,再根据接线图接上一般都能响。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开机壳的情况下,需要连接插头和连接线吧?活动线太容易短路而引起更大的故障。

谢谢老师

网友D:
去修车厂找几个车机插头,回来拆开用1-2毫米的热缩管包好金属部分,然后就能用来对车机进行临时插线测试了,从最初的磁带机到现在的大屏机,我都是这样试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修车厂找几个车机插头,回来拆开用1-2毫米的热缩管包好金属部分,然后就能用来对车机进行临时插线测试了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