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TL431 12V5A 60W开关电源DIY

楼主(2024-07-14):
        变压器改成PQ2625的,频率做到100KHZ,输出绕组圈数增加一倍.TL431电压调到24V,电流环调到10A保护(因为白光启动瞬间电流太大,以免电流环保护.
把次级线径减小到50%,圈数增加到200%,然后TL431供电部分电阻增大到200%,取样上电阻增大到200%.UC3842第3脚电流反馈电阻减小到50%.其它不用动。

    从原理图上看UC3842的2脚接地,这种模式光耦反馈信号是改变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从而改变6脚输出的占空比。
这种改变增益的方法对比传统改变输入电压的方法,有什么优势的地方呢。
    这样跳过UC3842内部运放工作,由后级TL431内部运放反馈从而控制前级,这样的工作状态很稳定也很容易调整,如果用经典的方式,TL431运放和UC3842内部运放同时工作,灵敏度太高从而极难调试到一个合适的稳定工作状态,就算调到一个临时稳定的状态,跟据时间的延长,比如几个月以后电容量的变化和其它元件的微小质变,都会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又要再调,这样很麻烦。
    同样是在2脚接地的方案中,楼主的光耦副边取样电压,是取自UC3842第七脚的电源电压。也有人是取自UC3842第八脚的基准电压。

楼主:
图1:光耦副边取样电压取自UC3842第七脚的电源电压

楼主:
图2:光耦副边取样电压取自UC3842第八脚的基准电压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给他一个电压,为了确保这个电压是合适的,所以这里的电阻需要调整.所以加了星号。

网友A:
您发的图中光耦都是连的1脚,光耦控制3842的1脚电压,而不是3842给光耦一个电压.实际控制光耦电压的是冷地端的TL431.
此处借网友的一个视频,请参考06:30时段的讲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发的图中光耦都是连的1脚,光耦控制3842的1脚电压,而不是3842给光耦一个电压.实际控制光耦电压的是冷地端 ...

实际我提供的电路是不应用UC3842内部运算放大器,这样做的好处是简化反馈补偿网络。利用UC3842内部运算放大器设计反馈补偿网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但与工作模式(CCM、DCM)有关,还与采用何种类型补偿网络有关,这涉及到极点和零点频率的选取是否合理,轻载和重载时电磁兼容的设计等等。不但设计复杂,还需要使用示波器进行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我提供的电路是不应用UC3842内部运算放大器,这样做的好处是简化反馈补偿网络。利用UC3842内部运算放 ...

两种接法都比较常见,闲得没事画了俩图。

由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脚馈入反馈:

由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脚馈入反馈:

若要介绍顶楼接法,给出IC内部框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接法都比较常见,闲得没事画了俩图。

由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脚馈入反馈:

谢谢提醒,用惯PEOTEL 99SE画图软件。

网友C:
请教下线圈的5、6脚是通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线圈的5、6脚是通路吗

N2是热端的电源绕组,5、6脚是它的两个引出脚。

网友:
38XX的电源,是随便做都能成的,因为逻辑简单,没有各种乱七八杂的聪明保护。

网友D(2025-04-08):
引用 网友B:
两种接法都比较常见,闲得没事画了俩图。

由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脚馈入反馈:

     老师,请问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请问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图?

黑色部分是一张图片,把图片贴到Multisim中,再增画其他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部分是一张图片,把图片贴到Multisim中,再增画其他部分。

     谢谢分享,下载一个学习

网友:
用LD7575 OB2268  NCP1203D6做电源!3842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