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示波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4-07-14):
大家看看这个示波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右边扫描拉不开,我在测电视机场驱动时,电视机变成一条水平亮线时,我还没暂停测试,随后就变成这样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也很少使用示波器!谢谢大家!

网友:
X电路故障吧,首先检查X电路电源,再就是X放大器、锯齿波发生器......。

网友:
可能是X扫描某个电源低了。看扫描亮度,扫到1/3就不继续扫了,电子束停在一个地方使劲烧

网友:
水平移动电位器谁不是坏了调整不了?

网友:
电源坏了一组

网友:
X末极放大器放大管烧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