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维修”信号发生器的故事

楼主(2024-07-14):
        先交代一下故事背景:前几天我发了一贴,说我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坏了,其实最开始只是一点不大不小的问题:CH1选择为方波后没输出,同时CH1的TTL没输出,于是我拆开一探究竟,四处测量一番,找到了一片74F04,旁边是有CH1\CH2 TTL的丝印,随决定拆下主板看看周边电路,又是一通研究,无果,眼看时间不早,就把主板装了回去,一开机,嘿!完啦!显示屏卡在开机自检界面啦!我猜多半是程序丢了,可编程逻辑芯片坏了,十分恼火,早知不拆了!半夜发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46053

第一章 :
        斯物已逝,后悔无用,连夜上海鲜市场询查一番,看到一个同型号机器,同时也是40MHz DDS类型的函数信号发生器中最便宜的一个,同价格的都是些模拟的,老掉牙的,抑或是20MHz甚至10MHz的,按照这几年的使用经验,这类仪器越是接近其标定的频率上限,波形就越发失真,即使用不到特别高的频率,有时候余量多一些是件好事,隔日询问卖家一番机器状况,价也没砍,下单付款一气呵成,卖家也很爽快,北京发货到云南,给我包了顺丰,邮费也有大几十。

第二章 :
        今早收到快递电话,还没起床,兴冲冲穿衣下楼取件,到家拆包裹上电测试,发现不对劲,怎么长出去一截,完蛋,我工作台二层只有30cm,老机器全长34cm就已经勉强,新机器全长39cm,多出的这5cm可难倒了我,工作台一层平时比较凌乱,干起活来更是“电闪雷鸣”,哪天不小心就给机器弄破相了,这可不行!于是又拆开新机器,嘿,内部果然一模一样,拍两张照片,拿起螺丝刀我就来了个大卸八块,准备来个狸猫换太子,旧瓶装新酒,经过一上午的努力,新酒装到了旧瓶子里,缺失的一根外部调制输入线(看那个样子是被剪断的)也从旧机器上拆来一根补上,能不能用,以后用不用得到先不管,大致装好后,测试一番,嗯,一切正常!
        可是,固定变压器时发现一点小问题,新机器的变压器安装孔和旧机器对不上,现在机器都装好了,再拿电钻过来似乎有点自找麻烦,灵光一闪,把旧的拿来换上不就好了,短暂的思考后,说干就干,两钳子咔咔把线剪断,拿来烙铁重新焊上,旧变压器很快安装好,插电!开机!
        ………………
        卡住了!和旧机器一摸一样的故障,这一瞬间心里面是油盐酱醋坛子全翻了,不知是何种滋味
第三章:
        看着开膛破肚的新机器,回味着它刚来的模样,心想,那既然是换变压器,就从电源查吧,于是万用表拿来,东戳一下,西戳一下,似乎都正常,那把变压器换回来再量?似乎也一样……正陷入绝望之间,突然一个芯片烫到了我,仔细一看 PT76833,一查,3.3V稳压芯片,再量!没有输出!断电再量!输出端对地短路,看它在可编程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旁边,一狠心一咬牙,拆!找到罪魁祸首,我这不还有一套可以拆零件过来嘛。拆一个芯片量一下,拆一个量一下,芯片全拆完了,还是短路。再祭出烧机大法,焊上一根导线,用可调电源供电,看哪里发烫,烧了一下,哪都不烫,绝望涌上心头,那一定是滤波电容击穿了!嗯,拆主板,拆电容!
        拆下主板,就在此时,心中突然有个想法,诶,我再量一下,……嗯??!!!不短路了?就在此时,我看到了固定变压器的螺丝,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第一次拆机时,主板下方垫了几个垫片……难道是?这个螺丝顶到电路上正好短路了?拆下变压器靠主板侧的两个螺丝,安装好主板,再装上稳压芯片,好了!不短路了
第四章
        那就装芯片吧,咔咔装上,测量,不短路,开机,诶?怎么还这样?低头一看,完蛋,装反了!多半是坏了吧……心痛,差一点就修好了呀,把另一台的芯片拿来,换上,开机,诶?怎么还一样!低头再看!嗨,有个排线没插呢……插上开机,一切恢复正常,原来,旧机器的芯片也没坏

网友A:
维修方式:罪魁祸首的变压器固定螺丝加了几个垫片,让它不要“越界”------这种问题应该是设计不成熟造成的!或者说设计缺陷!

楼主:
最终结果,旧机器上的芯片是好的,没问题,新机上装反后上电的存储芯片大难不死也没坏,新机器也修好了,换上了旧衣服,回归工作岗位
维修方式:罪魁祸首的变压器固定螺丝加了几个垫片,让它不要“越界”

补上图片:
一、机器主板全貌
二、拆芯片测量
三、罪魁祸首
四、岁月静好

网友B:
一顿输出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顿输出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充满了戏剧性,谁能想到是这个螺丝能作这么大的妖

网友C:
PLCC座快给干废了。不上起拔器也该低爱歪个钩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C座快给干废了。不上起拔器也该低爱歪个钩子取。

图二的PLCC座的右下角是热熔胶的痕迹

网友D:
留一台备用也好。有惊无险,原来变压器姿态改变导致。不过该现象较奇特,在开机瞬间MCU和ROM间已进行了数据交换,即仪器自检基本过了,但在整个流程快完成时,突然“程序执行中断”,也就是说在该时候ROM供电中断导致(电源芯片短路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一台备用也好。有惊无险,原来变压器姿态改变导致。不过该现象较奇特,在开机瞬间MCU和ROM间已进行了数据 ...

那个开机动画是个假的,上电1s不到时间,LDO输出保护,控制DPS的MCU(3.3V供电)已经失电了,显示用的MCU取的是另外一路5V电压所以没事

网友:
也挺好,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又有了备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方式:罪魁祸首的变压器固定螺丝加了几个垫片,让它不要“越界”------这种问题应该是设计不成熟造成的 ...

所以我后买的那台机箱加长了,使得这个螺丝不再位于主板下方,也就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E:
两台一样的,修起来有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台一样的,修起来有对照

故事看完啦?

网友:
哈哈,以前我也没少干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