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拨盘太紧用什么润滑

楼主(2024-07-14):
万用表拨盘久了旋转起来发涩不灵活阻力大感觉缺乏润滑了,不想完全分解开免得去对位置触片,可以用汽车机油不。谢谢

网友:
还是弄点润滑硅脂吧,也可以使用玻璃封3AX81三极管内部散热硅脂。

网友:
我觉得最好别用流动性太好的东西,弄不好到处都是,很难控制。

网友:
凡士林 可以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回复

网友:
拆开里面有个弹簧顶着的钢球,有时候是锈了,拆开擦下灰尘抹点高温黄油就行了。

网友:
一般普通的润滑脂 对塑料多少有点腐蚀作用, 造成开裂,要慎重选择, 当然全金属的问题不大。

网友:
抗磨液压油,耐久度好,滴完擦一下。

网友:
应该是白凡士林兑铅粉。像VCD和录像机一类的机构都加白凡士林兑铅粉这类润滑脂。

网友:
套套里的油脂

网友:
我就棉签蘸点机油沾少许在钢球上就活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