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2安输出的稳压电源应该选择哪一种电路呢?

楼主(2024-07-14):
是想给车机供电,查了一下L7812VC输出电流是1.5A,稍微小点,也许能用,也许不能用,想做个2A输出的,有比L7812CV电流大的吗?除了使用三端稳压元件,还有其它简单的电路吗?

网友A:
车机用2A供电只能凑合工作,音量开大些就不够了。
建议直接上4-5A的开关电源,网上二手的也不贵,没必要迷信什么线性电源音质好之类。

网友B:
两块7812,输出用0.1欧电阻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7812,输出用0.1欧电阻均流

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用2A供电只能凑合工作,音量开大些就不够了。
建议直接上4-5A的开关电源,网上二手的也不贵,没必要迷 ...

开关电源有干扰吧?也听中波

网友:
1,好的开关电源是没干扰的,康舒、全汉的就行,不用太好的电源。
2,车机电源要5A起,别抬杠,1A的也能带起来,又不是穷死了,干嘛不用5A以上的呢?

网友:
没有也许,就是不能用,除非你的车机不接喇叭
另外车机对电源没有那么敏感,蓄电池充满是14V,着车后发电机电压大约15V,所以个人认为,喜欢线性电源又追求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一个12V变压器直接整流滤波,不必稳压

网友C:
LM2576HS-12

网友:
不用稳压,变压器,整流滤波,输出14V,在用良好。

网友:
找个金封的7812就够了。

网友:
我用监控12V开关电源一样的听个响,要想大功率,还是用5A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线性电源,可以用三极管扩下流,也可以三端稳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有干扰吧?也听中波

正规品牌的开关电源基本没干扰。

网友:
7812明显电流不足............7812的1.5A电流,要非常可靠的大散热片的情况下,对能保证1.5A的电流输出

不如直接掏个12V3A以上的电源

网友D:
实在不行 找个台式电脑的电源就行12V的电流很大的。

网友E:
服务器电源,30元一个包邮, 输出38A

网友:
还是用5A的开关电源吧,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电源,30元一个包邮, 输出38A

服务器是说的电脑主机上的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 找个台式电脑的电源就行12V的电流很大的。

有旧电脑电源,担心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是说的电脑主机上的电源吗?

就是淘汰服务器拆机电源。质量远超普通家用电脑的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M2576HS-12

上周做了2576 已加大散热器,感觉大于1.5安,发热严重,你是咋避免发热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周做了2576 已加大散热器,感觉大于1.5安,发热严重,你是咋避免发热的呢?

首先二极管和电感是否按照说明要求的型号,这两项选择不当都会加大LM2576发热量!再次是封装,最好选择TO-220封装。因为是高频开关电源,布线、接地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
7812,1A都够呛的

网友:
我用车机改了家用,买了台达12v10A的开关电源,26包邮。中波在城市里,就算用电瓶供电,也是收不到几个台,全段噪音。

网友:
7812用个三极管扩流就行了,如果嫌麻烦,多个7812并联也行,每个输出端接个0.1欧以下的电阻做个均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