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之殇:十二年之后再修 6626A

楼主(2024-07-15):
而且坏的还是当年的 CH4

不同的是如今已无钽电容迷信,直接一个铝液电容替换了

十二年啊十二年

曾经沧海难为水否

网友A:
瓦大师,这是老Hp不;真好看,人家就让用十年,你这都十二年超期服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在八十年代的tango里看到过这种直角布线。
除了上GHz的微波,和一些高压场合,直角布线没啥不行的。 ...

禁止直角布线、水滴焊盘,这两个东西早年在国内大行其道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国内PCB工艺比较差,铜皮附着力低,直角布线的话内外边应力差比较大,线条比较细的时候铜皮容易脱落,水滴焊盘是同样的原因,而国外当时PCB工艺更好一些,所以对这两点没什么要求,现在更不是问题了,现在的PCB铜皮你抠都抠不下来,所以现在没人做水滴了,之所以45度用的更多也是因为EDA软件对45度布线更友好

直角布线带来的阻抗不连续问题在射频上是存在的,但这个影响在小功率线路中要到100M的频率才开始变得比较明显,更别说音频和直流电路了,所以国外很多直流电源、万用表这类仪器可以看到大量直角布线,这可能和习惯以及EDA软件有关,还有一个小原因就是直角布线更省空间,当年都是插件,板子空间比较紧张,而且到处是焊盘孔,直角的线可以用比较小的空间做到拐弯和穿插

射频传输线用45度切角就足够了,我记得有本射频书上讲过,还列出有数据,直角45度切角和圆角的阻抗连续性差异非产小,除非是做微带元件这种对外形严格要求的场合,否则几个G的信号用直角45度切角都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画板的时候比圆角更方便

网友C:
好在它把坏字写脸上了,要不然可不好找,不过话说这个大劈叉要不要固定一下?哪天晃悠晃悠搞短路了

网友D:
换铝电解俺没意见,但是,你好歹换个轴向的啊,难看、差评!

网友:
以前的散热片都是这样吗

网友:
我现在少用钽电容,用固态电容,这个esr小很多。价格也便宜。

网友:
嗯,這個覺悟真不錯,贊一個!

网友E:
钽电容, 优点大概就是低噪音了吧, 低ESR好像不如X7R陶瓷电容, 这里是低频,好像也用不到固态电容.

12年就这么点灰,环境真好.

网友B:
有时间想折腾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下电瞬间电容两端有没有短暂反压或过压。
很多钽电解电容就是被不容易发现的瞬时反压折腾死的。而且不止自己死,还要拉上周围元件和PCB殉葬。我们十多年前就不用钽电容了,相应的场合改用固态铝电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想折腾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下电瞬间电容两端有没有短暂反压或过压。
很多钽电解电容就是被不容易发现 ...

短暂反压或过压,这是咋回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短暂反压或过压,这是咋回事儿?

例如稳态时这边高那边低;但上电时由于各个电位建立顺序有先后,就短暂地这边低那边高。
甚至有些正电源,下电时会出现短暂负压。

网友:
  生产设备的应急修理都是就地取材,直接换电解电容。

网友:
十二年一个轮回,没毛病。呵呵。

网友G:
什么牌子?居然直角走线?在国内不得被口水淹死

网友:
这个轴向钽电容还特么贼贵,实际上现在好的铝电解ESR不比钽电容高,甚至要比某些系列的钽电容低很多

网友:
固态钽电解我也是又爱又恨,20多年前修260对讲机费大半天功夫全换的钽电解,那可都是从HP工控机上拆的,修好后放桌上还沾沾自喜了一会就眼看着机器冒烟了。
买二手的34401通电测试了几天后眼看着就冒烟,15V电源部分的钽电解烧糊伴随3.3V稳压管击穿,换了后不到一年机器又冒烟,这次不是换上去的,是原机的钽电解又糊了。难道他们预先设计好了使用时间到期就坏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想折腾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下电瞬间电容两端有没有短暂反压或过压。
很多钽电解电容就是被不容易发现 ...

钽电容除了频率范围比固态铝电解宽(因为后者是卷绕的),现在基本没啥优势了,而且液铝电解的工艺也早都今非昔比了,ESR指标比钽电容优秀的液铝电解比比皆是(因为它可以做到更高耐压),更别说固态铝电解了,最重要的是价格,所以现在整个行业钽电解用的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安全性要求高的产品上禁止使用,这玩意儿失效着火的特点是硬伤

网友:
钽电容我再也不敢用在电源上,烧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在它把坏字写脸上了,要不然可不好找,不过话说这个大劈叉要不要固定一下?哪天晃悠晃悠搞短路了

是的,一开始是报 CH4 DAC 错误,我还以为 DAC 挂了 正准备拆呢,发出来钽电容烧焦的味道,就知道有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稳态时这边高那边低;但上电时由于各个电位建立顺序有先后,就短暂地这边低那边高。
甚至有些正电源 ...

就 7815 输出端,没有你说的辣么搞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牌子?居然直角走线?在国内不得被口水淹死

直角走线的除了屁眼,还能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年就这么点灰,环境真好 ...

就这点?? 这叫“点”

网友B:
这个机器里边的彩色倒煞是好看。
三极管散热片好像不是螺丝拧的,是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角走线的除了屁眼,还能是啥

估计是个不入流的牌子,布线连国内的大学生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铝电解俺没意见,但是,你好歹换个轴向的啊,难看、差评!

大湿啊,国内哪买得到轴的电容啊

btw. 看了下音响发烧店还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里边的彩色倒煞是好看。
三极管散热片好像不是螺丝拧的,是铆的?

手机拍的色彩不行,相机拍的更好看

其实 70 年代的更好看

估计 6626 是惠普工艺没有“改进”之前设计的,工艺升级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 7815 输出端,没有你说的辣么搞基

你试试嘛,就示波器点上,设好,按几下开关就捕捉到了。
当年我们产品烧钽电解,电解是合格的,也没过压,莫名其妙的,但是一看上下电波形就一目了然了,有瞬间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个不入流的牌子,布线连国内的大学生都不如

这走线角度酸爽到死

你说有没有可能,其实不是人布的线

网友:
做工用料太TMD漂亮了

网友:
布线风格, 应该与当时使用的CAD软件有关.

新旧生产工艺变化也明显, 看过孔,感觉旧的好看一些.

商业电路板CAD,没有成熟的自动布线,所以布线还是'人'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大师,这是老Hp不;真好看,人家就让用十年,你这都十二年超期服役啦!

这明显 91 年生产的,上一次修它时就已经服役了二十几年啦

网友B:
我好像在八十年代的tango里看到过这种直角布线。
除了上GHz的微波,和一些高压场合,直角布线没啥不行的。这玩意一定程度上是审美习惯。
很多搞微波的,看到微带线不是圆弧就受不了。其实没啥,清华的研究组七十年代就做过实验了,连续四个切角直角弯,放在相互干扰最恶劣的位置上,驻波比小于1.1。
90年代初很崇拜“水滴焊盘”。当年我见到清华校办工厂的工程师还在吹嘘这玩意对信号质量好,估计这种崇拜也是宗教信仰了。现在好像也几乎没人做这个处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的色彩不行,相机拍的更好看

6626A是个电源,但是里边板上既有LM399A,又有AD637,这硬件上是按高位DMM配置的。

网友I:
由于工艺原因,固态钽电容容易出现缺陷,很容易烧毁,特别是用在电源滤波上,冲击电流比较大时,遇到很多次了,甚至把PCB板子都烧糊的。多年前就在项目中避免使用了,小容量用MLCC,大容量用铝电解+MLCC,或者高分子固态电容+MLCC即可替代,可靠性又高。实在要用钽电容,耐压一定要降额一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6626A是个电源,但是里边板上既有LM399A,又有AD637,这硬件上是按高位DMM配置的。

399/637 那个就是 34401A

6626 的鸡肫是 1021

DAC 是 7534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由于工艺原因,固态钽电容容易出现缺陷,很容易烧毁,特别是用在电源滤波上,冲击电流比较大时,遇到很多次 ...

这颗钽电容在 7815 的后边(其实是 337,不知道为毛惠普不用 7815、7915,非要用 317、337)

还串了个电阻,按理说不至于有啥冲击

网友:
“不知道为毛惠普不用 7815、7915,非要用 317、337“

在音响上,317/337比78系列好听信不信由你。不接受反驳

网友:
日本90年代的一些电子产品若干年后电解电容漏液几乎是通病

网友:
看半天才看到高高在上的电解电容,我的6626A是楼主老师推荐买的,18年到手风扇是坏的,更换后玩了一阵子,现在一直睡大觉,风扇噪音稍微大了点,耗电功率大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钽电容在 7815 的后边(其实是 337,不知道为毛惠普不用 7815、7915,非要用 317、337)

6632B那波用的7815/7915,不同项目组调调儿有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在八十年代的tango里看到过这种直角布线。
除了上GHz的微波,和一些高压场合,直角布线没啥不行的。 ...

密度高的板子线条细,以前的工艺水平转直角甚至锐角弯的话容易腐蚀不彻底造成短路啥的。

像老湿这个电源的板子,你拿毛笔画板子也不会有啥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钽电容在 7815 的后边(其实是 337,不知道为毛惠普不用 7815、7915,非要用 317、337)

俺印象里 LM317/337 比 LM78xx/79xx 耐压更高、电流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99/637 那个就是 34401A

6626 的鸡肫是 1021

你这 1021 还用了座子,也许是老化测试过的高级货呢!

旁边就是大名鼎鼎的 RIFA 电容了,居然没碎掉,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