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老师推荐一个90系列三极管的两管再生机

楼主(2024-07-15):
几年来分别实验制作了几部单管机和四管再生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机器都是鍺管的,最近想尝试一下90系列三极管的2管机(可以推喇叭的那种,类似海棠2管机),网上搜集了一些,但好像都是实验电路,我想得到一个比较成熟经典的电路,请各位老师推荐一个,在此表示感谢!最终将以实际制作予以答谢。

网友:
【不参赛,活跃气氛】1《老爷子收音机系列》7402型两管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17608-1-1.html

网友A:
三款名机的电路还是不错的:
梅花鹿TB163-A、海棠TR2-1、牡丹2401;
我做的是TR2-1(后来修改一下);
第一图是我现在天天在用的日本袖珍机,  带喇叭,声音不小,但9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款名机的电路还是不错的:
梅花鹿TB163-A、海棠TR2-1、牡丹2401;
我做的是TR2-1(后来修改一下);

还有一款英雄2管机,暂时没有翻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款英雄2管机,暂时没有翻到。

李庆梁书上的2管机也很好,它是经过作者制作验证的。

网友:
再生来复式的电路效果应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款英雄2管机,暂时没有翻到。

您好,这些图都是3AG\3XA管的,那么要用90系列管是直代吗?PNP型能直换NPN型鍺管吗?好像对应二极管和电源及电解电容极性需要调整,我没有搞明白,请指点(以海棠2管机为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些图都是3AG\3XA管的,那么要用90系列管是直代吗?

抱歉忘了是要求现代硅管的。

可以用北极兵的浅再生(9014)再加一级低放。也可以找爱好者的图纸或日本资料的2管机。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忘了是要求现代硅管的。

可以用北极兵的浅再生(9014)再加一级低放。也可以找爱好者的图纸或日本 ...

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图纸(硅两管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图纸(硅两管机)

您制作单管机时试过这个没有?来复潜再生单管收音机------这个因采用音频变压器,很容易移植到2管机电路,加一级变压器输入变压器输出的低放很容易。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22509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些图都是3AG\3XA管的,那么要用90系列管是直代吗?PNP型能直换NPN型鍺管吗?好像对应二极管和 ...

用硅管代要重新调试偏置工作点,第一级0.8~1.5mA, 第二级根据变压器--喇叭阻抗--功率,可在10~20mA 之间(对应 长磁棒--6V--高灵敏度喇叭)

如果采用浅再生电路,要按照原帖定第一级Ic。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如图,VC1配合磁棒天线选频,VC2再生调节,Q1高放兼音频来复放大,L1高频负载线圈,C3、C4、D1、D2组成双二极管检波器,Q2音频功率放大,D3偏置稳压。
        音频放大器2工作电流受音量电位器VR控制,适当调整R5、R6可调节最大音量和最小音量Q2的集电极电流。调节C5、C9容量可以调整音调。
        接收部分增加了大多数硅管来复式收音机不没有的R1、C2,R1在这里的作用是抬升Q1基极电位,适当调整R1阻值,可以在保持Q1集电极电流合适的情况下调整双二极管检波器的偏置,使检波效率最高。调试时R1可临时安装100~220Ω可调电阻,R3临时安装100k可调电阻,反复调整两只可调电阻,使接收效果最好,用万用表测量出电阻值,取阻值接近的固定电阻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VC1配合磁棒天线选频,VC2再生调节,Q1高放兼音频来复放大,L1高频负载线圈,C3、C4、D1、D2组 ...

您好,稳压电路可以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忘了是要求现代硅管的。

可以用北极兵的浅再生(9014)再加一级低放。也可以找爱好者的图纸或日 ...

感谢您给我找了这么多资料,可以举一反三,借鉴优良的两管机电路。我先搭一个简易的电路实验一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款英雄2管机,暂时没有翻到。

这几个电路确实经典,而且是批量生产的厂机电路,只是我想实验一下90系列的管子,据说各项指标都比老管子好。好像这类管子电路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稳压电路可以不要吗?

不可以。由两只硅材料开关二极管组成的双二极管检波器对直流偏置十分敏感,D2正极电位哪怕浮动0.05V,灵敏度也有显著变化,二极管静态偏置过大、过小都会导致弱信号检不出。

网友:
这样灵敏度足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