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也能放坏,奇了怪了

楼主(2024-07-15):
碰到两次了,原来有台G31主板电脑,我用了一段时间一直没事,在坛里收了套g41主板,g31就放一边了。放了几年有天想收拾下卖掉,结果开不了机了,经测试内存坏了一根。再后来又换H81了,g41那台也放一边了,放了两年,今天想起来试一下吧,奇了怪了,又坏了一根内存,第一次是巧合吧,第二次又坏一根,电脑一直在门市放着,门市也不潮,也想不通放两年就能坏一根。

网友A:
内存插槽或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的概率大。

网友B:
内存条橡皮伺候,曹里A4纸对折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橡皮伺候,曹里A4纸对折伺候

所有方法都试过了,主板没问题,换一根内存立刻就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槽或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的概率大。

主板没问题换一根内存立刻点亮,内存条各种擦和吹都没用

网友C:
  潮湿不是唯一的原因。干燥的情况下,手上的静电也是杀手!还有,拔插内存条前,必须拔下机箱电源线,按一下开机按钮,使电源盒内电容上的电放完,才是真正的“断电拔插”!

网友D:
你感觉不潮其实不一定,放久了也会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潮湿不是唯一的原因。干燥的情况下,手上的静电也是杀手!还有,拔插内存条前,必须拔下机箱电源线,按一 ...

关键问题就是闲置的是主机,内存和主板都在机箱里没动过,之前都是好的,放了两三年内存就坏了一根。而且还出现两次,我门市是在商场里,也不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感觉不潮其实不一定,放久了也会锈蚀

我门市商场里,而且是四层,有中央空调。

网友:
挺难说清原因,现象是有的,有些材料就是要经常用,不用反而老化得更快
有些力学材料,你越快速用大力,它反抗力就越强,反而不太容易坏
轻轻慢慢地施不大的力反而能破坏它

网友E:
会莫名其妙坏掉的,我遇到过多次无线路由器/早年ADSL猫之类都是闲置后坏了,可以正常通电,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门市商场里,而且是四层,有中央空调。

有空调白天晚上温差大,有可能会轻微结露。我住楼上感觉也很干燥,一套主板、CPU、内存放了几年也是不能用了。想长期放还是用密封袋抽真空,或者用油纸包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莫名其妙坏掉的,我遇到过多次无线路由器/早年ADSL猫之类都是闲置后坏了,可以正常通电,但不能用。

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
干燥的情况下,手上的静电也是杀手!静电对器件的杀伤很厉害的!

网友:
最容易接住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