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multsim的波特图对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计算和设计?

楼主(2024-07-15):
关于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很多都是泛泛说一下,
有的说通过波特图可以得到零、极点,然后设计补偿网络,现实中的波特图业余很难测出来,但现在有仿真软件,波特图很容易可以得到,
得到了波特图,但做一个怎样形式的补偿网络?补偿网络元件怎样计算,好像都找不到啥实操例子?

例如这个电路,怎样设计补偿网络?

附上multsim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使用仿真软件来研究一个负反馈电路的高频稳定性/频率补偿方法,那么,需要使用软件来对他的开环
...

这是我当初研究LM324电子负载的高频稳定性时使用Tina软件进行的仿真分析(下面这些内容还没续写在该主题帖里):

1、开环Bode图的获得(设置断点)——获得loopgain环路增益Bode图后,利用软件的AC分析功能,就可以得到开环时的幅度频率曲线和相位频率曲线。

2、没有作针对性补偿带电感性负载时的Bode图。可看到,相移180度时,loopgain即环路增益高于0dB,说明电路自激。

3、增设Snubber网络(即茹贝尔网络)后,带同样的电感性负载时不自激,相位裕量达50度。

网友A:
1、如果你使用仿真软件来研究一个负反馈电路的高频稳定性/频率补偿方法,那么,需要使用软件来对他的开环
波特图(Bode图)进行仿真。注意,是开环时的Bode图,不是闭环后的Bode图。

2、以开环Bode图为基础,观察加入/调整补偿网络前后的Bode图,就可以比较直观地知道你所作的调整是否有效、与实现高频稳定的目标相差多少。

3、我以前发的下面这个主题帖里,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用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61

其中

(1)Ti合集里介绍了如何操控开环零极点的位置来实现高频稳定。须注意的是,Ti合集是针对运放的应用来作研究,不是针对分立件电路。实际上,对于分立件电路来说,自己操控开环零极点位置的可用方法(以及可用电路节点)更多,补偿起来也更方便。

(2)里面的Lymex帖子,提供了如何得到开环Bode图的具体方法。要点是要在整个负反馈环路的中间设置断点,以此来得到开环Bode图。其帖子介绍的是Tina仿真软件上的应用,但Multisim也可以按其方法来进行仿真研究。

网友:
回到一楼的如何对这个电路作高频补偿的问题。

1、这个电路,开环增益由2部分构成。一是运放,二是晶体管。晶体管部分至少有2个极点,而且因为这部分的增益不低,所以他的第1极点频率也甚低约是10kHz级。

2、运放本身的主极点是100hz级,他与10khz级的晶体管极点只有3个十倍频程的距离。而整个电路的开环增益高于100dB,如果不作补偿,必自激。

3、补偿的方法可以是,利用运放作本地的负反馈,来制造整个系统的主极点,令他闭环后的极点频率足够低,在拉开整个系统中的第1与第2个极点的距离的同时,让整个系统的开环增益也降低。

4、为此,需要将运放作成积分器。也即是,负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跨接一只合适的电容,并在负输入端与Vref之间接一只合适的电阻。这种接法,就是很多线性稳压电源所采用的高频补偿方法。

由于你这里的电路是LDO拓扑,晶体管部分有较高增益(尤其是你这里还给电压放大管配上了恒流源负载),所以,积分器所制造的主极点,需要比普通线性电源压得更低才行。

网友:
无需开环即可测出开环频率特性,请参考这篇文章,虽然楼主的电路是个线性稳压器,但是方法是想通的:
https://www.ti.com/lit/an/snva364a/snva364a.pdf
原理在这篇文章中有介绍:
https://www.ti.com/lit/an/sluaa51/sluaa51.pdf?ts=1720992958931

网友B:
调整放大电路的稳定性,要看环路增益的波特图,环路增益就是开环增益减去反馈系数,所以需要把环路的交流通道断开(任意一处都可以),然后从一端输入信号,另一端读取波特图,我常用的是这个电路
L1就是用来断开交流环路的(直流环路要保留,否则会饱和),C3用来从断开点馈入测试信号V4,然后测量Vo的波特图,得到的就是环路增益了

判断稳定性很简单,因为Vo对于V4来说理想情况是180度(实际上不可能,因为运放主极点会使相位变成90度,所以理想情况是90度),所以在环路增益为0的频率,观察其相位即可,如果相位为0,则表示Vo和V4是同相,电路是100%正反馈,所以相位和0之间的差异,就是相位余量,一般来说,相位余量至少要达到45度以上才能保证稳定(阶越信号不长时间振铃),最好是60度以上为佳,否则振铃会比较大,低于45度就可以认为不稳定了

可以看到,这个电路在环路增益为0的频率,相位余量是78度,它是非常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当初研究LM324电子负载的高频稳定性时使用Tina软件进行的仿真分析(下面这些内容还没续写在该主题 ...

为什么这个环路增益是用VF3/VF1,而不是用输出端的电压来算?例如T1漏极上的电压/VF1为环路增益?或者T1源极上电压/VF1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环路增益是用VF3/VF1,而不是用输出端的电压来算?例如T1漏极上的电压/VF1为环路增益?或 ...

因为L1使得交流环路断开了,那么VF3就是环路输出点,VF1就是环路输入点,所以环路增益是VF3/VF1,电路本身的输出点,只是环路的一个中间节点罢了,并不一定是环路输入或输出点(除非你的环路刚好是从输出点断开的,就比如我之前的电路)。

环路增益,就是指把环路断开,然后按照信号原来(未断开前)的流动方向,用流出点的电压除以信号流入点的电压,需要注意的是测量波特图时驱动信号必须给到环路输入点,所以你这个电路是从运放输入端给入的,我那个电路是从反馈电阻给入的,本质上没区别,不同的只是我们断开环路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要判断换路是否稳定很简单,但如果你仿真结果显示环路不稳定,就需要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涉及到零点和极点的知识,简单说就是零点使相位余量增加,极点使相位裕量减小,变化的幅度是零极点两侧2dec范围内相位相差90度,所以通过在环路中插入极点和零点,就可以调整环路0增益处的相位,从而调整相位裕量

零点和极点的求法需要列出环路传递方程,传递方程是一个多项分式,分子多项式的根就是零点,分母多项式的根就是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环路增益是用VF3/VF1,而不是用输出端的电压来算?例如T1漏极上的电压/VF1为环路增益?或 ...

这是因为,环路增益loopgain的物理意义是,一个信号从放大器的负输入端(或环路中的某个节点)出发,经过整个环路,再返回到负输入端(或原来这个节点),这么样跑了一圈所得到的增益。

现在这个仿真电路里,因为设置了断点,所以,vf1是开始时的信号输入,vf3是“跑了一圈”后获得的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放大电路的稳定性,要看环路增益的波特图,环路增益就是开环增益减去反馈系数,所以需要把环路的交流通 ...

专业的手法,很好的运放大电容负载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