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爱华组合音响K550主电源功放板故障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4-07-15):
最近又碰到一台不开机的爱华K550,故障现象和之前的那台差不多也是一插电屏幕闪一下就黑屏,初步检测电源部分都正常感觉还是功放部分故障导致机器开机保护了,接下来用师父美人鱼教的方法断开电阻R247和R248后机器屏亮而且能正常开机,然后短接R281测量相关管子电压。

网友:
功放中点电压异常,则通过R247+R248向CPU发信号,告诉CPU功放有故障,机器保护关机维修时,断开R247,R248的目的是解除CPU保护。
同时Q222和Q221,启控-----------关闭Q219和Q220------关闭高压。(只有当中点电压正常后,Q219和Q220才会重新开启高压。)

维修时为何有时需要短路R281.?
如果CPU没有发开机信号,功放输入级差分输入级,就没有偏置负压,管子关闭。功放就不工作了。所以,单独维修功放部分的话,可以短路R281,来暂时开启功放,以便测试数据。

(CPU保护关机有3种情况,1,功放异常保护-----R247+R248。2,AC异常保护-----Q108,Q102。3.DC异常保护----Q106,107-如果DC超压通过d120实现保护----------最后由Q110导通向CPU发出HOLD信号。)
Q213,Q214是过载保护。Q231和Q232是超温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下Q219和Q220的待机电压,Q220的S极是和整流桥D101的负极相连应该是-57V才对吧?难道是整流桥有 ...

完全符合前面的推断,负高压没有了。所以,加低压中点电压正常。
只有正高压,没有负高压,一加高压,中点就异常保护了。

最大可能故障元件,-----------桥堆。。。。。。。。。。。。。

网友:
短接R281如果可以正常开机,问题就在Q227或者Q226^_^

网友A:
断开R247后可以开机?检测攻放中点电压是多少?如果是0v,喇叭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开机控制有些特别。

插电-------CPU启动---------------给出开机信号(应该称为自检开机开机信号)-屏亮------------功放加高压,---------如果没有故障,则进入待机状态。如果有故障则关闭高压和显示,表现为插电闪一下屏就没有反应了。----保护关机状态。

功放部分,有2组电压(VL=+-24v,VH=+-43V)。

测试的是24V的装态,没有加高压VH。说明功放基本正常,问题可能是43V高压VH加载不正常。。。。。。。。正负43V是否正常(如果高压不正常,则2路都会保护,现在左路保护。故而高压大概率正常)?加载控制管是否正常?(大概率是左路加高压异常。)

以上推断不一定正确,要查到故障点还需要测试验证。

补充内容 (2024-7-17 07:45):
高压是+—57v。

网友C:
楼主:要先动脑后动手,即先分析电路。电源VCC应当是由POWER控制Q226,Q227(导通)才能加电开机。你短接R281可以开机,说明电路供电未经过上述管子控制。你现在看控制电路是否向Q226管发送了控制信号,如发送了看是否能开机,如还不能开机则可检查上述控制管极相关电路是否正常。至于什么原因导致保护,因该功放是双路输出,可先检查其双路的中点电压,一般为供电的一半;再就是比对查。据你描述不排除保护电路误动作的可能(故障导致)

楼主:
短接R281后的检测结果如下,这块板子和之前的那块故障不一样的地方是:之前那个断开R247和R248后屏亮但是不能开机直到故障排除才能开机,而这块板子是只要断开R247一个电阻屏就亮而且可以开机,或者不用断开R247直接短接R281也可以开机,通过测量结果看功放部分没看出有什么问题,通过断开R247就可以开机这个现象来看如果功放部分有问题也应该是左路部分有问题,但是查了功放部分原件没发现问题,有明白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D:
接的音箱测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的音箱测试的吧?

没有接音箱,测功放电源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先动脑后动手,即先分析电路。电源VCC应当是由POWER控制Q226,Q227(导通)才能加电开机。你短接R2 ...

多谢指点,现在的情况是短接R281可以开机或者不短接R281直接断开R247也可以开机,Q226和Q227在线测了下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开机控制有些特别。

插电-------CPU启动---------------给出开机信号(应该称为自检开机开机 ...

由于断开R247就可以开机所以也怀疑故障在功放左路部分,但是根据之前修的那两块板子情况来看如果功放部分故障单断开R247和R248 只能亮屏并不能开机,除非把功放部分故障排除才能开机,这次的情况是只要断开R247就能开机,这样看感觉功放部分好像又应该没问题,不知是不是想的这样。接下来该如何检测还请师父明示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R247后可以开机?检测攻放中点电压是多少?如果是0v,喇叭保护电路问题~

两边中点电压都是0.1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开机控制有些特别。

插电-------CPU启动---------------给出开机信号(应该称为自检开机开机 ...

刚测了下Q219和Q220的待机电压,Q220的S极是和整流桥D101的负极相连应该是-57V才对吧?难道是整流桥有问题吗?
Q219  G 23.4  D 57.3  S 23.4
Q220  G-23.3  D-23.8 S -23.3

楼主:
再上俩稍详细点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