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的电池测试架,兼容7号、5号、18650等规格电池

楼主(2024-07-15):
     制作了一个电池内阻容量测试架,通过调节负极固定件的间距,本测试架可兼容7号、5号、18650、26650、32650、21700、32700等规格电池的内阻或容量的测试,探针的最大测试电流为10A。

    根据需要测试电池的规格,调节负极固定件在底板上的位置(底板上有对应电池规格的标记线),先装入电池的负极,再装入电池的正极,连接好测试仪即可测试。

    本测试架取材和制作都较容易,用了35mm的导轨做底板,导轨底部用了个调节螺丝固定块,正负极固定件用1.5mm厚的铁板弯折成,正负极探针是买的10A电流的成品,下面是制作的图片,有需要的坛友可参考。

下面是本测试架的图纸,供参考。

网友:
不错不错,做的挺好的

网友A:
那么,内阻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内阻怎么测?

   先做个测试架,内阻测试板后面有空再搞,参考坛里许老师的。

网友B:
厦门佰翔软件园酒店

网友C:
图纸画的比做的好,我如果会画这种图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画的比做的好,我如果会画这种图纸就好了

    谢谢超版的称赞!做得不好主要是工具太简单,只有卡尺,钢锯,锉刀,锤子,还有一个打孔都会歪的台钻。

    超版如果有需要画图的东西,不是太复杂的话到是可以帮忙画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厦门佰翔软件园酒店

    这个是出差装的发票信封,随便拍的图,可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版的称赞!做得不好主要是工具太简单,只有卡尺,钢锯,锉刀,锤子,还有一个打孔都会歪的台 ...

非常感谢 ,我常年做工地有时候甲方要我们画一些简单的示意图,我都不会,一般只能请做预算的人帮忙弄弄

网友D:
老个用的啥软件画的机械图。

网友E:
史上最兼容电池夹 7号 5号  18650   21700 一切可夹。  原创是手电论坛 20年前 的  MZZLG老周  我是仿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史上最兼容电池夹 7号 5号  18650   21700 一切可夹。  原创是手电论坛 20年前 的  MZZLG老周  我是仿冒

其实最简单的测试工具,类似订书机的结构;一端固定,另一端利用弹簧构成移动。

网友:
我用的是淘宝上2块钱一个的电池座

网友:
不错,做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个用的啥软件画的机械图。

   不是啥高级软件,就是AutoCAD 2004 版,新版的又大还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