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毫伏表调试记录(二)

楼主(2024-07-15):
前段时间制作的音频毫伏表,调到一半信号发生器坏了,昨天修好,今天继续!此次主要测试研究频率特性,对于读数的绝对值则不关心,今天想到瓦叔几年前对我说:“你上课摸小鱼去啦了” ,课本上学习的知识还是要拿出来用一用。
一、电路图
        拆除了R12,这部分应该是频率补偿,频率越高,反馈电阻越小,但是原电路的元件取值有问题,频率补偿点不合理,拆了再说
        拆除了RP1,更换R13为100Ω固定电阻,满度调节就交给未来的前置放大吧,此时表头电路等效为100mV满刻度,至于为什么是100Ω,请看下一章节
二、确定R13,即反馈电阻的大小
        没忍住,买来一片AD843,想看看高速运放的表现如何,改变反馈电阻的值,同时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度,全程使用最小量程档位,使得读数接近满刻度,从1kHz开始,不断增加频率,当表头读数变化1格时,记下频率,实验记录见下图
这一步的结论有:
        1、反馈电阻小,表头灵敏度高,但是,反馈电阻太小会严重影响频率响应
        2、反馈电阻大,表头灵敏度低,需要前置放大有较高的放大倍数,前置放大的频响又成为一个问题
        3、反馈电阻大于30Ω后频响表现较好,但基本没有差别,
        4、当反馈电阻取30Ω、57Ω时,表现类似一个二阶系统,误差往两头跑,按下葫芦浮起瓢,若加补偿则更困难,三阶系统不好玩,也没玩过,老师上课讲:高阶系统要想办法降阶处理
综合考虑反馈电阻取100Ω,未来设计一个10倍的前置放大器,即便不补偿,看起来指标也不会太差
推测此电路bode图形状如下,
三、再测OP27
        测试进行到这,我想定性测量下OP27的表现,毕竟这个是低失调电流的运放,如果加前置放大器,采用交流耦合,不再受到高输入阻抗的影响,那多半就可以省掉调零电路了不是?
测试平台搭建:
        1、信号发生器,产生峰峰值150mV的正弦信号,换算为有效值大约53mV,位于表头的一半,原因:上一步测试时发现有读数升高的情况
        2、数字示波器,使用其测量功能,监视输入信号幅值、频率60MHz带宽的东西,看个几百kHz我觉得还是可以信任的
        3、万用表,测量表头两端电压,方便读取数据,由于使用了100Ω反馈电阻,此时这个表头一小格代表了2mV,毕竟机械表头想要读到特别精确不容易,读起来又麻烦
四、测试结果
将运放换回OP27后,花了“亿”点点时间测了40个点的数据,在此之前(包括上一个帖子里)对于频率特性都是大概,差不多,我瞅着,我估计……这次有准确数值了!若将忽略电流表头的非线性:
-3dB带宽为330kHz至360kHz之间,1%误差带宽为10kHz至15kHz之间,5%误差带宽为80kHz
左边是实验数据,有俩忘写单位了,误差为百分比,读数为mV,误差和衰减是以1kHz读数作为基准计算
然后使用excel绘制成bode图,其中X轴为频率,单位kHz,对数刻度,Y轴为万用表读数,单位mV,线性刻度,其实已经计算了对数值,但是那是取整过的,有误差,这里不使用对数刻度是为了让幅度变化看起来更明显一点
取300kHz和510kHz数据计算,此时的斜率为-24dB/十倍频

网友A:
这个仪器是处理AC信号的,op27的低漂移特性基本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仪器是处理AC信号的,op27的低漂移特性基本是浪费

不是浪费,同样不使用调零电路,外部输入为零,输入端对地有3M欧电阻,使用AD843表头两端有5mV,使用OP27只有1.7mV,就算加了前置放大交流耦合,使用op27可以用更大的输入电阻,也就可以用更小的耦合电容,同时不必测量前的调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浪费,同样不使用调零电路,外部输入为零,输入端对地有3M欧电阻,使用AD843表头两端有5mV,使用OP27 ...

你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个程度的失调电压差额,会带来指针位置的移动会有多少——会低到用肉眼不能分辨的程度。

正规的DA16毫伏表,里面就是采用失调电压大、漂移大的分立件AC放大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个程度的失调电压差额,会带来指针位置的移动会有多少——会低到用肉眼不能分辨 ...

电流表头是1mA的,内阻200欧,每2mV的失调电压占一格,不至于说是不能分辨,表头不归零强迫症不舒服,顺带,手头有啥用啥呗,AD843就那么一个,如果加前置放大,降低输入端的阻抗,也是可以用的,只不过需要更好的前置电路发挥其性能咯,

网友B:
毫伏表,误差在-3dB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表头是1mA的,内阻200欧,每2mV的失调电压占一格,不至于说是不能分辨,表头不归零强迫症不舒服

你的这个电路,因为配有了调零功能,不是精密运放也能满足你的要求。用op27的唯一好处是,能省下这个调零电路。

如果改da16那种隔绝dc输出的ac放大器形式(需要给负反馈电阻串一只隔直电容),连这个调零电路都可以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伏表,误差在-3dB是不是有点大?

算是做一半的毫伏表,目前只有分压电阻和表头算是定下来了,还有前置放大和电源待完善
误差和频率相关,根据最后一个图,音频范围的话误差1.4%
-3dB误差时带宽为330kHz至360kHz之间,1%误差带宽为10kHz至15kHz之间,5%误差带宽为8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因为配有了调零功能,不是精密运放也能满足你的要求。用op27的唯一好处是,能省下这个调零 ...

工具能够拿来就用,越傻瓜越好不是 我也没要求非OP27不可,目前我手头带宽比较高的运放就那么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具能够拿来就用,越傻瓜越好不是 我也没要求非OP27不可,目前我手头带宽比较高的运放就那么几个

说实话,diy这种毫伏表最没有性价比。还不如diy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diy这种毫伏表最没有性价比。还不如diy别的东西

您属ETC的吗?处在这么一个工业强国,DIY啥都不如买,追求的不就是一份动手动脑的乐趣吗,论指标论成本,这论坛里多少作品不都没有吗?踩一脚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属ETC的吗?处在这么一个工业强国,DIY啥都不如买,追求的不就是一份动手动脑的乐趣吗,论指标论成 ...

我是就事论事,没有打击你diy积极性的意思。

就你这种毫伏表来说:

1、只要手头有示波器,这种毫伏表几乎派不上用场。

2、制作你现在架构的毫伏表。需要制作档位开关,成本低不了。

3、要大幅提升这种毫伏表的测量带宽(超过10Mhz),除了要在电路上下功夫之外,还需要调试档位开关的高频补偿,这需要其他宽频带仪器和投入精力。

4、如果不做宽频带毫伏表,那只能做成你这种样子(音频毫伏表)。应用场景太受限。

5、有另外一种的毫伏表方案(使用对数转换芯片),可以获得宽频带的性能、而且diy难度大幅降低。这个方案的性价比明显更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就事论事,没有打击你diy积极性的意思。

就你这种毫伏表来说:

1、制作的原因,上次说过,去去库存把手头上的零件消化成作品
2、还是在上一帖里说过,这个制作的最大要求是,不买新零件,有啥用啥,能做到什么程度无所谓
3、档位开关,上一个帖已经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制作的原因,上次说过,去去库存把手头上的零件消化成作品
2、还是在上一帖里说过,这个制作的最大要 ...

对了。我提醒你一下:

你这个毫伏表,要获得良好的频响性能(让各个档位的频响曲线尽量平直),可能还得在档位开关的高频补偿上花一番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提醒你一下:

你这个毫伏表,要获得良好的频响性能(让各个档位的频响曲线尽量平直),可能还 ...

嘿嘿,偷懒不做,我看成品表是两级分压,其中第一级并联有10p左右的可调电容,最开始就嫌麻烦选择一级分压到底,至于可用频率范围到做完测试一下,有多少算多少拉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偷懒不做,我看成品表是两级分压,其中第一级并联有10p左右的可调电容,最开始就嫌麻烦选择一级分 ...

刚好反过来了。你做成一级分压之后,进行高频补偿的难度,将会比二级分压大了许多。

不过,你说你对这方面没有什么要求,可是5楼却又说自己有一些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反过来了。你做成一级分压之后,进行高频补偿的难度,将会比二级分压大了许多。

不过,你说你对这 ...

没有反,我嫌这部分补偿麻烦,放弃不要,故分压也放弃两级直接一级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反过来了。你做成一级分压之后,进行高频补偿的难度,将会比二级分压大了许多。

不过,你说你对这 ...

今天测试了一下分压器的频率特性,真丑啊 ,几十kHz都没有,前面白做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