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款小功放 娱乐娱乐

楼主(2024-07-16):
足功率变压器   LM1876放大  带5532前级   只是组装焊接  没有什么大的技术含量   整机推力还不错  声音细腻声场较宽  细节比较丰富  适合小房间使用  推动3---5寸书架效果最好。

网友:
小巧实用,铝机壳散热好。

网友A:
1876与1875音质上有区别吗?有的说一样,有的说区别还不小,正琢磨做一个,现在不好确定选1876还是选1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6与1875音质上有区别吗?有的说一样,有的说区别还不小,正琢磨做一个,现在不好确定选1876还是选1875

1875中低音好一些     1876中高音好    细节丰富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75中低音好一些     1876中高音好    细节丰富一些

收到,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感谢解惑!!!

1875中音好于市面上大多数集成芯片  这也是1875制作多的原因之一  它的发热量也大于1876    而1876细节更加丰富一些  高音耐听 属于类似近场监听使用  发热量低  数据指标高

网友B:
楼主的布局很好,小机箱的空间利用高、走线整齐,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布局很好,小机箱的空间利用高、走线整齐,赞一个。

谢谢关注    推动全频箱效果蛮好的

网友C:
1.请教楼主,扬声器保护电路用的哪一款。
2.外壳用什么材料做的,能介绍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请教楼主,扬声器保护电路用的哪一款。
2.外壳用什么材料做的,能介绍下吗?谢谢。

你好     欧姆龙继电器保护      外壳 网上购买的 全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三台大块头功放都闲置了

想换成数字功放玩玩

集成小功放的机壳尽量压缩最好   只要能放开板子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