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可否加装电子滤波器

楼主(2024-07-16):
我的那台红灯电子管收音机正在收听时,关灯开灯都有可能会使收音机声音突然变高或变低,基本上都是会变高些,正好手上有只机器上用的铁壳滤波器,220V10A的容量,把它加在变压器前端不只会不会有什么不良,请教下坛里的大师,谢谢。

网友:
加上应该有效果。

网友:
加上去没有什么不良,但这种电子滤波器一般是给开关电源用来改善负载特性,防止过度污染电网的,所以效果比较有限,反正我试过没听出什么区别

因为反向思考一下,假如电网上所有开关电源都加了EMI滤波器,那么能够泄露到电网的噪声污染,就是被允许通过EMI滤波器的,所以反过来思考,这个东西同样不能阻止电网上已有的噪声污染进入你的用电器

网友:
换个思路,考虑给灯另外供电?

网友:
220V10A的容量,把它加在变压器前端可以减小EMI。

网友:
整个柴油桶那么大的电池组给管子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几乎避免不了。
主要是开关电灯的电火花对收音机的影响,瞬时噪音引起收音机输出功率变大,直流电压下降。可以考虑检查线路虚接、管座虚接、滤波电容容量减少等情况。

网友:
玩呗,试试无妨,写写心得交流也挺好。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