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G7750编辑机控制按键失灵

楼主(2024-07-16):
前几天搞了一台松下AG7750编辑机,准备做前级和录音,控制机芯的按键有两个不好使,用无水酒精清洗后,控制机芯的几个按键都不管用了。其它功能按键管用。手绘草图方块内为按键两端的电压,本人技术有限,请教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A:
瞎猜的。控制面板上,都是+5伏 的 触发(电压)按钮,如果电压降低,可能有 短路的地方。
处理器 检测有一个或多个 按键 处在 按下触发状态,也就不反应不接受任何操做了。
用热风吹一下电路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的。控制面板上,都是+5伏 的 触发(电压)按钮,如果电压降低,可能有 短路的地方。
处理器 检测有一 ...

网友(2025-03-03):
松下裤带子的机子,电容最容易坏(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