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求助

楼主(2024-07-17):
外壳整体尺寸是:300*89.5*154mm,这数据不能借鉴?

网友:
记得好像星黎飞版主这里展示他搜藏的这个样子机器,可以请他使用卡尺实测一下尺寸报出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啊,我又没说不会做,只是要原机的精准数据,做这种机壳也就分分钟的事情,简单的一塌糊涂,

我去年补了一片不挖调谐圆孔的一个侧面,为了那点料子,特意买了一种比较轻的现代红色木板,记得老板给我专门开的是7毫米厚度。
盒子尺寸晚上帮你精确测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皮完成,底色完成,遥遥领先,遥遥领先!!

享受动手的快乐!!

机壳做得漂亮!这种早期的空气连的上海312不仅可变电容器不同,里面的元器件比如晶体管也不同,尤其是调谐指示方向不同,频率从左至右、由低到高,很符合人们的感官习惯。其品质实际上是优于后期产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皮完成,底色完成,遥遥领先,遥遥领先!!

享受动手的快乐!!

厉害,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