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用老本趴窝,打算买台二手替代

楼主(2024-07-17):
对IBM老笔记本电脑算是情有独钟,备了一台X31放单位与台式电脑互补着用,也当是收藏及情怀。
不打游戏,就上上网、常规文档及图片编辑,也够用。

前段时间屏幕坏掉了,有时也不认USB。应该是整体使用寿命差不多了(毕竟2003年的老机器)。
翻出几年前朋友送的X32(压坏屏),外加另一坛友送嘀X31屏,打算换上使用。X30、31、32除了CPU外其他基本相同。

昨晚准备拆机时插电测试无反应,打算让它继续退役。想重新买台二手替代。
由于只是作为平时普通文档编辑、上上普通网页编辑常规图片偶尔看看片之类的,不玩游戏,要求不高。
初步打算在2018X1、T30/20、X260/270之间选择,预算千元左右或以内。

目前手头在用一台X230,但单位那边需要一台与台式机互补着用,不想每天来回背。坏掉的那台X31就是一直放单位的。重新买一台吧。
大家多给意见。

请用茶。

补充内容 (2024-7-18 17:47):
T530到货使用中,见第二页。

补充内容 (2024-7-24 22:09):
T440p到货使用中,见第二页。

补充内容 (2024-7-24 22:09):
纠正:T440p到货使用中,见第四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方便说下多少钱入手的吗?我看海鲜市场上大部分都是2K到3K,不知道能不能入?

我这个入手两年了。近来没买过,所以价格不清楚,只能说点经验了。给您说一下我在海鲜市场淘机器的经验。首先,一般没有漏可捡,但也不绝对,是很少,我这台就是捡的漏。要捡漏首先要有耐心,基次要常刷海鲜。基次,看一下海鲜市场的贩同款机器都卖多少钱,心中对价位有个数。然后刷市场,找个人买家,打开卖家的主页,如果全是电脑,商家,PASS,过。如果在一堆不想干的东西中有一台机器,一般是个人自用的。看一下这个人的信用,然后最重要的,聊机器的配置、无修、无故故障,一定要详细,能想到的都问到,最好有机器的序列号,上联想官网查一下,这步很重要,机器有问题小法庭维权是关键证据。最后问是不是支持咸鱼验机,马上回答是的一般都没问题,回答各种不支持的PASS,当然,走不走验机你自己掂量。最后再还一下价,一般个人的基本上都能还价,对于那些不还价的重点考虑。

网友B:
有单位,还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位,还不好办?……

已经配了台式机了,不能再配手提电脑。
并且手提电脑我觉得还是用自己的好些,毕竟放了较多自己的资料图片啥的在里面。并且,现在手提电脑也不贵。

网友:
消耗品,合用就好。可能没那么多讲究的。

网友:
X31这得多老的机器了

网友:
买hp的二手笔记本,尽量年份近的,性能好的,运行内存8g或16g的,不要买老古董了。

网友C:
没必要买这些老古董了,换新的吧

楼主:
目前重点考虑T530与X1(2018)了,也就是扩展与便携两个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买这些老古董了,换新的吧

我这没必要用到新的。具体上面也说了。
主要是手里也有本本在用着,这次也就拿一台偶尔用用,性能没什么要求。

网友D:
性能好的话还T系列

网友E:
真真的音乐发烧友啊!

网友F:
晕倒,我的第一台好像就是X31,里面的cpu是那种和台机一样有铁壳的吧,ide的小硬盘,能装win98,95的吧
十多年前100多出了,当初入的时候二手也近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好的话还T系列

是的。下单了一台i7四核的T530,到时收到看看有没有踩坑。

楼主:
还看到有台T520,价格便宜不少,不过卖家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倒,我的第一台好像就是X31,里面的cpu是那种和台机一样有铁壳的吧,ide的小硬盘,能装win98,95的吧
十多 ...

那个年代只有IDE(并口)的硬盘,CPU还是迅驰单核。并且USB也是刚到2.0
我后来装了XP,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真的音乐发烧友啊!

是有点音响音乐方面的爱好。
请用茶:

网友E:
都用上单独分体的电子管机器了,大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上单独分体的电子管机器了,大烧!

不值钱的。都是自己做的土炮。当爱好偶尔动手做做。

请用茶。

网友E:
真真的土炮党啊?楼主在哪里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真的土炮党啊?楼主在哪里城市?

粤西北山区18线小城市。。。

楼主:
T530估计今天能到了。
选的i7四核独显高配版。其实不少几年的高配版电脑现在也不过时的,性能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只要不打大型游戏,都够用有余。

楼主:
收到通知已经到货。下午带回来折腾下。
预祝一切正常没有踩坑。。。

楼主:
已经收到,中午使用至今。

上几张开箱使用图片吧。就随手拍了几张,毕竟几百块的跳坑机,没必要大张旗鼓开箱拍照了。

图中硬件参数中,电池健康度应该没有93%这么高(商家评测的是59.8%,估计差不多)。实测上上网、做做图片文档之类的估计能用两三小时吧。这年份的机器,也可以了。
使用几个小时没发现啥问题。再用两三天慢慢各方面测试下。

请用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收到,中午使用至今。

上几张开箱使用图片吧。就随手拍了几张,毕竟几百块的跳坑机,没必要大张旗鼓 ...

这个可以

要我就装W10
chrome上网、看在线视频可以 。

裁缝身上无新衣

卖油娘子水梳头

我手上有多台垃圾旧货 ,能上网20多年来没买过新机

楼主:
这台T530还是留不住。昨晚测试了视频输出不稳定,有干扰、闪断。刚才看了下接口都生锈了。
同时光驱也不行,经常不通电(按弹出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估计也是内部接口有问题。由于影响扩展装硬盘,也是无奈。
联系商家退货了,理解小本生意自己出个运费。

楼主:
一番折腾回到原点。还得继续试坑。
还是优先T530,备选X1 2018或T450系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番折腾回到原点。还得继续试坑。
还是优先T530,备选X1 2018或T450系列。

T440P进入视野。在谈一台9成新的,i5四代、12G内存+256G固态硬盘、电池健康度91%。

网友:
引用 楼主:
T440P进入视野。在谈一台9成新的,i5四代、12G内存+256G固态硬盘、电池健康度91%。

买个新的吧,省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年代只有IDE(并口)的硬盘,CPU还是迅驰单核。并且USB也是刚到2.0
我后来装了XP,也没问题。

还是老的IBM笔记本好看耐用,自此给联想收购后就成了一团屎。个人最喜欢T43的外观,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老的IBM笔记本好看耐用,自此给联想收购后就成了一团屎。个人最喜欢T43的外观,不喜勿喷。

ibm老7行键盘本本一直至爱。否则不会保留两台X31/32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