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放电14年的南孚电池

楼主(2024-07-17):
家里的电子钟被孩子摔坏了,找出个长期吃灰的,无意间发现里面还装着电池,竟然没漏液,完好如新。
仔细看是10年有效期的,2018年6月到期。测量电压0.43V,笔式表自动档误认为是电阻
这块电池应该是2010年前后装上去的,至今已经连续放电14年了。

网友A:
第二张照片有生产日期:2018年的

网友B:
楼主大概率记错,南孚屁股那个时间是生产日期不是到期日期

参考我 2020 年的帖子,2010 年的南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5710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照片有生产日期:2018年的

啊,确实是,尴尬了 。不过也有5、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概率记错,南孚屁股那个时间是生产日期不是到期日期

参考我 2020 年的帖子,2010 年的南孚 :lo ...

疏忽啦。
这个钟是2010年入住这个新房时买的,掐指一算,误以为是当年用的电池

网友:
我有2003年生产的双鹿电池LR6,目前还有电

网友C:
玩电子的就怕电池漏液,只要不漏液时间短点都可以接受。

楼主:
我还真没遇到过漏液漏得一塌糊涂的情况,最多是电池出现坑坑洼洼。

网友:
能放电到0.43V还不漏液的电池绝对是好东西。以前我在的酒店门锁电池放电到1.1V就漏了,当然可以说是假南孚,采购吃不吃回扣又不关我事。

网友D:
我买的82年10表里面有这么一块电池,光洁如新,测量还有10.8v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疏忽啦。
这个钟是2010年入住这个新房时买的,掐指一算,误以为是当年用的电池 。

所以我才要立此存照

另看我的帖,我多次提到:电池正品、电池有电、未过期,三个条件都满足基本是不漏的

你的估计是正品、没电、没过期,有漏的概率,这个只能说看概率,而且可能其实已经漏了:

碱性电池漏液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电极崩解,在电压 <1.3V 后电极开始逐渐崩解,越低崩解越厉害,但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而且电池本身也有崩解抑制剂,所以一开始这个现象是不明显的;第二个是产生了气体,电池负极有气阀,一般来说轻微的气体会逐渐被二氧化锰吸收(氧化成水),或者满满从气阀润走,但若大量产生气体且电池位置合适,电解液就会被气体从气阀挤出来。

所以可能电池已经开始漏但因为位置正好也合适:漏出来的目前只是气体

网友:
表也不错,原装无拆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才要立此存照

另看我的帖,我多次提到:电池正品、电池有电、未过期,三个条件都满足基本是 ...

说的非常清楚,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82年10表里面有这么一块电池,光洁如新,测量还有10.8v电压呢!

10.8V可能是浮电,你用指针表测下看看

我也这么得到块15V电池,很新,看不出是哪年的。
数字表测是8V,指针表测,0.25V档、1V档、2.5V档、10V档,用这几个档去测,指针都转2格左右,250V档偏转1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激动,时间过去10多年。

10年,弹指一挥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10.8V可能是浮电,你用指针表测下看看 。

我也这么得到块15V电池,很新,看不出是哪年的。

这个南孚的0.43V我怕是浮电,所以用指针表怼了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10.8V可能是浮电,你用指针表测下看看 。

我也这么得到块15V电池,很新,看不出是哪年的。

0.25V档的2格,相当于在5K负载时的放电能力是2uA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V可能是浮电,你用指针表测下看看 。

我也这么得到块15V电池,很新,看不出是哪年的。

是浮电,能看不能用,不过也可以了,毕竟那么多年了还光洁如新,浮电也是电,哈哈

网友:
我保存的一节南孚电池是2015年的,有效期七年,现在过期了,使用时放电到1伏,内阻186毫欧。

网友:
曾经有一块卡西欧计算器fx82,原装卡西欧电池用了78年还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电子的就怕电池漏液,只要不漏液时间短点都可以接受。

南孚电池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算啥,前段时间我遇到过电压1.5伏,短路放电mA级别的干电池。

也是使用了很多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