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甜圈天线效果怎么样,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4-07-17):
最近玩SI4732,买拉杆天线的时候看到有个甜甜圈天线,就顺便买了一个,在室内测试了一下FM,能听的台没收到一个,1米拉杆天线清晰的有6个,其它频段室内也没有就没试,这种天线配【低阻抗转换器】是不是效果就超过普通天线呢?还是说本来就是智商税?

网友:
理论上讲,天线要和频率波长形成一定的比例才有好的效果,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的带宽有假的成份。

网友A:
甜甜圈天线:这种天线的方向性应该很强吧?180度方向性?

网友B:
这个收音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收音机多少钱?

网友B:
各个波段的灵敏度怎么样?短波能不能收到罗马尼亚的信号?收音机现在还容易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甜甜圈天线:这种天线的方向性应该很强吧?180度方向性?

看来是个AM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波段的灵敏度怎么样?短波能不能收到罗马尼亚的信号?收音机现在还容易买到吗?

FM还行,在深圳这边其它频段干扰大,没详细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FM还行,在深圳这边其它频段干扰大,没详细测试过

在深圳香港的三家电台接收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深圳香港的三家电台接收得到吗?

具体哪个频率,我抽空试一下

网友D:
0.4uH還是0.4nH?完全看不清。

网友:
属于高阻天线,需要转换成低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4uH還是0.4nH?完全看不清。

看似0.4mH,0.4uH这表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似0.4mH,0.4uH这表测不了。

感谢老师的加分与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似0.4mH,0.4uH这表测不了。

0.4mH也還是小了些,要匹配SMA的50歐,電感量大約需要達到0.795mH,加上大約十幾pF的分布電容,才能覆蓋180MHz的帶寬範圍。

网友:
你这简配的甜甜圈天线
高配的有可变电容,可以调节谐振频率

网友:
查了下寳上真有,價格也不算貴。依樓主朋友的測試數據看,-3dB的覆蓋範圍約20KHz~180MHz,低端的10KHz是很難達到要求,但低於-3dB的信號强度還是可以收到的。

這個產品是和天綫放大器配套的,單用天綫信號强度顯然不夠。天綫放大器内置電池,不用通過接口送電,這是一個特色。

网友:
帶調諧電容器的這個才是簡配的,只能匹配中波或短波,不需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