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丝上残留的焊锡能用普通的打火机烧烧化吗?

楼主(2024-07-18):
铜丝上残留的焊锡能用普通的打火机烧烧化吗?

网友:
最好使用喷火枪,使用打火机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
防风打火机可以

网友:
基本上,很难全部去掉,

网友:
小时候,将圆珠笔芯头上那个圆球用针捅掉,然后用嘴叼着圆珠笔芯吹蜡烛的火苗,就能吹出来一个类似于气焊的火苗,这个火苗可以将线路板的焊锡化掉,那时候拆线路板零件这种方法最快,当然,焊接不成,太难搞

网友:
看铜丝粗细,打火机的“瓦数”比你想象的大的多,热传递的原因升温慢一点,但是能达到的温度却很高,可以轻易烧红,甚至烧化。烧红表明>800度,铜熔点1083度。

网友:
细铜丝会烧红氧化,氧化层比锡还难去掉,粗铜丝无济于事,铜导热太快。
用砂纸磨掉比打火机烧的操作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焊锡很软、完全可以刀片刮除,不能用打火机烧。

网友:
容易烫手 要注意安全

网友:
我是用稀硝酸泡的,对铜腐蚀很慢,但是对锡腐蚀很快。刚把锡腐蚀干净就可以冲洗干净了。
稀的硝酸就足够了,太浓会与铜反应。而且还不易买到,是管制物品。

网友:
化工厂就是这样做,电子厂交掉的引脚。去掉焊锡后,铜线用来制造硫酸铜。剩下的做锡酸钠、硝酸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