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3发电970mV

楼主(2024-07-18):
难怪刷蓝漆
怀疑他比齐纳二极管使用场景要求更苛刻
用手电照射能发出比较高的电压
1n4734同样光照只能发出60mV电压

网友:
0.9V???
如果是这样,几个串联起来可以当photoMOS的光电池了。

楼主:
1n4744 稳定输出60mV最高90mV
1n4148 之前有测试过,发电很微弱不如齐纳

网友:
这种二极管的光电效应很弱,没有实用意义。

网友:
LED更高

10M的数字表显示

发电就休想了
应急时当测光表估测是可以的

网友:
你试试红外线接收管、应该比它高。

网友:
空载电压吧?负载就难说了

网友:
常见的红色led发出的电压就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