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新设备又可以玩玩单片机和数字电路了!

楼主(2024-07-19):
这几年一直在学习和制作模拟电路,现在买电脑回来又可以搞搞单片机和数字电路了!

网友A:
能真机还是不要模拟器。

举个最近的例子。

51单片机定时器,16bit模式,不自动重装。
1、如果进入到tim0中断后,进行了一些处理(简答的if语句),然后在重新设置计数器的值。
2、进入到tim0中断后,第一时间重新设置计数器的值,然后再进行一些处理。

上面2种情况,在模拟器里是一样的。而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模拟电子也受益于电脑!下载LTspice开始快乐的仿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子也受益于电脑!下载LTspice开始快乐的仿真吧

用仿真软件提高了效率,降低制作成本

网友:
STM32、xx32和现在新的8051都可以硬件Debug,用电脑配合仿真器调试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真机还是不要模拟器。

举个最近的例子。

这个肯定的,我一般都是先仿真,在实物搭建测试

网友C:
这电脑看着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脑看着有些年头了

10年前的配置,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年前的配置,便宜

200以内?超过200就没什么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以内?超过200就没什么性价比了

200能买到就好了

网友C:
200块是我按照大致的性能估算出来的参考价值。
那你干嘛买这个老古董?都10年了,到寿命了,随时可能暴毙。性能也差的要死。为嘛不买个新的呢?新的也不贵啊

网友:
你边上那只表比这台老古董电脑给力多了

网友:
数子电路好玩,只用与非门组成各种电路,要学卡诺图化简,数字电路的布尔代数,自己组装cpu‘’各种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块是我按照大致的性能估算出来的参考价值。
那你干嘛买这个老古董?都10年了,到寿命了,随时可能暴 ...

没经费,只能用便宜的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经费,只能用便宜的电脑

不应该啊。4000总拿得出来的吧?4000左右的新电脑性能是这种10年前的老电脑的大约20倍左右。

我手上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是3年前4000块买的,刚好还有一台10年前的老电脑,性能相差大概是16倍。现在的新电脑,20倍是至少的

网友:
有这么大分别吗?牙膏厂那会这么大方?从3代到10代分别都不大

网友:
分别大的是外设nmve,显卡,不过显卡都卡脖子了已经到头了

网友:
不打游戏,区别真不大

网友D(2025-03-05):
引用 网友A:
能真机还是不要模拟器。

举个最近的例子。

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定时不太准啊。

网友:
嗯,我现在用的是5年前4000的电脑,有点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