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灵敏度低,高端灵敏度高的修复

楼主(2024-07-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是中波正常,短波低端灵敏度低或不起振呢?短波振荡部分都已换过,短波振荡线圈也重绕并浸蜡,开关也拆下打理并测试过电阻正常。

网友:
拆前,把双连调到最高频率,用一只新双连焊上,调节新双连,立马判断出状况。

网友:
低端灵敏度低首先检查天线线圈是不是有断股,本振是否均匀

网友:
以前试过地段停振,高端没事,不记得怎么修复了,

网友:
这情况一般是铝片密封可变电容会出现,早期铜片的没这问题,究其原因,是定片间层与层接触电阻增大,是铝片氧化导致,一般用平头改锥在接线柱上下滑动,使铝片变形压在一起,接触良好一切正常,用万用表测引线与定片各层电阻会有阻值且飘忽不定,就是这情况,当然需要取下外罩

网友:
维护老机器的时候一定清洗双联,国产的薄膜寿命相当好超过日产,维护三洋4500机器常见米苏米的都碎完了。
方法是:用美工刀放在上下接缝处,小榔头敲一下,取出内里,90%酒精喷几次,来回转几次,重复三次,摔干,吹风机烘两三分钟,装机后除了手感不比空气联,使用效果和新的无异,成功率超95%。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