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物体,求鉴别

楼主(2024-07-19):
真空管电台?收音机?有可玩性?

网友A:
这是分体式电子管车机的主机部分,还有个面板通过软轴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器件儿叫:震动子 。能把12伏升压到电子管能工作的电压

对头,过去的军用装备有的就是用的振动子,有的是用直流电动机带一个交流发电机,稳压后给电子管提供高压。

网友:
应该是带高放的外差式收音机,比较紧凑和牢固,可能是车用或军用,还应该有面板控制,如刻度,音量,波段等

网友:
倒数第3图,三连正背面,与胆管之间有个空心铜套管,估计是车上天线插座。

网友:
既然有可变电容和喇叭,应该是收音机了。这样的布局第一次见到,开眼界了。

网友C:
应该是收音机吧?
怎么没找到磁棒天线?是不是电子管收音机不用磁棒天线?
几个带屏蔽罩的电子管应该很值钱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收音机吧?
怎么没找到磁棒天线?是不是电子管收音机不用磁棒天线?
几个带屏蔽罩的电子管应该很值 ...

电子管收音机最初就是不用磁棒天线的,而且这应该是台车机,所有车机都不会用磁棒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最初就是不用磁棒天线的,而且这应该是台车机,所有车机都不会用磁棒天线

哦,谢谢释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分体式电子管车机的主机部分,还有个面板通过软轴联接。

原来如此,感谢版主解惑。怪不得空气三连齿轮下面的螺纹旋转部分有个接口呢

网友:
無綫電接收機是肯定的了。裝配工藝極其緊凑,工業革命的特色。

网友:
带调谐高放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带高放。有三联)

网友E:
........................车载收音机

网友:
三联的空气电容应该有高放可玩性很高

网友F:
大概率是车载收音机铁壳电子管

网友:
有三联的收音机都错不了,可惜只有一个中波,要是有短波就好了。

网友G:
楼主哪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宝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是车载收音机铁壳电子管

应该是,为了屏蔽火花塞的干扰,包个严严实实,脱离汽车内的环境,应该可以把屏蔽罩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分体式电子管车机的主机部分,还有个面板通过软轴联接。

这么大管子的车机,栅极高压怎么供电呢?汽车自带的12-24V电瓶电压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载收音机

绝对的信息搜索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哪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宝贝呀?

逛地摊淘破烂也要有技巧,否则空去白回几率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管子的车机,栅极高压怎么供电呢?汽车自带的12-24V电瓶电压不够吧?

有一种器件儿叫:震动子 。能把12伏升压到电子管能工作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管子的车机,栅极高压怎么供电呢?汽车自带的12-24V电瓶电压不够吧?

方铁盒和它旁边的圆铁盒,是一个机械升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