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仿真的疑惑,差分输出电压不居中?

楼主(2024-07-19):
信号源为10uV  2k的正弦波,经过运放U2后放大2倍,理论是正负20uV,但输出结果居然是-36 到 -76,虽然也是放大2倍。该怎么修改让输出居中,请大伙提提意见。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模拟器。VCC VEE一个V15一个V25,是编号还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模拟器。VCC VEE一个V15一个V25,是编号还是电压?

是编号,这个用来产生 正负 5v的电压。

网友B:
被下拉电阻拉跑了,不居中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下拉电阻拉跑了,不居中很正常

你是说R17 R18么?2边都一样的拉,为什么向负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R17 R18么?2边都一样的拉,为什么向负偏呢

R4

网友:
整个电路不少问题。。。
1.TL07X这活化石没法处理10uV信号,会被器件噪声淹没的 信噪比可能就5dB
2.TL07X的输入失调电压太大,1mV是待测信号的100倍。仿真只给你偏移56uV因为你的模型没反映失调电压。。。
3.不建议初级用电压跟随电路。微弱信号的输入级最好有放大,否则信噪比做不好。
4.INA128的噪声也不小,可能需要拿掉TL07X的同时增加INA128的放大率,不然信噪比不高。我按100kHz低通滤波算的,如果低通频率更低会好些

网友C:
R6 R13什么作用?白白增添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R6 R13什么作用?白白增添噪声?

这个随便加的。我把TL074拿掉,R6 R13去掉,直接用信号源2端接过去,也是一样的仿真结果。我把信号源调到1mV,仿真在【1.94  -2.06】。是不是对uV级别的信号放大这个运放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随便加的。我把TL074拿掉,R6 R13去掉,直接用信号源2端接过去,也是一样的仿真结果。我把信号源调 ...

INA128自身的输入失调电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A128自身的输入失调电压呗。。

谢谢解答,我还想问下,这个失调电压25uV,但在结果上偏移是60uV,这个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还想问下,这个失调电压25uV,但在结果上偏移是60uV,这个是怎么算的呢?

25只是典型值,实际可能是±50uV内任何值
关于60的来源,你放大了2倍对吧。。。

网友D:
这是个低级问题。
R1串R4必须等于R2并R3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低级问题。
R1串R4必须等于R2并R3才行。

直流偏移出现在VF4节点,与隔直电容后电路无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偏移出现在VF4节点,与隔直电容后电路无关呀

哦,我看错了。没仔细看波形图。
那就没办法了,电路是完全对称的。归结于模型或工具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低级问题。
R1串R4必须等于R2并R3才行。

这个应该是影响后一级的居中吧?

网友E:
这不是很正常吗?U2也是有初始偏移的,所以VF4中点是偏离的,因为初始偏移是固定的,所以你每次都是这个值,计算得出VF3中点便宜了(76.04+36.44)/2=56.24uV,因为你放大2倍,所以折合为RTI偏移就是28.12uV,这个值完全在INA128的典型值范围内,INA128典型输入偏移是(±10±100/G)uV,你放大2倍的情况下典型输入偏移是±60uV,所以这个值很合理

VF3的输出偏移是(417.45-428.06)/2=-10.6uV,你放大了20倍,因此折合为RTI偏移只有0.5uV,也在其典型值1uV以内,我没有看出哪里有问题

另外,spice仿真对于器件的绝对值参数意义不是很大,因为spice模型中绝对值参数都是人为给定的估计值(比如初始偏移,线性度等),无法代表真实器件的性能,所以仿真中不用太在意这些参数,spice仿真的目的是获得参数相关性为主,即研究变化中的相对关系(比如某个参数变化对电路性能的影响方向以及影响程度),而不是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很正常吗?U2也是有初始偏移的,所以VF4中点是偏离的,因为初始偏移是固定的,所以你每次都是这个值 ...

谢谢解惑,如果实际中导致负偏,怎么让它居中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如果实际中导致负偏,怎么让它居中呢

    不理解为何执着于居中。。想到2个方法:一是给ina128的Vref脚加DC伺服,伺服环路放大器用opa387。但是这样一来整个电路变成交流耦合的。二是扔掉ina128,买3片opa387自己拼“三运放仪表放大器”。这种方法维持直流耦合,代价是大幅降低共模抑制力。因为自己拼仪表放大器用的电阻没有集成芯片里的电阻匹配精准。有高精度LCR表/万用表好些,可以人工匹配电阻。
    此外希望楼主将电路增益全部集中在初级放大器上。初级10倍次级2倍噪声比初级2倍次级10倍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如果实际中导致负偏,怎么让它居中呢

你是差分测量,为什么要纠结居中呢,不居中对于差分信号来说只是共模偏移,差分信号又不会有偏移,如果是非差分测量,有些运放有调零引脚,接个电位器调到输出是0就可以了,但现代运放大多数没有,一是因为现代精密运放初始偏移非常小,而是现在都是数字化测量了,初始偏移可以软件校正,而早年大多数是模拟测量,所以才需要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为何执着于居中。。想到2个方法:一是给ina128的Vref脚加DC伺服,伺服环路放大器用opa387。但 ...

因为后面adc采样只能采样正电压,所以想前面居中后面好变换成正。  这个放大倍数噪声的关系为什么x10x2优于x2x10,这个噪声对adc采样是什么影响呢?adc采样后会进行滤波处理,是否可以理解为把噪声会滤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差分测量,为什么要纠结居中呢,不居中对于差分信号来说只是共模偏移,差分信号又不会有偏移,如果 ...

是为后面电路好处理这个波形,后级的adc只能采样正电压。确实调零操作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后面adc采样只能采样正电压,所以想前面居中后面好变换成正。  这个放大倍数噪声的关系为什么x10x2优 ...

你去网上查“级联系统的噪声”,就能理解。在模拟电路中,噪声逐级累加,如果初级增益非常高那整个系统的噪声几乎完全由初级贡献(后面的噪声影响很小)。如果初级增益低,那后级不仅放大前极噪声,也要加入自身噪声。因此总增益相等的级联系统,更多增益在初级的系统比初级增益低后级增益高的系统噪声低。
另一个优势是,初级高增益的系统噪声几乎只由初级决定。这样只需要在初级花高价买低噪型器件即可。如果后级噪声也需要考虑的话,那每级都需要低噪声型号(贵)。
下面以级联高频放大器为例演示这个理论:

可以确认,初级高增益的版本比反过来的版本,噪声系数小接近1dB。
使用的在线计算器是https://www.mwrf.net/tool/rf/2012/8216.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后面adc采样只能采样正电压,所以想前面居中后面好变换成正。  这个放大倍数噪声的关系为什么x10x2优 ...

ADC采样后滤波确实可以降低噪声,但那些方法说白了是“猜”信号。
如果不想看采样后算法帮你“猜”的信号,只能在模拟电路(采样前)倾注心血,降低噪声

网友(2025-01-05):
在后级给加上一个直流电压,使其居中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