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4-12M使用磁棒天线和拉杆天线的灵敏度哪个高

楼主(2024-07-19):
最近在玩短波,分别是牡丹649和红灯754,对比6-12M的接收效果,红灯754使用的是1.2米长拉杆天线,牡丹649使用的是20cm镍锌磁棒天线。结果红灯754基本收不到台或声音很小的时候,牡丹649基本都有收听效果不错的台,是否说明在4-12M使用内置磁棒天线优于拉杆天线,还是各有千秋?

网友:
他们之间有等效换算的。

既然有等效换算。换算结果一样,那就是基本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里面还有些杂散的因素,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了。

网友:
是两种机子性能不一样。只有用同一机子才好比较。

网友:
那个面向工农兵全国联合设计的收音机上说的,磁棒天线比拉杆天线效果好。

楼主:
那就继续实验一下,我有一台海燕3404,短波用的是拉杆天线,灵敏度很差,窗边只能收到几个强台,刚好买了两根20cm高Q镍锌磁棒,就用高Q镍锌磁棒加内置天线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红旗703和一部红灯2701,其中红旗703的短波1就是用的磁性天线,而红灯2701的两个短波都是拉杆天线,个人感觉红旗703的短波1灵敏度要好些,而短波2的灵敏度两部收音都差不多。

网友:
八十年代初家里有台手提式收音机,短波是磁棒的感觉灵敏度不错

网友:
虽然电路不同,不能直接比较灵敏度,但书上确实有类似结论:
-------短波磁棒(包括中短波拼接的磁棒)在12MHz以下好于拉杆天线,12MHz以上就反过来了。
(年轻时看到的,那本书一下子找不到)

楼主:
就是这台海燕3404,因为灵敏度低,改了频率范围,从9M-12.5M,加上个窗边简易天线,基本满足收听要求,但是31米波段晚上干扰大,25米波段好点。

楼主:
不会发图片了

楼主:
就是这个海燕3404。。。。。。

楼主:
准备用这个线圈试试,谐振点已准备好,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这是工农兵601设计时的结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准备用这个线圈试试,谐振点已准备好,看看效果如何。

准备用这个线圈试试,谐振点已准备好,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农兵601设计时的结论。

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继续实验一下,我有一台海燕3404,短波用的是拉杆天线,灵敏度很差,窗边只能收到几个强台,刚好买了两 ...

“高Q磁棒”在哪里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Q磁棒”在哪里买啊?

淘宝上搜就是了

楼主:
经实验,感觉效果不错,同一地点感觉灵敏度要高于天线全部拉出的小强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实验,感觉效果不错,同一地点感觉灵敏度要高于天线全部拉出的小强机。

不过天线变成了这个样子,初级使用的0.0540股的漆包线,实验时耳朵明显感觉比单股粗铜线效果好,就用这个了。

楼主:
好像和教科书上说的不一样?教科书上好像说短波天线要用单股镀银线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天线变成了这个样子,初级使用的0.0540股的漆包线,实验时耳朵明显感觉比单股粗铜线效果好,就用这个 ...

次级圈数太多了,1.5-2T够了。还有磁棒是中波的,现在没有厂家生产短波磁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圈数太多了,1.5-2T够了。还有磁棒是中波的,现在没有厂家生产短波磁棒了。

是吗,不过感觉中波和短波都提升较大。哪天试试把次级圈数改小,暂时听几天感受下变化。

网友C:
我觉得无论怎么统调,短波都是高端灵敏度高,低端灵敏度低,没有中波那样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无论怎么统调,短波都是高端灵敏度高,低端灵敏度低,没有中波那样均匀

我觉得也是,但使用磁棒天线在4-12M能够均匀。

网友(2024-11-21):
请教一下:车机的拉杆天线怎么换成磁性天线,中波段,车机是三联调感式的,不是三联调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