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dcp-7030打印复印一体机

楼主(2024-07-19):
德州
兄弟dcp-7030打印复印一体机

新收到的,简单清理了一下,打印测试了二十几张未见错误,硒鼓不太好了,应该是粉盒的问题,鼓架应该没事。

兄弟系列的打印机,在性价比上基本碾压惠普系列,打印速度达到22页每分钟,比被炒上天的惠普1005快不是一点半点。

耗材也便宜,一套品牌硒鼓五十左右,能加6次以上碳粉,鼓芯寿命达到将近两万页,综合起来,比12a也不遑多让。

我家文具店的7040,曾三天打印了20包a4纸,未见故障。

单机带硒鼓,139元发德邦保价到付。

============================================
01】兄弟7030 (1).jpg 01】兄弟7030 (2).jpg 01】兄弟7030 (3).jpg 01】兄弟7030 (4).jpg 01】兄弟7030 (5).jpg 01】兄弟7030 (6).j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性价比,难道不应该是不同牌子的作比较吗?

这玩意儿哪来的各有千秋。功能参数就这些,谁参数高谁好。 ...

既然你要讨论,就跟你更神深层次的探讨下:
第一:虽两者都是激光机,但是两者上粉机理不一样:兄弟胶辊上粉+钢刮   hp1005磁辊+胶条  兄弟机打印量多钢刮跟,胶辊 碳粉三者 发热 碳粉在钢刮形成积碳,打印有条或两侧打印效果变差  hP 用的是磁辊几乎没这种缺陷,这是用磁辊机的优势之一。 第二:耗材  兄弟机相对hp1005 鼓芯 两侧容易磨损变色打印变黑(波浪式)  兄弟机鼓粉分离结构照有优势也有缺点:鼓架报拉动绿色滑条,会维修的换电晕丝,不会换只能换鼓架,,,如换了国产粉盒,加几次后效果变差或漏粉   换鼓架跟粉盒便是常事了   hp 1005估计就是碳粉或偶尔换粉盒了 。。你说说那种后期成本少些。。。再说,兄弟机各种报错代码也不少  报0b 主板+高压板 要一块换   激光头问题的也不少  相比hp1005 板子问题,激光头问题 少之又少....  这怎么比,所以,我说各有千秋,你又不服   话说hp1007 1008 1020 1005 一路都是经典机子,技术成熟,,反观hp新出的机子就差远了

网友A:
说的有点过,,两种不同牌子不同机理的机子不能这么比较,各有千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过,,两种不同牌子不同机理的机子不能这么比较,各有千秋

性价比,难道不应该是不同牌子的作比较吗?

这玩意儿哪来的各有千秋。功能参数就这些,谁参数高谁好。

比较打印机的参数,无非就是分辨率,速度,月打印量,耗材。

被炒到四五百以上的惠普1005,速度才14页,分辨率才600*600,而兄弟系列的,最次的也能达到20多页,1200*600。

所以,说惠普性价比不如兄弟,有什么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要讨论,就跟你更神深层次的探讨下:
第一:虽两者都是激光机,但是两者上粉机理不一样:兄弟胶辊 ...

你说的这些机子,hp1007 1008 1020 1005 ,我都卖过,不只一台两台。

你说的这些型号,行内称为“蜗牛机”,打印速度慢的要死,且日打印量才多少页?国企单位从来不用你说的这些型号。这是第一点。

其二,你说耗材价格,同品牌的代用硒鼓。
就拿天威来说,正品天威12A硒鼓,标准版,最便宜的也20块钱,标准打印量是1800页,官方建议加粉次数4次,也就是7200页,折合0.0028元每页。
正品天威2150鼓架+2115粉盒,58元一套,鼓架标准打印量是15000页,粉盒是2600页,建议加粉次数是5次,折合0.0039元每页,
0.28分钱和0.39分。差多少?惠普1005和兄弟7030价格又差多少?多出来的价格够换几年硒鼓?

更何况,单位流出的用了一次未加粉的兄弟硒鼓太多了,三四十元一套,拿回来只需要拆封条加粉就行。而原装的12A呢?原装12A可是没有加粉口的!

再说,你所谓的换电晕丝,至少有迹可循,至少好换。

还有,你觉得12A硒鼓就是无限用?偶尔换粉盒?你真天真,我用正品天威硒鼓,最多的也用不到1万页。

最后,报错。我卖打印机没有1000台也有800台了,兄弟机我只遇到过需要清零的,没遇到过报错的。
惠普机,第一离合器全部都需要打理,你说换电晕丝都不会换了,更妄论自己动手打理离合器了。
第二,惠普1005很多机子的扫描器报错,兄弟的没遇到过。
第三,你说到激光器,你恰恰说反了。惠普激光器很容易脏,那是斜放在机器前部结构导致的,尤其是1020、10071008之类的。而兄弟的激光器密封在居中位置,上侧为密封结构,根本进不去灰尘和碳粉,兄弟系列就没有坏激光器的!

你说1005,1020之类的是经典机,那兄弟7030、7055、2040何尝又不是经典机?
只不过,前些年有些人恶意炒作惠普1005、1020罢了,论耐用性和速度,惠普差远了。你大可以在惠普1005上日打印1W页试试。

惠普1005价格400+,兄弟7030价格不到200。多出来的这200块钱可以买3套多兄弟硒鼓了,将近五万页,家用每天20页的打印量,够用7年,你觉得成本上,谁强谁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机子,hp1007 1008 1020 1005 ,我都卖过,不只一台两台。

你说的这些型号,行内称为“蜗牛 ...

我说的是各有千秋,你非要这么类比...

网友:
各有优缺点,,

楼主:
小白惠普,老手兄弟。

惠普优点就是硒鼓相对便宜,小白上手快,不愿意加粉的直接换硒鼓也用不了多少钱。但是价格相对来说贵点。还有就是,12A硒鼓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耐用,当加到三次以上粉时,就出现各种小毛病了,漏粉,阴影,浅,卡纸,尤其是二十来块钱的廉价再生硒鼓。

兄弟的优点是打印速度快,打印量大,价格便宜。缺点就是鼓架相对来说贵点,但是综合起来,每打印一页也就比12A贵零点几分钱。当然你说的两端容易出黑条也确实存在,但是对于有动手能力的人来说,很简单。鼓粉分离的更换配件也很简单,换鼓芯,换电晕丝,甚至换刮板都不难。

其实,惠普10系列的,价格是被恶意炒起来的。尤其是1005。要不然,惠普系列性价比更高。

但是照现在这个价格来说,性价比确实不如没人炒作的兄弟系列。

网友B:
看见你讲了这么多我才敢讲的,在南方潮湿地区兄弟低端机5年后可直接报费,也可以讲没有费粉的就是烂机,就不用惠普老款机来比了,北方可能会好点。

网友:
可以讲没有费粉仓的机就是烂机,包括佳能新款鼓粉分离机一样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你讲了这么多我才敢讲的,在南方潮湿地区兄弟低端机5年后可直接报费,也可以讲没有费粉的就是烂机,就 ...

南方太潮湿的地方即便是有废粉仓的硒鼓也用不长,经常得换硒鼓。
有个广西的同学,他用1005,12a硒鼓基本不加粉,用完就直接换硒鼓,有时候都用不到碳粉用完。
北方好点,但是冬天静电比较大,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觉被两位大师科普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你讲了这么多我才敢讲的,在南方潮湿地区兄弟低端机5年后可直接报费,也可以讲没有费粉的就是烂机,就 ...

5年后可直接报费,  怎么讲  科普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机子,hp1007 1008 1020 1005 ,我都卖过,不只一台两台。

你说的这些型号,行内称为“蜗牛 ...

论耐用性和速度,惠普差远了。你大可以在惠普1005上日打印1W页试试。                   耐用性兄弟比 1020  1005 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论耐用性和速度,惠普差远了。你大可以在惠普1005上日打印1W页试试。                   耐用性兄弟比 10 ...

其实,若不是不片面追求打印速度,打印慢有打印慢的好处,纸张(碳粉)过定影加热时间足够长碳粉附着纸上更牢,打印效果更佳,,所谓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hp这类老机能打琉璃纸就是跟它打印速度有关   按打印效果hp磁辊上粉结构比兄弟稍好(注:hp收购三星后生产的三不像产品不在讨论范围内)末了:回帖缘由不是说某个牌子品牌不行或某个型号多好多好,,都各有优缺点,按个人喜好选购。二手机来讲:不追求速度,追求稳定性+后期耗材费用低,维修少等可选hp 1020(pro)或同期佳能2900  hp 20550dn(带网络)   我个人自用富士施乐p355d(粉桶大,用国产碳粉(带载体)兼容也好,打印效果也好)   兄弟机一般选择7080   7080d系列也都是不错的选择,以上型号不代表全部经典机型 仅限参考

补充内容 (2024-7-20 00:59):
若不是不片面追求打印速度 改 若不是片面追求打印速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若不是不片面追求打印速度,打印慢有打印慢的好处,纸张(碳粉)过定影加热时间足够长碳粉附着纸上 ...

老兄对打印机很懂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对打印机很懂啊啊

我们只要是听你们对话科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若不是不片面追求打印速度,打印慢有打印慢的好处,纸张(碳粉)过定影加热时间足够长碳粉附着纸上 ...

7080 带废粉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若不是不片面追求打印速度,打印慢有打印慢的好处,纸张(碳粉)过定影加热时间足够长碳粉附着纸上 ...

那分辨率呢?1005分辨率多少?1020分辨率多少?

你说的兄弟7080,是兄弟70系列里,中低端产品,打印速度快,分辨率低。

打印机两个如此重要的参数,在您口中成了“若不是”,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一句,“若不是12a硒鼓便宜”?

没有若不是。打印速度的快慢,是由产品的稳定性决定的,兄弟产品稳定性能够使他达到22页,更是不存在你说的慢了打印效果更佳一说,三星16系列更慢,效果更佳吗?不存在的。
慢,说明它处理速度只能这样,不管是反应速度或者定影转印速度,已经达到极限值了。而不是你所说的为了“定影更牢固”。
高速机定影不牢固吗?每分钟30多页的惠普20系列30系列的高速机,定影恐怕比10系列更好吧?

再说成本。你谈后期成本,那我给你算一比账。

惠普1005+一个硒鼓=价格400+,
兄弟7030或者55之类的+四套硒鼓=价格400+。
后期成本?四套硒鼓每套打印量15000页,四套就是六万页,每天打印20页,能用8年半。

也就是,同样价格,兄弟机耗材免费用8年。

还有,稳定性,上文我也讲过了,兄弟打印机,没什么可坏的地方,不存在离合、激光器损坏,这是他固有结构导致。而1020之类的,离合器必然得修理,激光机也容易进灰。

我自己也在卖1005和1020之类的机子,而且卖的比兄弟系列贵多了。不存在王婆卖瓜,实话实说而已,老惠普打印机确实不错,但是不值现在这个价。

网友:
来看看打印机,感觉就像进了教室,科普了不少干货。

楼主:
其实,兄弟系列的硒鼓,都带废粉仓。只不过有些人不认罢了。兄弟系列硒鼓的废粉仓,有的型号废粉仓是固定在鼓架整体上的,就一小条,在透明塑料下边。有的型号直接是一个仓体,带收集辊。
7080使用23系列硒鼓,应该是固定在鼓架上的小废粉仓,不是分体仓体。

楼主:
ЩУ
λЩ

10е10071008101010201106
20/70е20402140703070407055
161820/21е

м

LJе22002400Ч

楼主:
其实,家用的话,这些个经典老型号闭着眼睛买就行,都可以。家用也不在乎快慢,更不在乎耗材每张贵不到一分钱。
家用在乎的是故障率,而上边我和另一位坛友说的那些个型号,包括惠普,兄弟,佳能,都没啥问题。

惠普10系列的,1007,1008,1010,1020,哦对了,还忘了一款性能更好的1106。
兄弟20/70系列的,2040,2140,7030,7040,7055,
以及佳能2900。
甚至三星16系列18系列20/21系列的也没啥问题,三星的上开盖机性能不比惠普差,前开盖机就不怎样了,搓纸容易出问题。

剩下的像是理光,富士施乐,奔图等品牌也有几款很不错的型号,但是不如以上几个品牌普及率高。

哦对了,差点忘了联想。联想LJ系列的,2200,2400之类的内脏是和兄弟一模一样的,贴牌罢了。效果也还可以。

喷墨机我只认爱普生自带连供的。我家文具店用的爱普生L360,已经用了8年了,就加的某多8块钱一瓶的墨水,当然家用的话可以加点好墨水,毕竟家用打印量少,长时间不用容易堵头,而打印店每天都打印的话,墨水要求不高。

网友:
这贴另我学到了许多激光打印机的技术,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兄弟系列的硒鼓,都带废粉仓。只不过有些人不认罢了。兄弟系列硒鼓的废粉仓,有的型号废粉仓是固定 ...

可以讲没有费粉仓的机就是烂机,包括佳能新款鼓粉分离机一样烂     那个人跟贴 这样说   我们的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以上  帮帮忙科普一下
佳能喷墨3800系列打印机  家用   为了不堵头  一周打最少打一次    还是2次啊

网友D:
兄弟的机家用的话,可能很少出现报错的提示,但是在公司里的话,这个会有的,jingdaxing说的情况我就遇到过几次,换高压板和主板整套换,换定影, 反正后期的费用长期来说比1005的费用要贵,一套200多国产粉鼓,效果也不怎么样

网友A:
三星机尽量还是少入手,不上纸或定影卡纸率偏高,机器不稳定。  理光机a4机型号不算多,偏冷门,日后维修配件不好找。国产奔图也不建议入手,动辄换计数各种芯片,配件还是不好找,也偏贵。富士施乐有些机型可以入手,但115/158b系列就少碰。同是日系的京瓷a4任何机型机也尽量不要入手,谁用谁知道。单打机兄弟,2260(双面)/联想2600d/2605一路都可以考虑入手

网友A:
兄弟机或联想(兄弟技术或贴牌或代工) 都不设计废粉仓,废粉回流粉仓,加几次碳粉后建议清一次粉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分辨率呢?1005分辨率多少?1020分辨率多少?

你说的兄弟7080,是兄弟70系列里,中低端产品,打印速 ...

你以你卖机角度,我以我修机角度 分析 我修机我有理由说兄弟机确实各种代码或换板明显高于惠普机(指的是hp前期机,后期新款的质量也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兄弟系列的硒鼓,都带废粉仓。只不过有些人不认罢了。兄弟系列硒鼓的废粉仓,有的型号废粉仓是固定 ...

你说的不算废粉仓,前期老款鼓芯下确实有毛刷跟清洁辊(后期取消类似的毛刷),一般是废粉回流粉仓。兄弟机类多次清零后用的精光,里面剩下的灰的绵绵的解释应该就是废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的机家用的话,可能很少出现报错的提示,但是在公司里的话,这个会有的,jingdaxing说的情况我就遇到过 ...

家用的话,上述型号基本都可以满足。
商用就仁者见仁了,经常卡纸的1005我也见过,激光器坏了的我也遇见过,当然,兄弟不上纸,打一半的也见过不少。兄弟各种清零各种代码问题确实比惠普多,鼓架粉盒内存总量激光器,各种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机或联想(兄弟技术或贴牌或代工) 都不设计废粉仓,废粉回流粉仓,加几次碳粉后建议清一次粉仓

dr3450,以及这一系列的,都是有独立废粉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用的话,上述型号基本都可以满足。
商用就仁者见仁了,经常卡纸的1005我也见过,激光器坏了的我也遇见 ...

鼓架粉盒内存总量激光器,各种清零      那科普一下兄弟  内存  跟激光器也的清零吗      一般不是粉盒跟  鼓的清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星机尽量还是少入手,不上纸或定影卡纸率偏高,机器不稳定。  理光机a4机型号不算多,偏冷门,日后维修配 ...

大佬一语即中啊,我三星4521 打印复印一体机,每次打印都要用手推着纸,送一下,不然就卡纸头,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一语即中啊,我三星4521 打印复印一体机,每次打印都要用手推着纸,送一下,不然就卡纸头,有解决办 ...

通病,换搓纸轮吧,这三星43,45系列机代表通病就是我说的(用久了)不上纸和定影卡纸

网友F:
大家讨论,获益匪浅。三星一体机3200无故亮红灯,但打印正常,复印功能失效,什么原因啊

补充内容 (2024-7-20 13:59):
自检后一直红灯,但打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架粉盒内存总量激光器,各种清零      那科普一下兄弟  内存  跟激光器也的清零吗      一般不是粉盒跟 ...

内存有时候也需要清空,故障是接收不到,或者接收到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讨论,获益匪浅。三星一体机3200无故亮红灯,但打印正常,复印功能失效,什么原因啊

补充内容 (2024-7 ...

复印失效那大概是扫描部分出故障了。要么是排线氧化、松动,要么就是扫描头坏。
有些机型扫描出故障后不影响打印,爱普生喷墨机是这样,三星的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病,换搓纸轮吧,这三星43,45系列机代表通病就是我说的(用久了)不上纸和定影卡纸

不只是43、45。基本上所有前开仓,长把硒鼓的三星机,都会出先不上纸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换搓纸轮吧,这三星43,45系列机代表通病就是我说的(用久了)不上纸和定影卡纸

谢谢,捣鼓吧就怕换了这里那里又出毛病  凑合用

网友:
支持技术讨论,说到价格,我感觉对个人有用,单位好像没人在乎这几块钱,单位一般都是换鼓,也没几个单位自己修机器的,单位都是随便用,坏了找人修,需要换就买,不知道谁会加粉

网友:
请教一下高人,朋友给了一台闲置多年的爱普生6200L激光打印机,打印基本正常,存在的问题是打印机开机预热后内部散热风扇一直转不停,请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正常吗?问朋友,朋友也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