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tpr-3005T电源周期性浮动

楼主(2024-07-19):
最近入了一台 安泰信的tpr-3005t,更换电位器后进行稳定性测试时,发现电压在室温不变的情况下存在10mv的周期性变化。不知道是不是电位器的电阻漂移导致的还是运放导致的?运放使用的是ti的lm358和ua741cp。
最后这张是电压空载下,使用f45进行1.5小时进行的测量后得出的数据图,可以明显看到电压在5.065-5.055之间来回变化,非常有规律。不知道哪位能够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应该不属于纹波电压吧?纹波电压是频率较高的电压,我这个图显示的是长时间的电压波动。手册里 ...

如你所述,不是纹波电压,是我当时回帖时不加思索的把词语表达错误,在此予以揪正。但上述总体意思还是一样的,电压波动和比较器(运放)的性能,即输入失调电压,共模抑制比。你可首先检查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再就是更换高性能的运放试试看效果。

网友A:
楼主:该电源的技术手册中对“10mv”这项指标怎么规定的。个人认为: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确实规定输出纹波被限制在10mV左右,然而输出纹波的大小也取决于具体的电路设计,电路走线,元件质量等,再说国产的电源想达到如此高的纹波很难。至于元件,就是运放(比较器)对纹波的影响最大,其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即输入“失调电压”和“共模抑制比,均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情况。高精度电源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电源的技术手册中对“10mv”这项指标怎么规定的。个人认为: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确实规定输出纹波被限 ...

你好,这个应该不属于纹波电压吧?纹波电压是频率较高的电压,我这个图显示的是长时间的电压波动。手册里面的纹波cv状态下0.5mvrms I小于3A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