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启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07-19):
这是一个变频器主板,原来问题是不显示。上面有一个电源,更换TL431之后,电压正常了,出现启动不顺利的情况。

维修过程中,发现下面箭头指示的四方芯片有点偏热,手摸估计在50度左右,相对周边其他芯片有点热,中间尝试拆下来,又重新焊接上去,也是启动不顺利。一直怀疑箭头上面的内存不稳定,买新的更换以后还是不行。中间怀疑供电不稳定,已经更换了板子上面所有的电容,容量与原来标称容量一致。

由于修这种带晶振的单片机比较少,电源电压是正常的,5.00伏左右,好像晶振芯片不能带电测量,非常容易坏,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时钟信号,复位电路没有头绪。

不知道一般维修这种板子,都从那里下手。

网友:
楼主:简单看了下你故障描述,个人认为:在尚未理清故障具体部分的情况下盲目更换芯片可能扩大故障范围,“启动不顺利”何意?是完全不能启动,还是偶然能启动;至于有些芯片在工作期间温度达50度,一般情况是允许的,根据个人经验,有些芯片的温度相比这个温度还要高些也可正常工作;这样你可先从MCU的主时钟是否正常查起,你可用示波器带电进行测量,如正常,即可确认MCU基本能正常工作。(如不带电测量,如何知道MCU是否正常,本人这种测量方法已进行过多次测量也未发现出什么问题);下一步你可启动开机指令(功能键,),用示波器在MCU接口处观察脉冲变化情况(输入),在MCU的输出接口处(功能,和开机对应)用示波器再观察波形的变化情况。如都正常,下一步就要考滤保护电路是否存在问题的可能(误动作或电路故障保护),上述必须在电压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A:
电梯上用的西威变频器吧。
问题是不是偶尔通电出现无显示,或者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上用的西威变频器吧。
问题是不是偶尔通电出现无显示,或者死机。

对,是西威变频器,故障现象确实和你说的一样。

这个是比电梯变频器更冷门的工业变频器,淘宝问过卖主板的,对方听说需要软件调试。并且说明书都找不到,软件更难找。

网友B:
楼主:你的第二张图片已显示故障代码"A07",第二行英文“Motor overtemp",即电机温度过高。个人认为:你既然主机能正常显示故障代码,足以说明MCU已能和存储器间已能进行正常的数据信号处理,并将MCU检测到的负载故障现象发送到显示屏显示,同时其向相关电路发送保护停机指令。你应当先排除电机温度高原因,再作定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第二张图片已显示故障代码"A07",第二行英文“Motor overtemp",即电机温度过高。个人认为:你既 ...

这是正常启动以后显示的,这块板子在设备上面,只要启动起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设备断电以后,再启动时,很多次启动不起来,这时候只有“LIMIT”指示灯亮,其他没有任何显示,板子上面只有“PWR”指示灯亮,“RUN”指示灯不亮也不闪烁,正常启动以后“RUN”指示灯,是1秒亮1次。

现在需要维修的是启动不畅的问题,需要的是每次都能正常启动,并且可以稳定运行。

网友:
这个玩意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维修吧,一般的业余爱好者很难搞这种。

网友B:
据你描述,主板启动后能正常工作,如再次启动就启动不了。“RUN”(运行),其主机运行不正常灯显然不亮;“PWR”(和功率因素有关)。瞬间能启动并可正常工作,MCU,存储器(含软件)可以说基本上无问题,问题大概率在主电源、MCU,存储器,主要其外围电路(不含软件)。该主机上可能有个副电源(为MCU开机电源),在开机时副电源为MCU及存储器供电,MCU初始化后,从存储器中调取软件,并向主电源发送开机指令,主电源工作。个人认为:上述电源部分及开机部分的元件做重点检查,这些部分的某元件可能存在热稳定性差,即冷机正常,一旦开机加电就不行。主电源部分作为检查重点(可能有PFC电路)。另你已更换过TL431稳压块,不知是否前级供电不正常导致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你描述,主板启动后能正常工作,如再次启动就启动不了。“RUN”(运行),其主机运行不正常灯显然不亮; ...

非常感谢回复。

前几天最后一次启动,是使用洗板水清洗箭头那个四方芯片,之后一直上电就只有电源灯亮了。前几天送到同行那里维修,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两天也查找和询问淘宝闲鱼上面的同行,西威这种主板确实存在这样的通病,确实比较难维修。一方面是芯片有很多版本,固件和硬件也不同。实在无法维修,调试软件,说明书,通讯线现在可以买到,调试过程也比较麻烦。目前没有找到一样版本和型号的主板,即便代换,也比较麻烦。

由于这种主板价格相对较高,维修肯定是最优解决方案。也询问过卖家,不能使用可否退货,没有明确表示可以退货。

鉴于以上情况,今天询问一下用户,看看如何解决。有可能换其他人进行维修,或者增加费用更换主板。

楼主:
你说的主电源,不知道是不是3844,对24伏转换成5伏,+-15伏以及其他电压的电源。这部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5伏主供电这路,5.005~5.008伏,电压和波纹都是没问题的。

开机部分,有点不太理解,检查芯片的引脚,部分引脚有矩形波,晶振也有波形。上电RST灯会闪烁一下。

你说的前级供电,指驱动板过来的24伏电源吧?驱动板也更换过电容。目前使用的是维修电源的24伏供电,单独维修主板。

主板上面的电容只有两个没有电压,就是第三个箭头指示的地方。

另外,上电之后,继电器会无规律的反复吸合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西威变频器,故障现象确实和你说的一样。

这个是比电梯变频器更冷门的工业变频器,淘宝问过卖主 ...

这买台拆机二手的和买控制板换或者维修价格相差不大的,建议能买一台就买,说明书这些很好找,参数也可以上传。

网友:
看了你帖子,据称是使用独立电源供电,那应当说供电没有问题;上电RST灯会闪烁,英文表达意思为MCU加电已初始化,其正常。前面曾说过。MCU是正常的。你从第一次发帖就没有把相关的故障描述清楚,导致很多问题产生误判;你现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最后一次启动后,用洗板水清洗四方芯片后就不启动了。我想知道,在未洗板前是否一直能启动,还是偶然能启动。洗板后就一直不能启动吗?这个问题比较关键,再说那个四方芯片是什么原因更换的。请把前因后果详细描述一下。是外加稳压电源,还是加交流220V才有继电器断续吸合声。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必要时绘图。
遇到问题要自己独立思考,最好别让别人去修(可能所电路搞烂),有可能水平还不如你。

楼主:
这个主板,通过排线,从驱动板取过来24伏。在这个板子上通过2844,开关变压器等原件又做了各个电压和二次转换,主要有以下几组电压,5V,3.3V,+15V,-15V,8.6V。

刚开始拿到时,加电,所有指示灯频繁闪烁,以上电压不稳。经过更换初级和次级电容,TL431之后,电压稳定了,也能启动,一楼那个报电机温度高,就是那会拍的。之后再次上了几次电,发现有些时候就无法启动,主板指示灯只有PWR指示灯亮,没有任何反应。上电10次,能启动起来的次数不超过5次。

然后,就发现那个四方的芯片,比板子其他地方的芯片热一点,手也是能一直摸着的。使用二极管档位测量其他各点电压的电容两端,有正常的二极管特性,就是5V电容两端,一个100欧,一个130欧,因为5伏供电原件角度,于是主要检查供电的各个原件有没有损坏的原件,和微短路的原件。

也曾经单独在5伏电容两端单独供电5伏电压,想找出损坏原件,发现还是只有那个四方片有点稍热,检查周边也没有问题。然后就拆下来了,主要目的还是判断5伏这组电源有没有微短路。拆下来发现正反相特性还是一样。于是又安装回去了,然后正常加电,还是上电10次,启动起来的次数不超过5次。

因为使用的松香进行焊接,板子上面有残留的污渍,一般焊接完都会清理,我通常情况下焊接完就清理了,然后重新检查有无虚焊。这次同样是这种操作,启动还是不顺利以后,断电又进行了补焊一次,然后又清理检查,之后就彻底无法启动了。上面说的板子上面继电器吸合声,就是这时候开始无规律出现的,是单独给主板供电24伏,无法启动时出现的。曾经怀疑过板子有没有断裂可能,尝试轻微完全不同方向启动,无果。

关于焊台,确实没有接地,使用这么多年也从未因为焊台的静电引起故障扩大,再加上现在天气,人体带电的原因也不大。

楼主:
关于让同行维修,我是比较信任的。自己从业8年了,认识对方也有5年以上了,对方从业15年以上。不过,我们都有一样的特点,对变频器比较熟悉,对主板和单片机的理解不够深。主要是一般的主板几百块,通常情况下想办法搞明白参数,重新购买一块,参数改好,正常使用就完了,一般不在一块板子上面下如此大的功夫。

这次,主要是到目前为止,只找到2家,一个报价4200元,一个报价2200元,说明书和软件也能买到。这次一方面是价值较高,一方面是调试非常麻烦,再加上版本等其他原因,所以,能修的情况下,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上面有朋友说想让买整机,目前淘宝和闲鱼二手的没找到22KW的,有全新的14800元。我说的是工业上面使用的西威,电梯上面使用的不能用。

网友:
楼主:你发的帖子已看。这次不多讲,主要就一点,请你把控制显示板拆开,其内部应当有轻触开关。请你认真地检查一下每一个轻触开关是否存在故障,因这些按键经常性使用极易出现故障,一旦短路MCU是不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