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7还是WIN10

楼主(2024-07-20):
老电脑:二代i5、50G硬盘、8G内存。一般用于上网、看图片及视频、下载东西,但不玩游戏。
操作系统装WIN7还是WIN10?

网友A:
建议还是装WIN10。

网友B:
这机器的话,还是温七好,首先驱动容易找,其次速度也比温十一和温十快,不过温七不能用 IE浏览器了,可能需要装Google Chrome 、360浏览器之类

网友C:
我还在用1代i7,装的Windows10
用过10就不习惯7了

网友D:
我的两台电脑:一台WIN7,另一台WIN10 。

现在有些软件更新必须在 WIN10 上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E:
win7比较稳定,我有4台设备,分别安装XP、win7、win10;XP和win7较稳定。

网友F:
50G硬盘只能装7了,10装完都占一半了。

网友G:
win7用起来会流畅一些

网友H:
换成120G以上固态硬盘,装W10,运行应用软件,50G硬盘设置为第二盘,用于资料、文件存储。

网友I:
50G硬盘没有用的必要了

网友J:
建议加装一块128g固态硬盘(不到50元)做系统盘,不必分区,装win10。

网友K:
微软不在对Win7维护,但有更新及补丁合集可下载,而且,Win7的永久激活技术较成熟
Win10操作介面变化较大,可能需要适应过程,永久激活技术好像并不成熟,一般不过180天

Win7-64/Win10-64系统向下兼容,更新后仍然支持大部份32位软件
如果不是笔误,只50G硬盘空间,要么加128G固态硬盘,要么不折腾了

网友L:
干嘛不用WIN8.1,速度快,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装WIN10。

WIN10装后体积是不是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话,还是温七好,首先驱动容易找,其次速度也比温十一和温十快,不过温七不能用 IE浏览器了,可能 ...

我下载的WIN7和WIN10安装文件大小差不多。安装后会不会也差不多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用1代i7,装的Windows10
用过10就不习惯7了

WIN10与WIN7界面差不多啊!

楼主:
我考虑的是装后的体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台电脑:一台WIN7,另一台WIN10 。

现在有些软件更新必须在 WIN10 上才能正常运行!

我主要用来下载东西及看网上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打错了?50G硬盘能装啥?

没有打错,是50G的硬盘!因怕安装WIN10后占有体积太大,所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比较稳定,我有4台设备,分别安装XP、win7、win10;XP和win7较稳定。

WIN10怎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G硬盘只能装7了,10装完都占一半了。

我下载的WIN7和WIN10安装文件大小差不多,装后大小是否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7用起来会流畅一些

按道理我这机器用WIN10不应该卡,但不知什么原因我的WIN10有时用起来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成120G以上固态硬盘,装W10,运行应用软件,50G硬盘设置为第二盘,用于资料、文件存储。

我把这硬盘操烂了这电脑也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G硬盘没有用的必要了

你的意思是这硬盘就不要用了?
但我真想玩玩,我的第一台电脑的硬盘才500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加装一块128g固态硬盘(不到50元)做系统盘,不必分区,装win10。

我有120G的固态,但我想先把这硬盘操烂了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微软不在对Win7维护,但有更新及补丁合集可下载,而且,Win7的永久激活技术较成熟
Win10操作介面变化较 ...

我这台机原来装有正版的WIN7,后来WIN10出来后升级为WIN10。
开始WIN10用起来也很顺,但不知后来用着用着就开始卡。
不知是WIN10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干嘛不用WIN8.1,速度快,稳定

WIN8.1未用过,但看网上评论评价不怎么好。
而且我这机器是原来用的是正版WIN7,后升级为WIN10的。

网友E:
CPU二代i5、8G内存太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有120G的固态,但我想先把这硬盘操烂了再算!

不用也是一种损失,机械硬盘作逻辑盘,个人觉得比ssd好,数据误删了还有找回的可能。

网友N:
w7和w10体积完全两个量级,差不多翻倍,除非你用精减,一般来说10代为分界装wim10

网友N:
引用 楼主:
没有打错,是50G的硬盘!因怕安装WIN10后占有体积太大,所以问一下。

我都是装原版,120G固态,7装好30g上下,10装好60g上下,再装一些软件就一80多G快爆了,因为固态模拟缓存和读写机制得留10个点空间,不得以去年7月入了1个512的m2做系统盘。

网友K:
固态硬盘工作速度快是肯定
假设最大安全写入次数10万次,第天写100次,每月按30天,这样估算固态硬盘能用不到3年
游戏玩家可以,C盘上也许只有一个操作系统;如果逻辑盘上安装的应用工具多,重做系统安再装工具软件也是个麻烦事

另外,安装Win764所需空间好像是弹性的
我把下载的.iso文件刻录到光盘上(用UltraISO制作U盘启动安装也许更方便),然后用光驱启动安装,同一张光盘,分别安装到C盘分区为32G和100G的两台电脑上,目标驱动器是机械硬盘,安装完成后,C盘分区为32G的占用约10G,C盘分区为100G的占用约35G
不清楚多出的文件是什么,备份还是各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二代i5、8G内存太小。

WIN10的最低要求只是2G,我巳经用8G了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也是一种损失,机械硬盘作逻辑盘,个人觉得比ssd好,数据误删了还有找回的可能。

我只用于下载!SSD频繁写入写出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点大的磁盘,几个程序一装,剩余空间就所剩无几,想不慢都难!一般地要8-90G,如果同步微信,还要翻 ...

不会装很多程序,主要用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再不注意,装上360,管家几个上来,更慢,

用途只是下载,其他的用途我另外有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N:
w7和w10体积完全两个量级,差不多翻倍,除非你用精减,一般来说10代为分界装wim10

安装文件大小WIN10与WIN7差不多,都在5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都是装原版,120G固态,7装好30g上下,10装好60g上下,再装一些软件就一80多G快爆了,因为固态模拟缓存 ...

那就只能装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固态硬盘工作速度快是肯定
假设最大安全写入次数10万次,第天写100次,每月按30天,这样估算固态硬盘能用 ...

谢谢你的经验!看来还是装WIN7较好!

网友O:
50g硬盘什么也装不了,。。。。。

网友P:
其实win10文件比较小,启动也比WIN7快得多。

网友N:
引用 楼主:
安装文件大小WIN10与WIN7差不多,都在5G左右。

问题是点右键属性win10就是有60G大,win7小一半,运行环境要求不一样,挂PE上,win7除虚拟文件10G多点,win10没看过。

网友Q:
装机不难

W7  W10

都试试
我也是上网看视频

如看本地和在线1080P  看看占CPU的情况
可证实显卡驱动与系统的匹配

我有台平板4核 8G的

用的是W10  1809版 占CPU很高
无意中换了个W10版本,(同样版本号的显卡驱动) 结果本地1080P CPU基本不到5%(原来70%),看在线1080P CPU也不到20%  同时带二个屏也不到50%

原来看B站1080  CPU100%  还要降频( 核温超80度就降频,是无风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N10的最低要求只是2G,我巳经用8G了还不行?

看视频、下载东西不一定够用!

网友R:
我有一台两个硬盘分别装了W7和W10,感觉W7用习惯了,也够用,所以还是一直用W7。

网友S:
安装个win7的精简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题是点右键属性win10就是有60G大,win7小一半,运行环境要求不一样,挂PE上,win7除虚拟文件10G多点,w ...

看来WIN7安装后占用磁盘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50g硬盘什么也装不了,。。。。。

不会吧!?
微软的最指导的最低要求是16G的硬盘、2G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win10文件比较小,启动也比WIN7快得多。

前面有人装过WIN7及WIN10都觉得WIN10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装机不难

W7  W10

谢谢!
原来WIN10的版本也会影响CPU占用率。
不过微软好像不让你自己改换WIN10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视频、下载东西不一定够用!

为什么呢?以前比这差的机器都够用。

网友:
不想蓝屏,就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有一台两个硬盘分别装了W7和W10,感觉W7用习惯了,也够用,所以还是一直用W7。

我现在主要是用Win10。不过这台旧机放在那里不用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安装个win7的精简版就行了。

精简版比正式版占用磁盘小很多吗?

楼主:
我用WIN10很久了,没发现蓝屏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用WIN10很久了,没发现蓝屏啊!

LTSC版本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精简版比正式版占用磁盘小很多吗?

是的,小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原来WIN10的版本也会影响CPU占用率。
不过微软好像不让你自己改换WIN10的版本。

感觉可以,就不要动
老版本只能第三方网站自己找了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T:
LTSC版本吗

在用,偶尔无规蓝屏,查文件大约是ps3手柄的锅,win7没问题,对老古董可能会有影响,12代u,没办法才装的win10 ,如果有奇怪硬件或者行业软件尽量不要装精简版,试过ps会无故死进程,p106游戏无法调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微软的最指导的最低要求是16G的硬盘、2G的内存。

纯净版,你自己就不装点什么,。

网友:
7不如8,8不如10

网友U:
操作系统装WIN7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纯净版,你自己就不装点什么,。

最低要求跟好用是2回事。就和win98,8兆内存最低要求,实际128都不见得好用。

网友V:
用精简版LTSC的WIN10,你找下那个不忘初心精简的。比WIN7企业版还流畅,前不久我一台老笔记本T4200 2G内存,装了都很流畅,用的是SSD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硬盘就不要用了?
但我真想玩玩,我的第一台电脑的硬盘才500M呢。

50G硬盘少见,并且速度应该不快吧,64G内存卡也不到50元吧,你要纯粹玩那可以。

楼主:
不知你这个“LTSC版本”。我进去看我的WIN10版本号是“22H2”。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的,小很多的。

那缺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纯净版,你自己就不装点什么,。

“50G-16G=34G”多岀34G还不够?我大多数情况下拿来用“百度网盘”不停机下载。或上网看看视频。

楼主:
装机后硬盘占用是不是10>8>7?

楼主:
引用 网友U:
操作系统装WIN7足够用了

WIN7微软已不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精简版LTSC的WIN10,你找下那个不忘初心精简的。比WIN7企业版还流畅,前不久我一台老笔记本T4200 2G内存 ...

好的,我上网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精简版LTSC的WIN10,你找下那个不忘初心精简的。比WIN7企业版还流畅,前不久我一台老笔记本T4200 2G内存 ...

另,是不是要把升级关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另,是不是要把升级关了?

ltsc不会自动更新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另,是不是要把升级关了?

我2007年的一个联想的老笔记本装过WIN7,后来又装的WIN10现运行很好,安装过程按正常的安装方法直接安装WIN10装不成的,win10说硬件版本太低了,不能安装退出,我当时在网上下了一个WIN10的Ghost安装版安装成功了,不妨试试看 我装的是win10专业完整版

网友:
去掉很多那些你可能下次重装系统之前都没有用过的那些组件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后硬盘占用是不是10>8>7?

没有比较这个,觉得没必要,都是越用越臃肿,8可能设计兼顾平板高低U都流畅但有些人不习惯,10比较新。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2007年的一个联想的老笔记本装过WIN7,后来又装的WIN10现运行很好,安装过程按正常的安装方法直接安 ...

因只有50G的硬盘所以想装系统后占用硬盘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V:
ltsc不会自动更新的

要是没装过就信你了,我现在用联想的禁用自动升级补丁。

网友W:
当然win10 啦,否则有些应用不兼容

网友X:
我的两台电脑也是一个win7 另一个win10 感觉都好使 我的二代U装WIN7  三代U安装WIN11

楼主:
引用 网友W:
当然win10 啦,否则有些应用不兼容

我大多数情况下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的两台电脑也是一个win7 另一个win10 感觉都好使 我的二代U装WIN7  三代U安装WIN11

那么你有三台以上电脑了!

网友Y:
win7浏览器都不支持了更新了

网友K:
下载 Windows6.1-KB3020369-x64 及 Windows6.1-kb3125574-v4-x64
补丁安装后再安装浏览器,可更新至 IE11-Windows6.1-x64-zh-cn

补充内容 (2024-7-27 14:25):
安装两个必须的补丁后,可重新激活Update,如果愿意,可打齐全部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Y:
win7浏览器都不支持了更新了

用其他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载 Windows6.1-KB3020369-x64 及 Windows6.1-kb3125574-v4-x64
补丁安装后再安装浏览器,可更新至 IE11- ...

谢谢!

网友Z:
说两点。50G硬盘,一、WIN7、10都能装。二、一段时间使用后就爆满。
我几台电脑情况提供参考:

一台手提X230,i5三代,WIN7专业版,128G固态硬盘,分65G作系统盘,使用几年后爆满,清理硬盘几次,现在只剩下3G左右。准备加硬盘了。
没拍图片,稍后再补吧。

一台台式THINKCENTRE,i5十代,128G固态硬盘作系统盘,WIN10专业版使用两三年后爆满,清理了好一会,剩下35G左右,估计用一两年又得再清理。

一台手提T440p,几天前刚到手的,i5四代,256G固态硬盘,分100G作系统盘,WIN10企业版安装后用去25G左右,估计再安装一些其他办公软件用去30~35G。
但参考台式机情况(比台式机使用程度轻些),估计两三年后也会用去60~70G左右。

其实,稍微有点电脑使用经验或常识的,都不会选择50G安装win7或以上。
实在舍不得扔这种小硬盘的话,XP不是更好么?

补充内容 (2024-7-29 15:25):
T440p的100G系统盘昨天还剩下76.6G可用,今天剩下73.8G可以用。操作系统会随着各种软件及文档的使用而产生文件、缓存、冗余等资料占用存储空间。按这几年使用经验,win10系统盘100~128G是起步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说两点。50G硬盘,一、WIN7、10都能装。二、一段时间使用后就爆满。
我几台电脑情况提供参考:

大侠的电脑真多!
我这台机主要用来下载,不会装很多软件。
XP有些东西用不了,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电脑真多!
我这台机主要用来下载,不会装很多软件。
XP有些东西用不了,很不方便。

那建议只能装个精简版的win7了。

网友:
不玩游戏就7好了。

网友AA:
换成SATA固态盘,装win10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V2AC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V2AC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V2sw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V2sw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V2ek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V2ek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V29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V29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V23e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V23e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V1Yi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V1Yi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V1P0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V1DC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V1P0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V1DC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V1D4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V1D4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V1wU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V1wU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V1su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V1su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V1hM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V1hM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V1eS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V1eS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V1eu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V1eu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V164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V164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c1SzV0ZS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c1SzV0ZS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V0VC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V0VC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V0SI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V0SI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V0RK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V0RK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i1SzV0N8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i1SzV0N8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YDeJ1SzV0Lm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YDeJ1SzV0Lm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V0z2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V0z2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V0xO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V0xO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i1SzV0vW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i1SzV0vW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V0v4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V0v4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zVOH71SzV0rM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zVOH71SzV0rM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V0oI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V0oI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YDeJ1SzV0oI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YDeJ1SzV0oI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V0lM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V0lM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H1SzV0ea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H1SzV0ea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V078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V078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G1SzV06C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G1SzV06C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V02y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V02y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V004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V004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YDeJ1SzUZW2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YDeJ1SzUZW2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UZSS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UZSS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UZKg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UZKg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UZG0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UZG0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ZEk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ZEk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i1SzUZBE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i1SzUZBE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YDeJ1SzUZwS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YDeJ1SzUZwS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UZsK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UZsK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G1SzUZs4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G1SzUZs4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UZr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UZr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c1SzUZr2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c1SzUZr2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2njgG1SzUZqc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2njgG1SzUZqc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UZn2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UZn2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H1SzUZiw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H1SzUZiw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UZh2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UZh2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UZfI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UZfI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j1SzUZdY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j1SzUZdY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ZaI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ZaI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UZ52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UZ52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gNqI1SzUZ08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gNqI1SzUZ08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zVOH71SzUYUI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zVOH71SzUYUI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YQM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YQM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H1SzUYE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H1SzUYE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c1SzUYyk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c1SzUYyk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UYvY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UYvY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w1SzUYtc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w1SzUYtc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YoM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YoM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UYl4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UYl4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2njgG1SzUYi2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2njgG1SzUYi2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UYdG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UYdG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4cZk1SzUY9k1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A8p8x1SzUYdc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8p8x1SzUYdc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A4cZk1SzUY9k1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UY3w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UY3w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T1mzVOH71SzUY2g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T1mzVOH71SzUY2g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c1SzUXZc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c1SzUXZc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UXVg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UXVg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H1SzUXQK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H1SzUXQK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G1SzUXMy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G1SzUXMy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XB8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XB8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UXAU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UXAU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c1SzUXxo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c1SzUXxo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2njgG1SzUXv2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2njgG1SzUXv2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H1SzUXu2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H1SzUXu2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Xby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Xby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UWW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UWW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R4wy1SzUWMY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R4wy1SzUWMY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UWLe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UWLe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p3VgFH1SzUWKM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p3VgFH1SzUWKM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GUsg1SzUWz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GUsg1SzUWz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2njgG1SzUWvY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2njgG1SzUWvY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UWtm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UWtm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UWqc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UWqc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UWa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UWac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Wju11SzUW2s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Wju11SzUW2s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VQ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VQ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8wZD1SzUVLi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8wZD1SzUVLi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NVbT1SzUVEG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NVbT1SzUVEG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YDeJ1SzUVE2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YDeJ1SzUVE2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FwTL1SzUVw0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FwTL1SzUVw0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UVq6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UVq6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USX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USX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URDQ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URDQ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URmE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URmE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UR7K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UR7K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UR0M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UR0M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UQVc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UQVc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UQWU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UQWU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UQUy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UQUy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mRV11SzUQMc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mRV11SzUQMc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UQM6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PiKp1SzUQM6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UQDA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UQDA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UQA8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UQA8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UQAk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UQAk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UQxU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UQxU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UQwk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UQwk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UQtm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UQtm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UQq6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UQq6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UQiU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UQiU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UQh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UQh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PiKp1SzUQhc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UQhc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UQg4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UQg4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UQcK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UQcK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UQbO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UQbO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UQbS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UQbS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mRV11SzUQ18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mRV11SzUQ18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8JJ2O1SzUPSK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8JJ2O1SzUPSK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UPRY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UPRY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UPQg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UPQ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UPQg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UPQm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U0YK1SzUPPK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U0YK1SzUPPK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UPMS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UPMS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5PiKp1SzUPLW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UPLW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UPEm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UPEm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UPDI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UPDI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UPw8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UPw8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6mRV11SzUPz2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o6mRV11SzUPz2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UPw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UPw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UPv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UPv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U0YK1SzUPt6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U0YK1SzUPt6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UPsC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UPsC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o5PiKp1SzUPjiU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换成SATA固态盘,装win10

我就用来不关机下载及处理一下载文件,把盘操烂就算了!且看这盘有多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