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录音机电机稳速电路2--测速代替反电势

楼主(2024-07-20):
发现一个磁带录音机电机稳速电路有些特点,是用单独的测速发电线圈来代替电机自身反电势的,这样的电路有什么优点呢?
之所以另帖,是想就这个专门话题看看坛友们的看法。

关联问题是:在某鱼发现日本早期微型开盘机有几款貌似不设主导轴引导磁带的,估计是卷带轴直接驱动的,那么电机转速不能稳定,必须引入带速测量环节,因没有见到它们的电路图,猜测上述测速取样和反电势分开的稳速方式,有可能是微型开盘机的带速控制原理。??

网友A:
带测速线圈的稳定性肯定更好,应该不是民品吧。民品都是稳压方式稳速,从电机控制角度来说扭矩特性偏软,响应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测速线圈的稳定性肯定更好,应该不是民品吧。民品都是稳压方式稳速,从电机控制角度来说扭矩特性偏软,响 ...

谢谢关注!是民品,看看后面有没有坛友见过这个电路的
普通稳速电路与稳压电路相似,都是调整管调整,取样有所区别。
磁带录音机电机稳速电路1--与稳压电路对比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2509

网友B:
楼主贴的这个图是701开盘机的稳速电路,性能较好,想变通运用有些难度,因为搞不到这样的电机。321开盘机的稳速电路我仿制过性能更好,用大影碟机的主轴电机代替低速电机,带动一般较轻的负载还是可用的。测速磁头用普通收录机磁头,脉冲发生器采用步进电机转子铁芯的一个磁片固定在电机外面轴上。后来经过改进,去掉电路中的磁罐,用运放代替鉴频器部分,制作更简单。

网友C:
我的一台梅花小录音机就是在电机尾部带一个测速发电机的,但效果不好。

网友D:
录音机电机使用铜刷目的是迎合电流取样电子稳速。单独增加光电或者磁感应装置完全可使用寿命碳刷电机,其实没必要,也只有录像机对电机私服精确到磁带帧级别才使用霍尔或者光电感应精确私服。

网友:
LM317用于电唱机稳速是可以的,唱盘本身就是个惰性稳速器,我的葵花四用机、701四用机、206唱盘全部改成了317稳速。321开盘机因为是直驱,必须用高精度伺服电路伺候。

网友:
主楼贴图那个电路我也试过,用一个静音无刷散热小风扇里的线圈做伺服电压产生,高转速时没问题。因为我是用作开盘机直驱,转速低,取得的伺服电压过低,达不到控制作用最后放弃,改用321机器的稳速电路。此贴图电路用于收录机稳速足够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台梅花小录音机就是在电机尾部带一个测速发电机的,但效果不好。

小录音机 不会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结构吧?有必要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及好经验。这个稳速方法在电路上与早期分立元件的电路相比是同等难度,不同的是电机增加了测速线圈。有无必要是看普通稳速电路是否能解决该产品的问题。

上海(环球)701收录机是为实现移动(便携)开盘录音的,使用直流电机,受电源消耗限制,电机功率不能选太大的(与L 601电机比),使用通常的分立元件反电势控制时稳速精度可能不够,使用专门转速反馈可能就解决了。后期的IC稳速,由于有误差放大环节稳速精度足够就不必要使用测速线圈?----猜测,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音机电机使用铜刷目的是迎合电流取样电子稳速。单独增加光电或者磁感应装置完全可使用寿命碳刷电机,其实 ...

奥,学习了,以前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的这个图是701开盘机的稳速电路,性能较好,想变通运用有些难度,因为搞不到这样的电机。321开盘机的 ...

那么,不设主导轴定速的早期微型开盘机,莫非就是采用类似您说的方案(看一个AWIA小机子的内部图,就是两个玩具电机驱动收带、供带轴,没有单独的主导轴)实现带速恒定?将测速(不管是哪种结构)部分与某处怠速滚轮相连(稳的是该处的带速,而卷带轴由电机软特性自己适应?)

楼主:
我指的是这个,前4图是AWIA,应该是没有主导轴压带轮的那种结构,那么怎么稳速?

看电路又那么简单,难道不稳速?不可能吧?因为实在看不到稳速电路,才这样猜的,若是没有稳速电路,大概录语音也是勉强的(自然变速录音,回放时处在相同卷带半径处,假设电机所带的转的部分阻力稳定、电池电压稳定,,,确实也见过有的此类小录音机有调速电位器的塑料轮片。

后面2图各是其它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不设主导轴定速的早期微型开盘机,莫非就是采用类似您说的方案(看一个AWIA小机子的内部图,就是两 ...

您说的这种机器我在网上看到过,记得机主说它不是恒速运行,磁带头尾速度差别较大,电机的稳速电路只大致保证带速不发生突变,仅用于语言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种机器我在网上看到过,记得机主说它不是恒速运行,磁带头尾速度差别较大,电机的稳速电路只大致 ...

谢谢!这下明白了。这样的玩具差不多的小机居然上千元 ,当然外观还是挺好看的,大概是有人收藏吧

仔细一想:在同样电池电压下,同一盘带,走带阻力保持录音时的阻力不变,那么,回放时处于录音时相同的卷带半径,那么此时此刻的走带速度与录音时的速度差只要不超过2%,就不影响听感吧,这么想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B:
环球701有个大飞轮起到了较好的稳速作用,321、302还有青云等都是直驱,电机转速低,主轴自带的飞轮是为了产生脉冲信号而基本没有惯性作用,必须由电路保障速递的绝对准确和恒定。我有那个磁罐的数据也有磁罐,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无偿赠送 助你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球701有个大飞轮起到了较好的稳速作用,321、302还有青云等都是直驱,电机转速低,主轴自带的飞轮是为了 ...

非常感谢!有您的回复,看到您写的经验就很高兴了,制作或实验暂时还没有清晰的思路,目前还在好奇和幻想阶段
前一段买了盒式带的全轨磁头、2轨磁头慢慢凑齐了玩一玩。手头的701正在打理,601自录自放已经比较满意了。
在日拍特上拍过2次日本开盘机均未成功,后来觉得运输损坏的风险太大,就等以后有条件了旅游时当地买了背回来 。目前先玩国产便宜的,杂耍。

我自读书时花生活费,凑够84元(大约)托同学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第一台随身听(KASUGA?),听了美妙的小提琴(俞丽拿、盛中国)西班牙经典吉它曲,,,这种怀旧感觉一直伴随,所以现在经常听磁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这个,前4图是AWIA,应该是没有主导轴压带轮的那种结构,那么怎么稳速?

看电路又那么简单,难 ...

没有主导轴+压倒轮?

这种微小开盘机,观赏性很强,不知听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主导轴+压倒轮?

这种微小开盘机,观赏性很强,不知听感如何....

某鱼上那个AIWA好像标上千,结构上像是玩具级的,价格上是收藏级别的吧?性能应该也不差,盒式磁带出现之前,这些可能是好东西。

网友G:
SONY的TC-142就是有测速线圈反馈信号稳速,电机内部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录音机 不会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结构吧?有必要吗?

国产第一款袖珍型录音机,梅花牌的。
(借用坛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SONY的TC-142就是有测速线圈反馈信号稳速,电机内部没见过。

左下角文字显示这个测速线圈在电机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NY的TC-142就是有测速线圈反馈信号稳速,电机内部没见过。

这个资料很有价值,收藏了。

网友:
整机电路图

网友C:
这个TF系列三极管没查到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TF系列三极管没查到资料。

随便一个小功率硅三极管都能胜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小功率硅三极管都能胜任

那个时候已经有3DG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时候已经有3DG6了。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不用3dg6.
我估计TF-306是某厂自己的命名,不按常规出牌。

网友:
该机超音频振荡就用的3D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