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定频】【变频】空调的方法!个见。

楼主(2024-07-20):
我的楼房的一个卧室2006年装的是一台定频格力空调,现在运转制冷都正常!

这次我的房间里前几天装了一台格力变频空调。

通过制冷运转发现:
定频空调在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发现,空调的室内机和室外机风扇都停止运转了,也就是空调处于停机状态!
变频空调在达到预设的温度后,发现,空调的室内机的风扇运转,有冷风吹出,处于开机状态!
我走到外面,看了一下空调的室外机,风扇已经停止运转,说明处于停机状态!

不知道这样通过观察区分【定频】【变频】空调的方法对不对?

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电能耗就是个噱头,实际差别不大,变频和普通有点差别,实际意义不大,所有的最大差别就是价格!

大错特错,我现在的1.5匹直流变频空调耗电可以在80w到1500w之间变化,低功率状况下,相当于给制冷系统一个超大换热装置,所以实测能效比高达6以上,而且噪音比定频机小得多,特别是启动时,变频机是软起动,还有联网控制,我现在就是用手机蓝牙控制空调,不像红外遥控必须对准室内机。另外由于晚上热负荷小,低功率运行,室内机风扇能以更低的速度运转同时还不大影响能效比,这样更不容易被风吹病。变频机的室内机风扇也是直流变频电机,风速可以更小,调速可以更稳噪音更低,当然跟制造质量也有关系,但技术绝对是大进步。还有,变频空调可以开极低功率,比如在开放空间,这时冷风也不是定频机那样特别冷,可以直接对人吹,这种情况下省电就吓人了,相当于一个百把瓦的冷风扇,跟标准功率(等于定频空调)相比只有八分之一耗电

网友A:
家电能耗就是个噱头,实际差别不大,变频和普通有点差别,实际意义不大,所有的最大差别就是价格!

网友B:
制冷时:定频空调在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室外机风扇会停止运转,室内机风扇不会停止运转

制热时:定频空调在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室外机风扇会停止运转,室内机风扇也会停止运转

网友C:
跟进星老帖子,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B:
变频空调最佳运行工况不管制冷制热,房间温度达到后维持低功率始终运转是最理想工况,如果会停机,说明空调功率选型过大或者变频范围太小,或者室内外温差太小,总之变频空调停机不是什么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时:定频空调在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室外机风扇会停止运转,室内机风扇不会停止运转

制热时:定频空调 ...

制冷时:定频空调在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室外机风扇会停止运转,室内机风扇不会停止运转!

说反了!

应为:制冷时:变频空调在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室外机风扇会停止运转,室内机风扇不会停止运转。

我们这里冬天有暖气,从来不用空调制热取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最佳运行工况不管制冷制热,房间温度达到后维持低功率始终运转是最理想工况,如果会停机,说明空调 ...

不管空调停机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住一楼,空调装得低,容易观察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进星老帖子,学习学习再学习

有关空调的知识我不懂,瞎说的!

网友B:
无论变频还是定频,制冷时不管什么温度情况下,内机风扇都不会停下,只会风力减低一些,您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空调的知识我不懂,瞎说的!

您现在用过定频空调,又用过变频空调,观察几天下来就懂了,谁都不可能天生就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空调的知识我不懂,瞎说的!

定频变频我也不太懂,所以要跟帖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变频还是定频,制冷时不管什么温度情况下,内机风扇都不会停下,只会风力减低一些,您可以再仔细观察一 ...

谢谢!

通过多次观察我得的结论。

定频空调达到预先设定的温度后,空调的室内机室外机风扇都会停止运转。

观察对象:2006年买的1匹格力空调。

这是我自己清理2006年买的1匹格力空调室外机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电能耗就是个噱头,实际差别不大,变频和普通有点差别,实际意义不大,所有的最大差别就是价格!

  实践出真知!定频 变频 还是有差别的!

我的观察说明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变频还是定频,制冷时不管什么温度情况下,内机风扇都不会停下,只会风力减低一些,您可以再仔细观察一 ...

坛友您坐飞机来我家,亲自看一看!我不是瞎说的!我来出您的往返路费!

网友D:
我觉得这样区分定频与变频空调不够严谨,我现用十多年的海尔小状元空调绝对不是变频的,到达设定温度后室外机停止运转,但室内机照常吹风。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观察外机就知道了,变频,室内温度达到以后外机风扇就不转了,定频的只要你开空调,外机就会一直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您坐飞机来我家,亲自看一看!我不是瞎说的!我来出您的往返路费!

空调内机风速设定为自定,则到了设定温度,室内风机会停机,如果设为低、中、高风,则不会停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您坐飞机来我家,亲自看一看!我不是瞎说的!我来出您的往返路费!

谢谢王老师的邀请, 上海到三河没有直达航班~~~

您家空调可能是个例,请广大网友谈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您坐飞机来我家,亲自看一看!我不是瞎说的!我来出您的往返路费!

这邀请真的是诚意满满,赞一个

网友E:
我之前看到的资料介绍,变频空调的卖点或者优势就是不像传统空调那样通过开机,停机来控制温度。办公室用的是海尔kfr-72lw/23xda32,比较新款的机器,大概是变频机型。刚刚特意观察了一下,外机没出去看(室外可能接近40度了,实在太热),内机确实没停机,只是风机的输出功率有起伏变化。

网友F:
【定频】【变频】空调的区别就是压缩机的转速 ,定频的就是转速不变用时间来控制功率,变频的是改变转速来控制功率。简单的这样理解 。电动自行车也是变频的呵呵。

网友:
温度到后室内风机是否停转或变速取决于设置和厂家程序设计,判断定频或变频的较好方式是用个功率计测运行功率,定频功率基本恒定,变频功率变化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频】【变频】空调的区别就是压缩机的转速 ,定频的就是转速不变用时间来控制功率,变频的是改变转速来 ...

电动自行车是变频的

网友:
判断是否定频变频,最直观还昰接个电流表,用了多年格力变频,开机滿功率,随窒温下降,电琉降低,就格力来讲,直至最低120w,(45或55w纯属胡扯)如面积小,则会停机,电流为零,温升后重启,(多次发现的确会停机,因为窒温已降至设定,而压缩机无法再降低转速,最后只能停机,这种现象只有窒外不太热的情况下会有,高温炎热天气则无,曾致电格力售后,售后也如此说)
定频则只有二种状态,0/滿功率,戓内机凤扇功率/满功率

网友:
室内机都不停,达到温度,室外机定频停,变频一般不会停,转速慢。

网友G:
刚看了下,我家的空调室温26度时外机停了,内机风扇还是送风的

网友:
  除了看标签,我只知道定频和变频空调的区别是变频机有一片大大的电路板,定频机则只有两个电容器。接手一台工厂的5匹格力变频柜机,师傅报价6百块修板。拆下外机变频板回家修理,第一次故障没解决,再购买运放,贴片电阻更换,第二次才成功。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看到的资料介绍,变频空调的卖点或者优势就是不像传统空调那样通过开机,停机来控制温度。办公室用的 ...

“风机的输出功率有起伏变化”,怀疑的开的是“自动风量”,才会起伏变化。

网友:
无论变频还是定频,室内机都不应该停的,定频如果到达设定温度会关断输出到室外机的电源(220V、380V),定频会低速运转

网友I:
我的定频达到设定温度时外机停内机不停,这可能是各型号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看了下,我家的空调室温26度时外机停了,内机风扇还是送风的

实践出真知!
不要偷懒儿!去外面看一看空调的室外机运转情况就清楚了!

切记:不要坐在屋里凭空下结论!

坛友和我观察的结论一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定频达到设定温度时外机停内机不停,这可能是各型号有区别!

....这可能是各型号有区别!

谢谢!非常客观的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出真知!
不要偷懒儿!去外面看一看空调的室外机运转情况就清楚了!

我这个空调有运行指示的,外机启动了,内机上有显示,外机停了,内机上的“运行”灯就熄灭了

网友:
人在完全没风的状态下不是最舒服的,保持有一点点空气流动最好,故此室内机无需完全停机,我的变频空调机在室外机停机状态时,室内机风机只会降低转速但不停机

无论制冷或制热,都会有热空气或冷空气聚集在房间的下部或上部,空气的有流动,才会使得房间上下左右的温度均匀,故此室内机无需在室外机停机时完全停机

至于厂家将机器设置成室内室外同步同步开关机,那是厂家的理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机的输出功率有起伏变化”,怀疑的开的是“自动风量”,才会起伏变化。

我设定的固定风量,最低的那档,因为那样风噪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样区分定频与变频空调不够严谨,我现用十多年的海尔小状元空调绝对不是变频的,到达设定温度后室外 ...

你用的空调肯定是这样工作的,如果风扇不工作,室内空气不能搅动到温度大致均衡,温度传感器就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环境温度 。

网友:
可能他们的工作设计就是这样的,温度达到目标,外机休息,内机微风循环

网友:
说实话定频空调制冷达到温度,室内机停机的真没见到,可能格力就是这样设计的。公司安装中央空调用的柜式水温空调,就是达到温度后风扇停机,但使用中发现有个弊端,由于传感器放在空调内部,停机后检测温度还持续下降,好长时间不开机很不舒服,最后没办法把室温传感器移到空调外面效果好些了。

网友:
假如室内外温差较大变频空调吹出的冷风温度 不会是设定温度的数值 一定是更低,
否则 室内温度降不下来,这种状况下变频定频区别不大。

网友:
变频就是用压缩机的快慢变化取代定频的启停,温度控制会更精确。

网友J: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对的

网友:
可以接个功耗仪看看,当室温降到预设温度后,定频和变频的功率分别是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对的

因为我的房间里装有一台是【定频】空调,一台是【变频】空调,开机后,可以对比测试,我住一楼,空调装得低,同时可以观察空调外机风扇旋转的情况。

昨天观察在【变频】空调内机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内机微风吹出,外机风扇停止运转,耳朵贴近外机听了一下,压缩机没有一点儿动静儿,说明此时外机已经停止了工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家电能耗就是个噱头,实际差别不大,变频和普通有点差别,实际意义不大,所有的最大差别就是价格!

2013年新房装修,担心变频空调线路复杂自己维修麻烦,没用变频空调全部用的定频空调,10年了一直没问题,唯一缺点就是定频空调开关机温差较大,装卧室里体感不太舒服。

网友:
定频和变频应该只是跟压缩机有关系 风扇应该是一直都在转的

网友:
省电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王老师的邀请, 上海到三河没有直达航班~~~

您家空调可能是个例,请广大网友谈谈吧

有人给出飞机票钱,就当去北京旅游,北京到三河有公交,地铁,交通相当方便,王老好好款待你,多好的美事。

网友L:
室内室外风扇的运转停止是根据程序设定的,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设定方式,与定频和变频没关系,主要就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方式,定频的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所谓的费电就是在压缩电机开机时瞬间电流是运行时的10倍左右,频繁的开关机是会造成耗电增加和温度波动理论上是如此。变频的是在达到设定温度后压缩机降速运行,再启动时就可以利用惯性迅速启动,有些变频空调的室内室外机有的也是不停的也是降速运行的,90年代就有了,作为节能降耗的噱头是近几年商家的运作结果,节不节能实际和使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像一天一度电谁能达到这样的运用场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室内室外风扇的运转停止是根据程序设定的,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设定方式,与定频和变频没关系,主要就是空调 ...

错了,看楼上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2013年新房装修,担心变频空调线路复杂自己维修麻烦,没用变频空调全部用的定频空调,10年了一直没问题, ...

现在好多了,以前技术不成熟。维修的确是复杂不少,但是其实多数情况也是有办法的,比如咸鱼二手主板200多能买到就可自己换,或者买那种通用变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电能耗就是个噱头,实际差别不大,变频和普通有点差别,实际意义不大,所有的最大差别就是价格!

差距非常大,实测家里的老定频空调同样开一晚上耗电达到前两年新买的变频空调的4倍左右

网友N:
尽管小功率运行 空气换能面积相对较大, 但是压缩机低速运转效率会降低

交直流转换也有损耗 运行状态已经偏离了设计匹配最佳状态 能效比没有那么高。

定频感觉差 主要是均温不良 空调安装要点是出风口不能对人! 另外放个小风扇把冷气搅浑

吹到身上就不是特别冷了 房间温度都下降了 小风扇吹出的温度会接近设定温度 也就不会有

压缩机停转了 温度升高的感觉。    其实变频空调也有均温问题,但是制热的好处是定频不能比的。

网友:
如果是小房间小功率变频 那么基本上是到不了最低转速运行的, 制冷量太小了 ,

不足以克服房间的泄漏温度 必须要功率高点才行,大功率的也要考虑密封效果 才能有低速效果出现,

当然还和使用人习惯 设定参数有关。  制冷量舒适度 和用电绝对是正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M:
错了,看楼上原因

全错了?变频的节能主要就是启动瞬间还有精准的温控,再加上膨胀阀也可实现电子联动,还有现在高效制冷剂的加持,使用感觉上我觉得无论制冷还是制热初始阶段(每次应用时第一次开机)定频的更快达到设定温度,我的变频机是这样工作的:开机后压缩机缓慢启动逐步升速达到适合的温度后外机风扇和内机风扇才转想快速达到设定温度还得等一会,这是格力定频和海信变频的比较虽然有些片面但也差不多,其他的变频也试过开机到达到设定温度确实慢一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尽管小功率运行 空气换能面积相对较大, 但是压缩机低速运转效率会降低

交直流转换也有损耗 运行状态已 ...

谢谢!

只是我家里的【定频】和【变频】测试结果,只是个例,不代表全部!

网友N:
室外机风机转不转 不一定的, 生产厂家不同控制也不同, 新一点的是温度控制 到温度就启动。

压缩机停止了 风机还会再运行一段时间,老式的空调风机是与压缩机同步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室外机风机转不转 不一定的, 生产厂家不同控制也不同, 新一点的是温度控制 到温度就启动。

压缩机停止 ...

就是这个道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