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看电影,播放器的问题,

楼主(2024-07-20):
10多年来都是用迅雷影音看电影,同一个电影,有时候反复看,因为有“金句”,但是最近一年,看“枪王之王”,看到10分钟之后慢慢,声音就对不上口型。
请问大家用什么播放器?

网友:
可以试试 PotPlayer 和 VLC media player 。

网友:
一直用的是完美解码.

网友A:
PotPlayer加上画质增强插件 可以榨干显卡来实时修复标清电影电影 唯一的缺点就是最少采用2070显卡

网友:
我最近开始用VLC,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迅雷不及掩耳呀!
我平时就用暴风或者VLC.

网友:
PC端Potplayer 移动端mxplayer 综合来看最好用的播放器,没有之一了。

网友:
PotPlayer是最好的播放器之一。

网友:
用手机自己拍4K视频,每分钟三百多兆的码率测试一下,音话同步不卡顿的,就选择他

网友:
是不是4K H265视频?这种视频6代intel 算力不够,看几十秒后会出现声像不同步。需要独立显卡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tPlayer加上画质增强插件 可以榨干显卡来实时修复标清电影电影 唯一的缺点就是最少采用2070显卡

我的显卡是GTX 650 TI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推荐的“PotPlayer”,看来不迅雷影音好,但是刚刚才发现一个问题,影、音不同步(对不上口型)原来不关播放器的事,而是蓝牙耳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