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中的IGBT是追求ZVS还是ZCS

楼主(2024-07-20):
在大功率LLC中的IGBT,有人说IGBT偏电流器件应该原边按ZCS为主来设计,有的说应该原边按ZVS而副边整流按ZCS来设计,这哪种说法更正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来讲,不是希望管子关的快些,而加电慢些,这样正好使得管子在无电压下启动吗?

我在实际应用中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管子关的越快,越容易过压烧。dv/dt越高。干扰越大甚至到你系统死机。
切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A:
个人认为:从理论分析分析和实践均证明,LLC谐振电路有三种工作模式,欠谐振、谐振、过谐振,其是通过控制开关频率来实现输出电压的恒定,即软开关技术,‌在过谐振状态下LLC谐振电路能使原边的某个开关管(导通)实现ZVS(管中的二级管0.7V钳位),在开关管关断之前,‌谐振电流与励磁电流相等,‌此时副边二极管电流为零,‌从而实现副边二极管Z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从理论分析分析和实践均证明,LLC谐振电路有三种工作模式,欠谐振、谐振、过谐振,其是通过控制 ...

较常见的说法是MOS在原边用ZVS,IGBT则用ZVC。但国外有些设计,IGBT也是原边ZVS。就不知道究竟用哪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较常见的说法是MOS在原边用ZVS,IGBT则用ZVC。但国外有些设计,IGBT也是原边ZVS。就不知道究竟用哪个了

个人认为:MOS管和IGBT管都存在导通损耗和关断损耗,主要表现就是在管子开通和关闭瞬间,其管子上加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有交点(VI=P)。MOS管有结电容,IGBT管没有结电容。MOS管就是利用了结电容充放电作用,才促使其管子上的二极管导通(0.7V),才有了ZVS。但IGBT管并没有结电容的充放电,其谐振腔中的电流无法通过电容充放电促使二极管的导通,对此无法形成ZVS。我也没有见到过LLC电源使用过IGBT管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MOS管和IGBT管都存在导通损耗和关断损耗,主要表现就是在管子开通和关闭瞬间,其管子上加的电 ...

看看我这个属于哪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属于哪一类

硬开关

网友:
0电流控制就是ZCS
0电压控制就是ZVS
控制方式有区别表现形式没有区别,因为电压电流不会单独出现
IGBT接近于MOS,常见控制栅极怼18V电压,高阻抗(可能是寄生电容),需要泄放电阻

网友B:
这个是IGBT管子有问题,反压510多伏这么高,换了一种管子反压立马就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IGBT管子有问题,反压510多伏这么高,换了一种管子反压立马就下来了。

这个管子速度慢吧,振铃严重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速度慢吧,振铃严重一些

有时候管子速度慢一点不是坏事,就是希望管子在关的时候慢一点。

楼主:
正常来讲,不是希望管子关的快些,而加电慢些,这样正好使得管子在无电压下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MOS管和IGBT管都存在导通损耗和关断损耗,主要表现就是在管子开通和关闭瞬间,其管子上加的电 ...

有LLC中用IGB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