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根问底!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楼主(2024-07-20):
今天下午6点多出门走步锻炼,特意到空调的室外机看了一下,风扇运转正常!热风呼呼吹出,这时屋里的空调一直开着.....

我去泃河边的阴凉小路来回走了一圈儿,今天热!出汗了,当做排毒吧!

返回时,特意看了一下空调的室外机,发现空调的室外机风扇不转已经停机了!
拍了照片,回到屋里看了一下,空调的室内机风扇依然微风吹着..........

【定频】【变频】空调的区别在于,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定频】空调室内室外机都停止运转!而【变频】空调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室内机依然风扇运转微风送出,这时,室外机风扇不转已经停机了!

有图有真相!大家看一看!

网友:
室内机风扇停了就不能准确检测到室内温度,所以室内机风扇不能停,以便于空气流动检测温度,室内机风扇停了室内立马会感觉到闷,80年代末买了台窗机,停机时间只有1分钟,自己装了个555时间控制器控制空调的开停比,想把停机时间延长到3分钟,结果停机后室内风扇也停了,立马感觉到闷热。

网友:
估计搞错了吧,还从未看过室内机有停机的,不管是柜机、挂机还是天井机,或者是中央空调,能否把型号发出来,有该型号的大家验证一下。

网友:
外机风扇停转不一定外机停机,有没有一种可能压缩机在低速运转,外机散热鳍片自然风冷即可,不需要风扇强制风冷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啊,制冷时外机停内机是不会停的,我94年买的第一台松下973空调就是这样的,至今换了3次空调了,一直是这样子

网友B:
够新的,难道是新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新的,难道是新房子?

1997年的老楼房!几年前公家为居民安装了墙面的保温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啊,制冷时外机停内机是不会停的,我94年买的第一台松下973空调就是这样的,至今换了3次空调了 ...

本来就是这样啊,制冷时外机停内机是不会停的!

说对了一半儿!

但是当室内达到了你设定的温度后,比如25°,空调的室内机室外机不会一直不停的!

----【定频】室内机室外机都停机!【变频】室内机不停,室外机也停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够新的,难道是新房子?

你不知道政策变了,不再进行棚户区改造,老旧房子穿新衣戴新帽,再住几十年吧。

网友C:
【定频】【变频】空调的区别在于,达到设定的温度后:
【定频】空调室内室外机都停止运转!
而【变频】空调达到设定的温度后,室内机依然风扇运转微风送出,这时,室外机风扇不转已经停机了!

我觉着这个可能不同型号,不同厂家不太一样的。我用的是定频老空调。
室内机的风机,啥时候都是转的。而室外机则有时候停机,有时候运转。大金牌子。

老家一台3P空调,柜机,确定是变频的,室内也是风机不停。不太清楚,高楼外面,听不见。三菱牌子

外面挂机的风扇是散热的,可能温度不到就不转了。现在空调都是程序控制,程序写啥样,就是啥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1997年的老楼房!几年前公家为居民安装了墙面的保温层。

过几天给老旧小区楼房按电梯呀,不过安装电梯,一楼最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几天给老旧小区楼房按电梯呀,不过安装电梯,一楼最吃亏。

我们这里是【县改市】!没有电梯的6层楼老小区多多!

关于老小区安装电梯的问题,这里目前还没有先例!
以后不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频】【变频】空调的区别在于,达到设定的温度后:
【定频】空调室内室外机都停止运转!
而【变频】空 ...

...........我觉着这个可能不同型号,不同厂家不太一样的。我用的是定频老空调。...............

同意坛友的看法!

空调的技术不断发展更新,新旧空调不同型号出现的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
不排除变频空调达到设定温度后,室外机(压缩机)低功率(低转速)运行,发热量小于一定值时,无需散热风扇辅助散热,故停止运转。
这些功能电脑控制很容易,实现基本不增加成本。

网友:
视频验证,学习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几天给老旧小区楼房按电梯呀,不过安装电梯,一楼最吃亏。

你经常坐电梯到顶楼观光或者拜访顶楼朋友就不亏了。

网友F:
定频机室内达到设置温度停机,费电、舒适感差,变频室内达到设置温度,不停机,保持低功率运行、舒适,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经常坐电梯到顶楼观光或者拜访顶楼朋友就不亏了。

我们这里的 楼顶是 人字形的 ,不能 上去站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频机室内达到设置温度停机,费电、舒适感差,变频室内达到设置温度,不停机,保持低功率运行、舒适,节能 ...

空调技术更新,现在大家都 喜欢买变频空调。

网友:
这事W老有股子“打破砂锅纹到底”的执着,估计定频、变频空调的差异就是如此了。

网友:
不可能,压缩机低功耗运行,外机散热风扇转速变慢,变频优点,定频机不容坏,因线路版在室内机。

网友: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风扇停了,可能只是风扇。

网友:
为星版的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
按说变频定频原理上很容易区分,变频会低速运转 特征明显,完全不用看室外室内风扇压缩机运转

靠此判断也不准确。但是小功率变频与定频真的很难区分。 最好是用红外线测出风口温度。

网友:
有时候室外机停了,室外风扇还靠自然风吹的微转。

网友:
事非经过不知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经常坐电梯到顶楼观光或者拜访顶楼朋友就不亏了。

呵呵,老楼安电梯和我没关系,我是12层电梯楼的11层,天天观光,就是楼层贵点,说什么是凤凰层,全楼最贵的楼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老楼安电梯和我没关系,我是12层电梯楼的11层,天天观光,就是楼层贵点,说什么是凤凰层,全楼最贵 ...

不是顶层确实不错。其实现在的电梯毛病比较多,我建议没啥急事下楼尽量不坐电梯

网友:
我家的定频空调也是这样的,内机一直不会停!

网友:
室内机主要体现是风扇,不停也正常,定频三菱电机柜机。直接就停风扇蒸发器可能要结冰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一切的标准,恭喜星版!

网友:
变频的节能。技术先进了。

网友:
星版不研究音响,开始研究空调来了为星版点赞!

网友:
也就是说,温度达到目标时,室外机就暂停工作,不再持续制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