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烧录器检验EEROM好坏

楼主(2024-07-21):
自制了一个eerom手动烧录器,检验手里AT28C256好坏。结果是一个好的两个坏的。好的那个反复读写没有问题,自带电荷泵不需要加高压也能写入,坏的两个中,一个读写不稳定,一个干脆无法读写。尚不清楚两个芯片是否是因为写保护才无法读取的,告诫各位坛友老EEROM坏的很多。

楼主:
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
  这个是不是VCD,老款DVD上面的存储器啊?以前在38坛上70块钱买过一只老式的编程器,可以读写这类存储器,包括光擦除存储器,还能判断4000,74系列数字集成电路的型号和好坏。

网友:
我用通用编程器测试。15年前买的。现在这种东西很少了,价格也很低,因为CPU基本是ISP或者SWD,JTAG方式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