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坛友:mf47万用表出现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4-07-21):
一块91年的南京mf47万用表,9V表,之前正常,今天突然出现只有交流电压档正常能用,电阻、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晶体管各档所有量程全部不通的问题,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故障。请坛友给判断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记得之前好像偶然出现过哪个档位不通的问题,是不是表头快断了?

补充内容 (2024-7-21 23:45):
换档旋钮下面U型开关小柄松脱,旋动时错位或不能触到定片。重新铆紧,并对触点和定片擦拭清洗,装回后全部档位恢复正常。给两个滚珠上搞了一点点白凡士林,换档也灵活多了。

网友A:
排查线路,旋钮下面隐藏的开关,表头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线路,旋钮下面隐藏的开关,表头无问题

谢谢啊,热心的老朋友!拆了不少这种表了,麻烦,懒得动。下午拆了查一下。

网友B:
把心放进肚子里,表头还不会断,先看看有否机械故障。

网友C:
基本是接触不良的可能最大,如果有图纸那就用万用表查线路就是了。首先要关心小开关!

网友D:
多半是开关,有些9V的MF47是有隐藏小开关的,表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线路,旋钮下面隐藏的开关,表头无问题

是换档旋钮下面U型开关小柄松脱,旋动时错位或不能触到定片。重新铆紧,并对触点和定片擦拭清洗,装回后全部档位恢复正常。给两个滚珠上搞了一点点白凡士林,换档也灵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开关,有些9V的MF47是有隐藏小开关的,表头没问题

是小开关问题,已处理好,谢谢啦!

对触点和定片打磨清洗了一下

对触点和定片打磨清洗了一下

U型开关小柄铆钉松动,重新铆紧

U型开关小柄铆钉松动,重新铆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心放进肚子里,表头还不会断,先看看有否机械故障。

问题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心放进肚子里,表头还不会断,先看看有否机械故障。

问题解决,谢谢了!什么都不怕,就怕动圈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是接触不良的可能最大,如果有图纸那就用万用表查线路就是了。首先要关心小开关!

是小开关问题,已修好。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小开关问题,已处理好,谢谢啦!

这表看着品相不错,九几年的金川

网友:
极限灵敏度设计对用户一点好处都没有,香炉多了就会常来鬼,看来还是要注意表的基本设计,体验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看着品相不错,九几年的金川 ?

91年的,看着像没修过,1.78K电阻漆皮烧炸了,阻值还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91年的,看着像没修过,1.78K电阻漆皮烧炸了,阻值还正常

91年的47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