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笔记本电脑找不到无线链接

楼主(2024-07-21):
买的单位淘汰的联想笔记本,主板上有无线网卡,但网络设置里却没有无线网链接,求助该怎么办。原单位一直用的内网可能锁了WIFI。能解决的可联系我17703882229微信同号。 IMG_6577(20240721-093306).JPG IMG_6576(20240721-093306).JPG IMG_6578(20240721-093306).JPG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无线网络 你的网卡 或者用鲁大师安装无线网卡驱动

网友:
看一下设备里网络适配器,重装驱动。

网友A:
1、BIOS里清除设置,装回缺省。
2、设备管理里看看有无未知设备,装驱动。

我就这2招式。再不行就换网卡了。

不过我遇到过幺蛾子的事情,一台thinkpad笔记本,因为安全需要,我把无线网卡在bios里关掉了,然后装了linux系统。
后来向打开用,在bios里打开后,操作系统里死活找不到,换windows,重装linux都无效。刷bios也无效。拆装也无效。

至今没解决。

最后,我觉着你不会遇到这么变态的事情。祝你好运。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坛友,虽然是找人弄的但也感谢以上两位坛友支持SSFFZZ1站内私信我电话号码,给您交10元话费或者加微信转10元。这个修电脑的说的BIOS关闭了无线网,在BIOS里改成打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IOS里清除设置,装回缺省。
2、设备管理里看看有无未知设备,装驱动。

我在闲鱼上找的维修人员远程了1个小时没解决,同城来了个人20元几分钟解决了,闲鱼那人思路错了一直以为是驱动没装上,最后搞的设备管理器里有3165网卡了在网络设置哪里还是没有无线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很多都有无线网络开关,机械开关或者按键开关。你驱动再正常,一旦关闭了你想连接就不可能了。蓝牙 ...

恩,BIOS里关闭了。他们单位一直用内网,用有线访问

网友C:
试试重新安装网卡驱动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重新安装网卡驱动 应该可以

不用安装,那小伙直接调了BIOS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BIOS里清除设置,装回缺省。
2、设备管理里看看有无未知设备,装驱动。

需要装个联想电源管理来开启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安装,那小伙直接调了BIOS就好了

那就是BIOS里面设置了禁用 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装个联想电源管理来开启无线

感谢。我记得当时可能试过。我再试试。好久没用这台电脑了,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