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弄射频信号源DSG3030

楼主(2024-07-21):
上次搞了个TDS3054B,有点上瘾了,又搞了几台机器玩。还有好几台在吃灰,这次先搬出来DSG3030看一看。
品相不错。但是也是故障机,按键不灵。

打开,俯视图。左边是电源,右边是控制板。射频和时钟,调制等等板子在底下的铁盒子里。

把面板拆开方便测试。

按键不是完全不动作,只是不灵。调出射频载波,用tinySA ULTRA看,射频质量很好。直奔120dB底噪和杂散而去。相噪曲线还不知道,据说很好,也不是玩具tinySA ULTRA测得了的了。

调试过程中看面板和控制板之间的通信,普源这数字信号质量不咋样,SI设计不太好。我一度以为这就是按键不良的根因。

通信是串口,就ck,cs,data三个信号。看出来了,按键对应data中间那个凹陷的时间位置。无论哪个按键按下去就产生一个低电平狭缝,不同按键的区别就是狭缝前后位置不同。
data信号为啥那么粗?是因为被时钟干扰。为啥有时钟干扰?因为面板到控制板之间的排线,地线太少了,离信号太远了,各个数据线有公共阻抗,互相crosstalk。这算是设计缺陷。

最后问题定位在控制板上的一个ADI的处理器管脚接触不良。这有点难住我了,这个小芯片是BGA的。我现在还未确定后续路线,是继续凑合用,还是下载个PC端把它当作虚拟仪器,还是自己换个处理器,还是去普源把整个控制板全换掉。
全文完。

网友A:
测量高速信号si示波器探头应该如何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高速信号si示波器探头应该如何接地呢?

我一般用左边这种地针,测出来信号不振铃。速率要求更高,同时又不怎么在乎DC值的话,就用右边这种DIY的Z0低阻探头。
左边的带宽三五百兆,右边的带宽三五G。
不过测这个信号源时,我不太在乎振铃,就只用地线夹子。
这个信号源的排线,主要是串扰太大,见上楼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般用左边这种地针,测出来信号不振铃。速率要求更高,同时又不怎么在乎DC值的话,就用右边这种DI ...

你这个弹簧是鼎阳探头带的么?俺那个便宜探头没有自带弹簧和 BNC 转接头,还好俺手里一堆各种规格的弹簧,找到了一款合适的。

还有就是你把型号搞错了,看标题还以为是鼎阳的机器呢 ......

网友A:
能输出间距1Mhz的双音吗?最近想测试双栅MOS偏置点与互调失真的关系,手里只有一台tinySA ultra。。。

网友C:
热风枪伺候一下百无禁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伺候一下百无禁忌。

我对热风枪操作不熟。大概二十年前操作过几次,拆焊过几个QFP器件。一晃这么些年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加上年龄渐长,不知自己的手艺还能不能驾驭这个小BGA。
BTW,借地请教下各位看官,焊BGA时,我可否清理完焊盘后,只涂焊膏,不抹锡浆,只用BGA芯片底下的小球融化产生的液锡完成焊接?
问这个的原因是我不想特意买个小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输出间距1Mhz的双音吗?最近想测试双栅MOS偏置点与互调失真的关系,手里只有一台tinySA ultra。。。

这个我还不清楚。这仪器的基本款只提供有限的幅度调制能力,调制深度不见得能压制载波,只留上下边带。要是调幅能力不够,就会留下三个单频。我也得学习一下它的手册才能回答你。
它提供高级调制选项。但是需要加硬件,就是我拆机图里右下角那个空白区域。我将来若淘到这个组件的话可以考虑把它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热风枪操作不熟。大概二十年前操作过几次,拆焊过几个QFP器件。一晃这么些年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

如果你是换新的带球的芯片上去,那么板子上只要清理干净之后涂上新的焊油就可以了。如果是把现有芯片拆下来重新利用,那么需要先把芯片清理干净然后重新植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不清楚。这仪器的基本款只提供有限的幅度调制能力,调制深度不见得能压制载波,只留上下边带。要 ...

俺不懂这方面的东西,看了下俺的 RS SFU,不知道双音是不是指 multi carriers,俺的机器应该支持这个功能,但是选项没开,要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输出间距1Mhz的双音吗?最近想测试双栅MOS偏置点与互调失真的关系,手里只有一台tinySA ultra。。。

你可以找个晶振,然后把tinysa的输出调在晶振频率加1M的地方,再两路合路,看看行不行。

楼主:
我这贴是残缺贴,最关键的射频部分没展示。我在犹豫,射频部分和数字不一样,开一次盖就会出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热风枪操作不熟。大概二十年前操作过几次,拆焊过几个QFP器件。一晃这么些年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

先不用把LSI拆下来。就放在板子上用330-350度小风吹个2分钟。喷风口需要离芯片上方2cm以内。冷却5分钟上电检查BGA是否修好。如果还没修好再拆了重焊。据说有付钱请家附近手机维修铺子帮植球的操作

网友D:
个人认为:国产信号源的的按键板时间长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现象,这不是个案。其大概率都是板上导电部分的碳膜老化导致(一般不是导电胶的问题)。象这样的情况已无法物理修复(特殊情况除外),只能是更换新板可解决问题;”ADI的处理器“如确认引脚接触不良,方可先用风枪吹一下(风枪温度和芯片要保持一定距离,要在芯片上不断的绕行,千万不要停顿),很多象这种情况在维修中可解决了问题。如最终确认该芯片的问题,拆除比较容易,但焊接非常之麻烦,而且还不一定焊好,甚至损坏芯片(如有BGA返修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国产信号源的的按键板时间长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现象,这不是个案。其大概率都是板上导电部分的碳 ...

我这个可以确认是控制板芯片的问题。具体是芯片问题还是芯片焊接问题可以再看。
因为我试了,按键很灵敏的,一按,面板就立刻向控制板发回波形(见我顶楼捕捉到的串口通信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热风枪操作不熟。大概二十年前操作过几次,拆焊过几个QFP器件。一晃这么些年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

如果您在国内,据说淘宝现在定制0201精度的钢网只要1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找个晶振,然后把tinysa的输出调在晶振频率加1M的地方,再两路合路,看看行不行。

把问题转化为制作射频功分器的问题了
功分器我是真不会,无论TDR用的功分还是这里窄带功分器都不知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弹簧是鼎阳探头带的么?俺那个便宜探头没有自带弹簧和 BNC 转接头,还好俺手里一堆各种规格的弹 ...

我还真不记得是不是鼎阳带的了。过去从我这里好像流过了很多探头,留下了不少配件,那种无感螺丝刀和花花绿绿的塑料标签套都有一小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转化为制作射频功分器的问题了
功分器我是真不会,无论TDR用的功分还是这里窄带功分器都不知咋 ...

不到1G的功分器随便做,Y或delta拓扑随便选一个,三个电阻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对热风枪操作不熟。大概二十年前操作过几次,拆焊过几个QFP器件。一晃这么些年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 ...

焊盘可以不用上锡膏,所以不需要钢网,但如果你的BGA是拆下来的,还是需要钢网来给BGA植球的。

BGA尺寸小的很容易焊接,那种尺寸大而且带金属壳的,用风枪就比较难了,判断BGA是否焊好不用上电检查,也不推荐,有些芯片上电时如果某些引脚没连接可能会损坏。检查的方法是用镊子轻轻触碰芯片边缘,如果有明显的回弹就是焊好了,一定要确认回弹,注意别碰多了(不要超过0.5mm),否则直接推到其他焊盘上就BBQ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盘可以不用上锡膏,所以不需要钢网,但如果你的BGA是拆下来的,还是需要钢网来给BGA植球的。

BGA ...

多谢经验传授。我记得以前我焊QFN,SIP之类封装时,还拿镊子压一压,保证各个腿都连上(手工涂的锡膏,总有些不均匀)。多余的焊锡会往芯片外挤,不会横着流导致短路。不知BGA是否也能挤,我感觉好像不能,因为焊球一挤就只能横着流,连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经验传授。我记得以前我焊QFN,SIP之类封装时,还拿镊子压一压,保证各个腿都连上(手工涂的锡膏,总 ...

QFN和DFN不一样,因为这两者的脚都在边缘,你压下去后,引脚底部的锡会从旁边排出,底下剩的锡很少,同时引脚焊盘之间空间很小,不足以两个引脚形成粘连,但BGA千万不能挤,中间焊盘太多,锡没处跑,然后就会粘连

其实QFN和DFN如果焊盘做的比较短,也不建议挤压,锡没处跑,依然有粘连的风险(所以要手焊的,焊盘搞长点)。

合理的方法是保证芯片底部全部接触到锡浆(用稀一点的锡浆,不要用罐装锡膏),这样锡浆融化时由于张力会自动平衡到一样的厚度,张力还会把芯片吸向电路板(尤其是中间有热焊盘的),排出多余的锡,引脚外部可能有粘连(放多了),但用烙铁尖端碰一下就吸干净了,很轻松,我焊了不少QFN和DFN了,掌握要领练习几次很轻松,但是QFN和DFN因为芯片很轻,所以基本不会自动回正(不像BGA稍微歪一点点也没事),焊接前要放的很正才行,否则引脚很容易被两个焊盘吸到正中间就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QFN和DFN不一样,因为这两者的脚都在边缘,你压下去后,引脚底部的锡会从旁边排出,底下剩的锡很少,同 ...

其实 QFN、DFN 算是最容易的了,甚至比 SOP、QFP 这类有引脚的更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 QFN、DFN 算是最容易的了,甚至比 SOP、QFP 这类有引脚的更容易。

是滴,如果只用烙铁焊接,确实QFN可能更容易掌握,把焊盘先弄点儿锡,然后芯片压在上面一烫就行了,以前没风枪这么焊过,底部的热焊盘也好说,中间搞一个大点的孔从背面弄点锡焊进去就行,反倒QFP掌握不好容易连,QFN容易在于引脚基本不会连

用风枪或加热台感觉两者难度差不多,我现在除非临时调整电路板,否则基本不用烙铁焊贴片了,太慢了,而且焊出来丑(我习惯用大烙铁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滴,如果只用烙铁焊接,确实QFN可能更容易掌握,把焊盘先弄点儿锡,然后芯片压在上面一烫就行了,以 ...

俺现在用风枪和铁板烧,尤其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尽量不用直插的、尽量把原件都放在同一面,就是为了方便铁板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现在用风枪和铁板烧,尤其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尽量不用直插的、尽量把原件都放在同一面,就是为了方便铁板 ...

我当年甚至还用家用电烤箱焊过,也能焊。有一次温度没控制好,板子颜色都深了一点,估计是褐化了,居然还能work。我估计这板子如果是测高阻小电流可能就死菜了,褐化的板子我怀疑绝缘已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不懂这方面的东西,看了下俺的 RS SFU,不知道双音是不是指 multi carriers,俺的机器应该支持这个功能 ...

我觉得是。选两个carrier就能出双音。我这个日狗的PC端软件也有这功能,不过我看了手册,是需要给它加个卡才能用这个功能。

我当年工作中在实验室蹭过几个月安捷伦的一台信号源,比普源这个强大,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可以直接出8Gbps的基带数据信号。其射频输出和基带输出是统一的,8Gbps的射频波形直接从存储器里读出播放,根本没有模拟调制过程。所谓“调制”,是软件算好了调制后的射频波形,直接把射频波形写入RAM,然后以8GHz时钟直接播放射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选两个carrier就能出双音。我这个日狗的PC端软件也有这功能,不过我看了手册,是需要给它加 ...

任意波形发生功能,一般也是作为选项的,俺的机器应该开了这个选项,但是俺没用过,要在 PC 机上编辑好波形先。

这类机器都是一大堆选项,软件的、硬件的加起来好几十个,看着就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年甚至还用家用电烤箱焊过,也能焊。有一次温度没控制好,板子颜色都深了一点,估计是褐化了,居然 ...

俺用热风枪都把板子吹糊过,褐化的板子性能肯定受影响的。

网友F:
量子版主介绍的信号发生器,与传统的仪器完全不同了!功能强大、性能卓越,新的价格昂贵,即便是二手,没有专业知识和过硬的功底也摆弄不了!我等老朽即使拿来使用也有一定困难。

我的手头有一只频率合成信号发生器PSG1000,频率范围在10HZ-1GHZ,早年买二手也要几千,这种信号发生器国内产品很少见。这种信号发生器、电路组成都是一些传统技术,仅仅是借用频率基准、采用锁相技术、并通过频率的加减乘除(混频、分频、倍频....),获得连续频率。类似的二手仪器,一般的爱好者手中也不一定有。

当然,只是玩玩收音机,也许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子版主介绍的信号发生器,与传统的仪器完全不同了!功能强大、性能卓越,新的价格昂贵,即便是二手,没有 ...

你的PSG1000是好机器,在咸鱼上基本看不到,说明国内可能不多。在ebay上二手的要卖7000多。